牡丹644收音机中频扫频波形的疑问

楼主(2022-08-28):
如下图所示,波形开始有个下弯,这种波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信号强度小点,仪器按照规范接地,看看还有吗?

网友:
好像是有干扰。

网友B:
降低输入信号强度,将本地远程开关打在本地上,断开AG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强度小点,仪器按照规范接地,看看还有吗?

上面的波形是输入5MV扫频信号得到的,我输入2MV扫频信号,确实没有这个下弯钩了,但问题是,其他不少收音机我也输入过5MV或更大的扫频信号,为什么不出现这个下弯钩?

下面是输入2MV扫频信号得到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输入信号强度,将本地远程开关打在本地上,断开AGC....

如五楼回复,减少扫频信号幅度确实不出现这个问题,但为什么其他收音机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输入的信号太大,导致那个地方的干扰加大了。我也说不太清楚原因,我再实际操作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是减小信号就不出了。

1、我觉着AGC没必要断开,我的理由是。(1)断开AGC的方法可能影响到1中放工作点,当然你有不影响工作点的方法也行。(2)越接近实际工作情况调试越好。
不一定对,说 断开的也不少,不断的也有。

2、在能扫频的前提下,信号越小越好,因为小信号调准了。强信号的时候AGC会导致一中放那个地方的频率发偏,但优于信号强,问题不大。

3、能用小环天线发信号调试,就别用电缆直接耦合(你用等效天线也行),越接近实际接收环境,调出来的越准。

4、不要搞什么幺蛾子的参差,在一个信号强度下按照参差把波形调好,换个强点的信号又一边高一边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五楼回复,减少扫频信号幅度确实不出现这个问题,但为什么其他收音机没有这种现象?

    当输入信号过大时,可能会导致输出幅频曲线的顶端限幅削顶,若示波器采用直流耦合,削顶部分会是直线,若采用交流耦合,削顶部分会出现下凹现象,把示波器设置为直流耦合试试,看看此现象是否消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五楼回复,减少扫频信号幅度确实不出现这个问题,但为什么其他收音机没有这种现象?

我觉着纠结为什么其他机器不出,可能没意义,2个人还不一样哩。
你想问的可能是,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根本原因就是我也回答不上来。

我还发线有时候扫中频的时候,离465不远的地方,也有小的尖峰等现象。我怀疑要么是干扰,要么是电路的杂散参数导致的。不要太看书本上那些图,或者论坛里的坛友们拍上来的图,他们有小毛病的也不会拍上来,但大多数时候你调不到他们那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输入的信号太大,导致那个地方的干扰加大了。我也说不太清楚原因,我再实际 ...

有道理,我也认为可能是信号强了出现了干扰,正如上面版主所说的那样。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收音机有,有的收音机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干扰是跟收音机的电路和印板设计有关的。可能这台牡丹收音机的印板设计的元件位置导致强信号时出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输入信号过大时,可能会导致输出幅频曲线的顶端限幅削顶,若示波器采用直流耦合,削顶部分会是直线 ...

也不清楚当时我测的时候,示波器是在直流耦合状态还是在交流耦合状态,我再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清楚当时我测的时候,示波器是在直流耦合状态还是在交流耦合状态,我再试一下。

先听听8楼的老师傅怎么说,那是真水平的师傅,不似我半吊子。

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削顶了,直流耦合是直线,交流耦合就是凹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纠结为什么其他机器不出,可能没意义,2个人还不一样哩。
你想问的可能是,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

只是想搞清楚原因,其实收音挺正常的。如果是强信号干扰,也是比较难办的事,因为如果是设计问题,基本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听听8楼的老师傅怎么说,那是真水平的师傅,不似我半吊子。

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削顶了,直流耦合是 ...

论坛上有很多高手经验丰富,他们可能早已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并找到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