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功放可以直接驱动定压喇叭吗?

楼主(2022-08-28):
手里有舞台功放,实测不失真50HZ正波输出电压能达到107伏,问可以用来直接驱动8只30瓦的110伏的定压音箱吗,会不会烧功放

网友:
定压箱子与定阻箱子没区别,标注方法的区别而已。你当然可以认为120V就是480欧,240V就是192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柱箱子都有七十伏接口“,人家楼主己说;是30W音箱,你能硬改人家的音箱为有七十伏接口=的音柱

...

您的计算给我算蒙了,我算算,音箱是110伏30瓦,功放接到70伏端子上实际就等于电压提高到172伏,-------172*172*30/110/110=73瓦,音箱实际上功率提升到了73瓦,超了一倍,   不过音箱没有70伏接口只有两个110伏,要不就串联变成220,要不就并联11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8个30W定压喇叭,不会烧功放,但是距离远近效果会不一样~

长兄;我只给你口算;她的机立体声,30Wx4=120W,;机出算110/120V没关系.

   首喇叭; 电压降为零,因直接机,

   二喇叭双线压降0.72V(压降按1mm平方线算.实际上喇叭线多以1.5--2.5平方线用就等于几乎没压降)

    由机至三喇叭,由由机至,四喇叭也就只有1,2V/1.35V压降,

对响度影响无论如何怎么也不会去到1/2DB.而人类对音频强弱辨别能力没能到3DB.特别在室外

  从上面计算,您现在知道喇叭定压输送线的利害吧!

农村跨多村联的十多公里的线路,只用一根铁线.到尾端

仍然稳稳够数十户人家清楚收听,音质亦很好,高频亮度低了点

出现定压喇叭输送线的问题在社会上/在矿坛,将会越来越少,希从事有关公共厅堂多房间扩音发通知

运动场地管控人员收藏此贴,有进一步未能解决的理论/计算/实际安装更深层次问题,请尽早在此贴提出.

各电子DIY网更是绝了贴了

本人年事己高,这两年众病丛生,心脏机能只几分之一,吃个饭后,要休两小时,写个贴也要休三小时.

网友:
不会,只不过阻抗不匹配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网友:
不会烧功放     拆除内部变压器正常使用

网友:
拆了匹配器使用

网友C:
不会烧功放!只是110伏的定压音箱不一定会响(在不拆除内部变压器的情况下)!

网友:
定压喇叭是喇叭系统里最容易计算的系统

  一 ; 是使喇叭电压与功放相同

二; 是喇叭功率大概与功放相同.这里注意;这个“大概“是;只许喇叭功率小于功放.而不能大于功放

如果喇叭功率远小于功放?没问题,监听着声音勿超喇叭容忍度就可以

如果喇叭功率大于功放?最佳/唯一的方法是把定压喇叭的抽头调高一档或两档.

你这样使用,喇叭线要尽短,极容易自激叫啸.小心.如功放或前级有音调,高音应轻减一些

楼主:
有8只定压音箱,每只相聚50米,拆了变压器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烧功放!只是110伏的定压音箱不一定会响(在不拆除内部变压器的情况下)!

肯定会响,我用1875都能推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8只定压音箱,每只相聚50米,拆了变压器怎么用

根据我使用定压杨声器经验;

这个距离,从始至末响度都会是均等的,这就是定压传输的好处.

上面有多位叫“拆了变压器“的矿友;请问您使用过喇叭定压系统吗?一个地表态吧!

......?敢吗?

如果要拆除输送变压器,在200米的输送线这个范围根本无可能八喇叭等响.不懂的别添乱了

当然也不是没办法.先问叫“拆了变压器“的师傅吧

网友D:
音柱箱子都有七十伏接口,你8只这种箱子并联正好适应这种定阻功放输出阻抗范围。不过定阻功放不同于定压功放,定阻功放音箱功率必须与功放功率相匹配否则调整不当不是损坏功放就是损坏音箱,而定压功放则不同,你一台1000瓦定压有线广播功放你给输出只接一只5瓦吸顶定压喇叭都不会烧坏这个喇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音柱箱子都有七十伏接口,你8只这种箱子并联正好适应这种定阻功放输出阻抗范围。不过定阻功放不同于定压功 ...

请您听我细说;

两种机子我都看过无数线路,亦打开过实机对照发现定压机并非神乎其神,以我原所在SOUND AROUND INC

众牌子从低功率至高功率一系列机子,己走向于用小电源变压器功率限出这种七十年代初日本输中国手提机

的小电源变压器的下三流手段.来取代中国业余科普书说们说的“用很大的负反馈作恒压手段“

而且;我接触过;南京50W/上海的150W老电子管恒压机.米国100W.150W恒压机.电影院柜式恒压机(现在还

在生产/使用机)其负反馈只对音质起作用。接好负荷后,调皮转大旋纽纽至超过原150V的数十伏,220V灯

泡白光得吓破胆那么睁不开眼,丝毫没看到这些名牌扩音机有何恒压的的反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想当年

三年大天灾,写本无线科普书,养妻儿父母,有些问题未触碰过下笔,情应原谅

而现代功放,100%都是OCL,绝对是一等一的恒压机,即使你轻载它也无法超出晶体管供电电压一伏半伏;例如;

(75+75)÷1.4142=106V.  您看楼主测得喇叭端子伏数与这里计算雷同吧?另;负反馈;现代的高功率机

也比从四几年至今的恒压机多得多.

我不知您进入了矿坛这么久了,有向于相信商品机的事实,还是抱住您儿时看的入门科普读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音柱箱子都有七十伏接口,你8只这种箱子并联正好适应这种定阻功放输出阻抗范围。不过定阻功放不同于定压功 ...

“音柱箱子都有七十伏接口“,人家楼主己说;是30W音箱,你能硬改人家的音箱为有七十伏接口=的音柱

你8只这种箱子并联正好适应这种定阻功放输出阻抗范围;楼主己测功放输出约107V。那我给你算

   你推荐的75欧接口交流电压值;电压等于功率乘以电阻30Wx75,为2250,把2250开平方,不到50。而楼主的功放

端子是107伏,您推荐的接口只47V,怎么个正好适应?硬接上75端子喇叭承受四倍多功率,几十秒毁!

   您的思维和无数惯于直流欧姆定律计算交流阻抗的师傅们一样;

   两个四欧四瓦喇叭,串起来能接入400W功放的八欧端子吗?
快咀的人没半秒,看见同是四欧,就答可以了.

其实;每个四欧四瓦喇叭只能承受四伏.400W八欧功放端子有57V 现在懂吗?

    所以;恒压供电喇叭电路的一切计算,为避免喇叭在不同功率下产生不同电流强度而是否超载的问题.

在计算恒压机与喇叭匹配;先以供送线距离计算线路损失/用线粗细,来选定输送电压.

    以恒定的输送电压为依归.把喇叭集总功率与功放作比较;有70--100%功放功率的喇叭即可.

    如遇突然事故;如并机同播同一节目机之中,其中一台突然烧毁,而播放节目又万分重要;可降半电压输出增培承担

坏机的喇叭.例如150V降至75V,观察如无意外,再升至100V.但相信升到125V就极边缘了,可能要微减音量才不过载

    我曾经有这样的遭遇;在联播节目时突闪电倾盆大雨,重新起动胆功放后电流严重超表,于是从150降至100V

    再并上喇叭,负载屏流刚好,后查是路树压在输送线上

万分感谢您回贴支持分析讨论, 使我发掘出又一些定压输送的计算流程及要避免的欧姆计算方向,和定压线路长/中途

使用常遇事故.

    处理原则做法;降输出端子电压和随时查胆屏流--防止功放过载.石机则有UV表和UV灯灯以监察.别看手机悟事啊!

大功率远近距恒压机的广播员、值机员、责任如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8只定压音箱,每只相聚50米,拆了变压器怎么用

还以为在一个地方使用呢,那你就接上试试,不会烧

网友F:
107V是这个功放的大音量时的输出,当然可以直接接120V的音箱(拆变压器大音量时喇叭必烧)。

舞台功放能输出107V功率绝对超过音箱总功率240W,功放不会烧。

说拆变压器使用的是外行乱说的,不用变压器那些喇叭可能也是低阻8欧喇叭,8个并联才1欧姆,舞台功放内阻很小,过流保护也有不容易烧。喇叭直接音量控制不当就会把喇叭们烧了。

如果是8欧喇叭可以8个喇叭串联接入开大音量
4个串联可以开大半音量,应该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以为在一个地方使用呢,那你就接上试试,不会烧

定压音箱内部有变压器,直流阻抗很低,8个并一块就更低,害怕这个,明天我量量

网友:
叫自动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版,您保重身体
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楼主用的是定阻功放而不是定压功放,所以对阻抗有要求 ...

逍遥兄好,我几年前给别人维修过一台2000瓦的定压功放,体重得有100斤,左右两块大散热片满满登登40只功率管,用的是5200功率对管,供电电压也高达正负110伏,而且电路形式是单级结构的,我就琢磨这么高的电压,如果多级结构完全可以把供电提高到150伏以上,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个硕大的输出变压器了,不是更节约成本,为什么厂家不这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版,您保重身体
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楼主用的是定阻功放而不是定压功放,所以对阻抗有要求 ...

我是先上百度文库查了导线表的,这那个表准我们不必争一论,就按您表,您看几个喇叭就百瓦,所以

压降也就几伏,对107V而言,仍不能产生大于3DB声压差.我们只算电压差是没用的,因喇叭发出影响人声感

是声强,声强衰减和电压衰减是不同X数曲线,这没接触过“电声学“的矿友有兴趣应查搜研究这方面理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计算给我算蒙了,我算算,音箱是110伏30瓦,功放接到70伏端子上实际就等于电压提高到172伏,------ ...

那个贴我是计算一位网友兄长假设一个不是你规格的音箱。我没叫你接这个不存在的音箱的话题去搞

你的音箱啊

总而言之;定压喇叭输送线计算,完全不必惊动小学一年级以上什么牛定律/马公式.

只要A  ; 全部接入喇叭选定与功放(您的功放选100V即可)相同电压端子口并联工作

B ; 点算喇叭总合功率低于功放功率即可正常工作.完毕!

计算设计工作就这么简单.无须管什么定阻机定压机什么负反馈深度.

C ; 经和你等几位发烧区台柱铁杆矿友讨论,又勾起我些许新的使用经验教训;供大家防范;

一些前级低频电路太多;如有CD/AM/FM/卡带等功放,特别是用优音质功放IC的机器,不适合用

于数十米的喇叭喇输送线路上工作,会有无声高频自激功放慢慢烧毁失真超40%.报废!这种情况己见过不下几台。

即使是用作录音室作编辑工作/并声言可作卡拉0K用的十多输入接口的繁用机,(美国加州出,网评

五粒星)亦顶不住过十米的喇叭输送线.轻微自激,不断超温自保

D ; 用高功率舞台机作恒压输送用,绝对不可以接成桥式输出.并且机壳地/喇叭地(注意有些机一路喇叭

端子是永远热端接地的.这要用Rx1档测准接地,以免爆功放管)(而有立体声/桥接选择开关的机子只接

固定接地那频道喇叭地即可,万勿接有倒接开关那频道)和电源线地牢牢紧紧接好。

如前级有音调控制,应减去八九千周这些实际无用音频,防止功放因强迫放大这些无用噪音或很多是前级谐波

而烧功放/高音喇叭.

无论上面参与回贴是正面反面或是有少许2%的争论,都极感谢 参与,因为每个回贴都代表一大群矿友心声与同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逍遥兄好,我几年前给别人维修过一台2000瓦的定压功放,体重得有100斤,左右两块大散热片满满登登40只功 ...

逍遥兄答你两贴都极优秀,我这里只作小小补充;

你大概又是忘记交流电峰值/有效值这回事啦

直流正/负供电压合共220V,这对于喇叭端子,是峰值.换算为有效值,微高于世界标准端子口150V

取正负110V,其实是经计算确定.我们现在验算它。也眼坦坦 ----无话可说呀

如果有输出变压器,那用途一是防雷和线路引入静电烧功放管。二是要建立端子不同输出电压体系。

因定压机安全可靠耐用方要求比普通机高一级。
可惜Y2k后竞争把行规彻底做坏了,退休,无眼看!

几位有缘相见饮茶我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逍遥兄答你两贴都极优秀,我这里只作小小补充;

你大概又是忘记交流电峰值/有效值这回事啦

版主讲的很透彻,不能单单把功率管的供电电压提高到150伏就可以取消输出变压器的,我修的那台功放就是雷击导致的输出接线端子处的高压保护电容击穿短路,记忆里是103/1k伏的,共有4个全部击穿,而功率管却没有损坏,看来这个输出变压器是不能省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7V是这个功放的大音量时的输出,当然可以直接接120V的音箱(拆变压器大音量时喇叭必烧)。

舞台功放能 ...

太好了,终于网友有不用输送变压器的方法了;就是串联使用.很开心,等到了师傅矿友回复。没二话;加分!

三年动乱后,广州陶瓷厂发函请我义务帮装广播系统,厂很穷,工人多是劳教/刑满人员,线路走山岗超千米.

再没经费买输送变压器.于是全部喇叭串联,电压/功率刚刚好.整个山岗厂响彻云霄,公里外都听得一清二楚.

宣布个什么通知,播音乐;象南天门上天将宣旨和仙女跳舞弹奏庞大的声场是那么广阔雄伟的回荡,今生难忘.

谁知过不几个月,不响了,又派人来找我;麻烦再义务帮我们厂一次啦.   惨啦,下大雨全厂是露天特滑陶土路.一个

不少心从半山会一直滑到山脚,扛着竹梯,书包装着MF-160万用表检末二个才是坏喇叭.过千米的坭水滑坡路.

双小腿巳近乎抽筋.象京剧女旦走碎步,步步阑珊地走向公交郊线站.......

后来想办法;每个喇叭并一个15W/220V焊脚灯泡----喇叭坏了,灯就亮.

记住串联喇叭用定压输电路的最大缺点;容易烧其中一只喇叭,检测无法使用优选法,若使用上例每喇叭加旁路作

喇叭损坏指示,要损失几分之一功率.

网友G:
电压相差不大安全的,毕竟就算完全匹配实际长距离使用也有部分线路损耗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相差不大安全的,毕竟就算完全匹配实际长距离使用也有部分线路损耗电压。

这上贴巳有两帖计算过是107V降几伏的损失,但听觉的响度评估能力远迟钝于电压变化;

即使你把功率调少一倍这么强烈的变动,听者会说;差不多,只是音轻了少许.

有时间您可以学习一些电声学的知识.声强变了3DB,普通人毫无知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讲的很透彻,不能单单把功率管的供电电压提高到150伏就可以取消输出变压器的,我修的那台功放就是雷 ...

我帮消遥兄补个实例;我原音响公司一个西裔同事找台世界名机回来修,全部三十个维修工经手都无法修好,

到我手一看;是高电压机,功放管四只串联,换走坏功放三极及前面几只坏二极管后仍不能起动,这些电路换零件后

首先要调齐几管电流上升时间一样,而或有些厂有两个是作恒降压管。而我公司没有这电路经验。后我查到这

牌子是免费维护的,故寄回原厂了。

香港无线电月刊七十年代初曾发过这四管串联功放美国管套件,结果没有一个读者不爆管的,后来月刊宣布这电路

调试无法解决而告失败.美国的配对大功率高电压大电流管从那时到现在,在香港都是天价,没几个业余者玩得起

网友H:
版主讲的就是清楚,其实没必要纠结定压定阻,有计算公式:P=U^2/R, 30瓦 110v音箱阻抗是 110^2/30=403欧姆。定压机器基本不用考虑负载对电压的影响,有负反馈电压波动不大,所以定压机器可以空载或者轻载运行。(切忌不可突然切除负载)定压喇叭一般有一组选择抽头,所以能适应各种情况,比如50W机器带200W音箱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消遥兄补个实例;我原音响公司一个西裔同事找台世界名机回来修,全部三十个维修工经手都无法修好,

...

多级结构的功放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主讲的就是清楚,其实没必要纠结定压定阻,有计算公式:P=U^2/R, 30瓦 110v音箱阻抗是 110^2/30=403欧姆 ...

我这个是比较专业的定压音箱,电压较高

网友I(2022-09-30):
功放,后边,接个线间变压器,升压,然后,接你的 音柱就行了吧
功放直接外接喇叭,不好玩,就是响了,也只是能响,声音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您听我细说;

两种机子我都看过无数线路,亦打开过实机对照发现定压机并非神乎其神,以我原所在SOUND ...

前辈的书叫什么名字?或者推荐些书我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功放,后边,接个线间变压器,升压,然后,接你的 音柱就行了吧
功放直接外接喇叭,不好玩,就是响了,也 ...

线间变压器直流电阻很小的,一旦功放输出低频不就和短路一样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线间变压器直流电阻很小的,一旦功放输出低频不就和短路一样吗

线间变压器一样有阻抗的
反过来用,一样是升压,到喇叭那边在降压就行了
这样接,没问题,我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线间变压器一样有阻抗的
反过来用,一样是升压,到喇叭那边在降压就行了
这样接,没问题,我这样用过

问一下,500瓦的线间变压器直流电阻只有1欧不到,不加隔直电容的话一旦有超低频信号,功率管会不会烧掉,您用的功放和线间变压器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500瓦的线间变压器直流电阻只有1欧不到,不加隔直电容的话一旦有超低频信号,功率管会不会烧掉, ...

我用的小,百十瓦,带三个25W的喇叭

网友J:
    从交流功率上看没有问题的,按照阻抗来计算110V-30W,箱体对外的阻抗403欧姆,8只并联阻抗大约是50欧姆,功放不会过载的,同时因为功放的最大输出是107V,音箱如果能承受30W的长期额定输入功率,音箱也不会烧毁的。
    问题可能在于有些高级专业功放,开机的时候有负载短路检测,上面计算的是交流阻抗,而直流电阻可能会比较小,可能造成开机保护。一般的专业功放没有这个功能,楼主可以驳接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交流功率上看没有问题的,按照阻抗来计算110V-30W,箱体对外的阻抗403欧姆,8只并联阻抗大约是50欧姆 ...

我想可不可以串个250伏1000UF的交流电容进行隔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可不可以串个250伏1000UF的交流电容进行隔值

我的经验是直接接就可以,你要串联一个电容只是为了更保险也,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