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机的搅拌棒用手转动觉得很紧,又不能拆开转轴,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2-08-28):
面包机的搅拌棒用手转动觉得很紧,又不能拆开转轴,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按照你教的方法搞好了。

不用客气,论坛都是大家互相学习交流 ,我家的面包机现在基本都只用来发酵和烤面包,搅拌工序交给和面机完成,和面机揉面比面包机效果好很多,面揉好了,如放烤箱烤还要看温度和时间,直接放面面包机里选发酵,等发酵好了,再按烤面包半小时就自动完成了,面包机温度已经自己设定好,比烤箱省心 懒人的方法也可以做出面包店的效果,如全程面包机,效果不好,面包不够蓬松

网友:
如果里面有齿轮减速,那手动就有些困难。

网友:
是涡轮蜗杆减速传动结构的吧?若是的话,在从动端用力,是转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包机的搅拌有好几种形式,多数是装在底部,但也有侧面或顶部。不知楼主是哪一种,是否可上个图。

网友:
皮带传动,很紧的,如果皮带坏了,缠住了会更紧。我给东菱面包机换过皮带。

网友:
这种面包机要大卸八块才行。

而且不好拆:1、有些机子好像需要一把超长(30cm)的十字螺丝刀。2、要撬底部的边框。3、需预先拆走盖子下的“铁皮箱”——先松开螺丝,再往上提。

网友:
锅底下挖开看一下不就行了吗?

楼主:
面包机没事,就是内胆的转轴很紧。

网友A:
我家的也有同样问题,在桶内搅拌轴加点食用油,再放回面包机里通电空转一回,食用油摩擦后会变黑,要把黑油擦掉,再下料做面包,不是面包和面会把黑油加进去了

网友:
面包桶就是金属搅拌轴加胶轴套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包机没事,就是内胆的转轴很紧。

如果用手能拧动,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他本来就偏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有同样问题,在桶内搅拌轴加点食用油,再放回面包机里通电空转一回,食用油摩擦后会变黑,要把黑油 ...

谢谢,下次制作面包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这种类型面包机的轴在底部,面粉及其它食料非常容易滑入轴套里,并被高温烘焦,造成轴被卡死。而且 ...

面包机的轴是是铆合的,如果是用螺丝的话就可以拆下来清理了。

网友C:
楼主也不明说你的面包机总体上遇到什么情况和问题,旁人被你牵着鼻子走

据我估计:

1、你是遇到机子不工作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开机后能听到内部马达转动的声音,但内胆的搅拌棒不转动。

2、检查内胆,发现搅拌棒很紧,因而凭以往经验,认为内胆出问题而令马达带不动。

3、想拆内胆搅拌部分,但拆不动,因而上来发帖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不明说你的面包机总体上遇到什么情况和问题,旁人被你牵着鼻子走

据我估计:

如果我没有估计错,那么,你不用浪费自己和回帖者的时间了,你直接想办法换皮带就是了。

网友:
内胆高温,这种面包机的皮带很容易坏

手里一台面包机都懒得换皮带了,浪费钱折腾玩几回而已

楼主:
面包机能正常工作,皮带也正常,但转轴太紧对马达和皮带不利。转轴是不锈钢的,就用转铀本身铆定的。

网友:
这玩意我修过,基本上没得修,橡胶轴承老化了,缝隙加大,面粉掉进去烤焦固化了,你会发现搅拌的面团有黑色的东西。橡胶轴承基本买不到,厂家有但是维修费不划算,最后直接在淘宝上买一个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有同样问题,在桶内搅拌轴加点食用油,再放回面包机里通电空转一回,食用油摩擦后会变黑,要把黑油 ...

谢谢你,按照你教的方法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论坛都是大家互相学习交流 ,我家的面包机现在基本都只用来发酵和烤面包,搅拌 ...

这是个好方法,但我只有面包机和烤箱,没有和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