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统计一个文本中超过30的数字个数?

楼主(2022-08-28):
假设一台xp电脑中装有office 2003。现在有一堆.txt文本,每个文本中有一系列的数值,示例如下:
014  ,017  ,020  ,023  ,032  ,032  ,041  ,030  ,030  ,022  ,020  ,115  ,015
012  ,015  ,016  ,018  ,025  ,029  ,050  ,129  ,028  ,020  ,018  ,011  ,014
每个逗号,隔开的算一个数据。
要统计每个文本中有多少数据的数值(如020、051、129)超过30(大于等于30),该怎么弄?
excel 2003的话,公式该如何写?

网友:
EXEC导入TXT文件,以逗号分割。导入后,将数据转置将横排变为竖排,然后将数据排序,选取30及以上的数据就可知道数据个数。

网友:
电脑内存很大,开个数组,初值0
数据格式化,比较数值记录到数组相应单元
最后遍历一次数组,把大於等於30的找出

以上未经优化

网友:
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网友:
能导入excle就容易了。
但不要想着一次性一条公式搞掂,用增加一行辅助列,列的内容就是类似  iif(>30?1:0)
然后直接下拉统计这个辅助列的合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