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9700FM波段正常,AM波段不能收音,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29):
一台德生9700超级短波王收音机,FM波段和TV波段都完全正常,控制板上所有按键以及指示灯也都完全正常,但AM波段不能正常收音机,AM波段有背景噪声,中波MW波段时,若遇到电台时,控制板上的信号强度指示灯变亮,但没有广播节目声,只是背景噪声有点减弱了而已,短波SW波段可以收到一些貌似电台的信号,这时信号强度指示灯也会变亮,但都没有广播节目。
不知故障原因在哪里呢?
用金属镊子的尖触碰8122的第24脚AM RF IN,好象也没什么反应。正常情况下,用金属物体触碰24脚,应该有比较大的反应。
会不会是TA8122芯片损坏了呢?
按道理,芯片一般不会坏吧?我又没有给机子施加过压,都是按4。5V的正常电压使用的。
如果是8122损坏了,为什么FM波段又完全正常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高度怀疑是8122损坏了,可8122只有第24脚电压不正常,其它引脚电压全正常,这集成块坏得也有点邪门了 ...

24脚和22脚通过磁棒天线联通了,你看看是不是磁棒天线断线了

网友:
这样收音机不太难修,1,你确定波段开关是好的,,2,找到IC波段切换脚看看电源是否正常。3,测IC在中波时,各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中波MW波段时,若遇到电台时,控制板上的信号强度指示灯变亮,但没有广播节目声,只是背景噪声有点减弱了而已------信号强度指示灯变亮 不是说明 机器自己认为已经收到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MW波段时,若遇到电台时,控制板上的信号强度指示灯变亮,但没有广播节目声,只是背景噪声有点减弱了而 ...

机器自认为已经收到电台了没用哦,要确确实实地从喇叭里放出广播节目的声音才算数。

网友C:
如果是多年老机器,波段开关接触出不良是主要的原因,如果是比较新的机器可能就是接受环境电磁干扰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多年老机器,波段开关接触出不良是主要的原因,如果是比较新的机器可能就是接受环境电磁干扰所致。。

波段 开关接触不良的因素完全可以排除,本人在波段开关里加有优质黄油,本机一直使用良好,波段开关接触极其良好,前几天手贱维护机子,不知怎的,AM波段就不能正常收音了。
环境电磁干扰的因素也可以排除,因为同样的环境下,该机以前一直使用良好,前几天手贱维护机子,不知怎的AM波段就不能收音了。

网友D:
是不是重点检查一下IC3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段 开关接触不良的因素完全可以排除,本人在波段开关里加有优质黄油,本机一直使用良好,波段开关接 ...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检查磁棒天性是否有断线和线路板上有否有元器件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重点检查一下IC3

IC3 74HC138是负责控制板上逻辑功能的,现在控制板上所有按键以及指示灯都正常,IC3怎么可能出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检查磁棒天性是否有断线和线路板上有否有元器件松动了。。。

现在是中波MW和短波SW同时出问题了,应该和磁棒天线关系不大吧?
我觉得应该是中波和短波共同通道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元件松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中波MW和短波SW同时出问题了,应该和磁棒天线关系不大吧?
我觉得应该是中波和短波共同通道的某 ...

是的,应该就是公共通道出了问题,只能检查集成块的供电和周边原件了,这个比较麻烦了。不过根据我的经验,集成电路损坏的概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应该就是公共通道出了问题,只能检查集成块的供电和周边原件了,这个比较麻烦了。不过根据我的经验 ...

我也觉得集成块不大容易损坏,可用金属镊子尖触碰TA8122的第24脚 AM RF IN,基本没啥反应,感觉好象是8122有点问题,但如果8122有问题,可FM波段却又完全正常,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同楼主问题,有台老德生,只有FM能正常收音,AM有底噪没台,拆开过一次检查波段开关就一直放置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楼主问题,有台老德生,只有FM能正常收音,AM有底噪没台,拆开过一次检查波段开关就一直放置吃灰了

同病相怜!
个人感觉这个故障和波段开关没有丝毫关系。
我这台病机之前一直使用良好,波段开关也接触非常良好,前几天手贱维护机子时,不知怎么回事,突然之间AM波段就收不到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集成块不大容易损坏,可用金属镊子尖触碰TA8122的第24脚 AM RF IN,基本没啥反应,感觉好象是8 ...

如果集成块外围原件没问题,用电烙铁把集成块腿再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集成块外围原件没问题,用电烙铁把集成块腿再焊一遍。。。

虚焊、脱焊等常见的故障可能性早都被排除掉了。
要是问题这么简单就好了。
巴不得看到某个线头脱落了,补焊好,然后一切都变正常了,那该多好。
可惜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否则就不用发帖到坛子里来求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年从厂子买回来一只1107拆零件,调频很好,短波也还好,就是中波没声音,低放后面被打理过,音质非常不错 ...

现在不仅是中波收不到台,短波也不能正常收台。
这台机子以前一直工作良好,前几天本人手贱维护机子时,不知怎么回事,AM波段(包括中波MW和短波SW波段)突然就收不到台了。
因此,不大可能是某个线头焊错地方的原因。

楼主:
今天又检查了一下与8122第4脚AM MIX相连的中频变压器T1和与第7脚AM IF IN相连的中频陶瓷滤波器F1 M551(其实就是个455KHZ的滤波器),方法是把这台坏机上的T1、F1与另一台好机上的T1、F1互换,结果好机仍是好的,坏机仍是坏的,这就证明了问题不是出在T1和F1这两个元件上。
这台坏机以前一直工作良好,前几天本人手贱维护机子时,不知怎的突然AM波段就收不到台了。
现在控制面板上所有按键以及指示灯都正常,FM波段也能正常发声,因此,IC2 CXA1622和IC3 74HC138应该都没有问题,个人感觉最有可能的就是IC1 TA8122或某个三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首先看看波段切换开关可起作用,查查16脚电压能不能翻转再说(AM/FM切换!)。不能翻转再咋折腾都是 ...

我前几天维护机子时,就是换了个电容。
前几天维护机子之前,感觉这机子的声音有点尖,就想把8122第19脚DET OUT相连的旁路电容C14的容量从原来的330PF增大到680PF,这样可以增加高频分量的衰减量,使得声音更加柔和一些,先把另一只330PF的电容从电路板背面试焊到C14的位置上去,与原来330PF的电容并联起来,这时,C14的容量就是330+330=660PF,近似等于680PF,感觉声音比较满意了,然后把C14(330PF)拆下来,把680PF的瓷片电容焊到C14的位置上去,结果就成现在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焊接粘连了?应该不难检查。
你还是要按照检修程序来,否则原地兜圈子。
切换不了,整个AM波段就 ...

焊点粘连、脱焊、漏焊等问题,我都仔细检查过了,应该没有。
至于您说的8122第16脚电压的问题,我回头测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首先看看波段切换开关可起作用,查查16脚电压能不能翻转再说(AM/FM切换!)。不能翻转再咋折腾都是 ...

刚才实测了一下,8122第16脚对第9脚(GND2)的电压,AM时是3。48V,FM时是2。45V,对照8122手册上的数据,似乎还都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波段开关控制IC的9、10、12脚电压,看看变化。

第9脚是地,其电位应该不随波段开关而变吧?
第10脚是接收信号强度指示灯,FM时,控制板上的TUN指示灯指示完全正常,AM时,背景噪声增强时,TUN的指示LED也亮,说明指示功能也是正常的。
12脚是FM QUARD DETECTOR,这应该是和FM有关的一个引脚,现在FM功能全正常,有必要再测这个脚对地电压吗?

楼主:
今天又按照这篇文章:https://www.520101.com/html/sound/123240917.html 中的说法,检查了VT6和R19,发现这两个元件都正常,可见故障原因不在这两个元件上。
昨天还把四联可变电容也换了,波段开关所有引脚都重焊了一遍,以确保没有虚焊、漏焊、脱焊等现象,可故障依旧。
真是邪了门了,这个故障的原因怎么这么难找?

网友:
德生的机器,为什么不返厂维修?

网友G:
换新的吧,现在集成化较高的收音机可玩性太低了,和过去分立件的没法比

网友H:
重点查调幅的共用部分,T1,F1,F5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点查调幅的共用部分,T1,F1,F5滤波器。

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我也曾高度怀疑这几个元件有问题,可实验证明,这几个元件都正常。
具体方法是:把一台好机上的T1、F1、F5和这台病机上对应元件互换,结果好机仍是好的,坏机仍是坏的。
这就证明了,病机上的T1、F1和F5都正常,问题不是出在这里。
另外,调整T1时,可以感到喇叭里的声音也随之变化,当T1的磁芯在某个特定位置时,喇叭里的背景噪声最大,此时的谐振频率为455KHZ,最容易通过后面的F1,因此此时喇叭里声音最大。这进一步证明了T1和F1都在正常工作。
请看我前面的帖子,里面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新的吧,现在集成化较高的收音机可玩性太低了,和过去分立件的没法比

所言极是!
一个高度集成,一个表面贴装,都大大降低了机子的可玩性。

楼主:
今天又检查了一下8122各引脚的电压,终于发现了异常现象。
TA8122第24脚在AM状态时的对地电压正常情况下为3。0V,可这台病机的却为0。2V左右,手头另一台好机的为3。4V左右,可见,病机8122第24脚电压异常。
24脚电压为何几乎为0?是8122损坏了,还是周围元件的问题?于是又顺着与24脚相连的连线,相继检查了二极管VD4 HA135,电阻R14(560欧),R23(10K),C43(0。01UF)和VT10 9014,结果这些元件都是好的。
莫非是8122损坏了?
8122除了第24脚电压异常外,其它引脚电压全正常。
就因为一个引脚电压异常,就说8122损坏了,好象也有点勉强。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网友:
手上有两台一样的机器,信号通路一样,加个电容隔直接在相同的点位相互当作做信号发生器,好像也可以检查出是哪级出了问题

网友:
简单的土办法着手试试呗,需要两台收音机相互配合,普通的收音机就行,高档的收音机反而不好(有屏蔽罩盖住)。主要是利用收音机的本振信号外泄作为判断依据,就可以知道故障机是接收部分有问题还是本振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高度怀疑是8122损坏了,可8122只有第24脚电压不正常,其它引脚电压全正常,这集成块坏得也有点邪门了吧?
再说了,芯片一般不容易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脚和22脚通过磁棒天线联通了,你看看是不是磁棒天线断线了

高手啊,厉害!
问题果然出在磁棒线圈上,中间抽头和左边线圈的连接处断裂,导致8122第24脚加不上电压。
这么点断裂,肉眼根本看不到,我拿放大10倍的地图放大镜才看清楚 。
把断裂处连接好,机子立马恢复正常了。
非常感谢诸位老师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叫你查关键点电压,然后慢慢撸。恭喜了。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