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13笔记本电脑求助

楼主(2022-08-29):
新购一台戴尔XPS13笔记本电脑,启动速度还是慢快的,也好用。硬盘是M2的,512G ,刚开始用的时候,C盘是分了100G的容量,使用了大概30多G,但使用不到一周,C盘就占用了90G左右,直接亮红线了,用网上介绍的各种办法清理后,还是有70多G,请问有哪位朋友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
先问一下楼主的C盘是否已经安装了很多很多的软件,如果是的话,还是都删了再装到D盘吧
如果不是的话,我晚些时候开贴写一下我的净化C盘增加可用空间的习惯。
最近在学习系统封装,所以对这些东西有些熟悉。

网友:
新电脑一般都是Win10或11的系统了,C盘100G肯定小了,应该是整个盘都用作系统盘,数据盘在其它接口上加一个盘。

网友:
把C盘里面的缓存移到D盘,以后装程序不要默认把他们都安装到D盘。把C盘Administrator里面下载的文件移除到E盘之后的某一处。E盘之后F等去的存储文件,包括下载的文件资料等。

网友:
C盘分100太少了,除非只装个把软件

网友:
100G确实少了,我的使用习惯很好,软件都装D盘,所有软件的缓存也都设置到D盘,除了桌面上有个别临时文件外,C盘基本就是系统,即使这样我的150G用了两年后也超过了100G,现在感觉150G分的有点少了,使用软件调整分区吧

网友:
1.将用户文件夹下桌面,文档,下载等文件夹移动(剪切)到其他盘。
2.将虚拟内存文件设置到其他盘,如果物理内存足够大,可考虑直接关闭虚拟内存。
3.将系统临时文件夹设置到其他盘,在环境变量里面更改TMP,TEMP的路径。
4.将Edge或Chrome浏览器的临时文件夹设置在其他盘。
5.将软件默认安装路径设置在其他盘
6.使用Dism++(第三方软件)进行空间回收,可删掉大量备份的文件,临时文件。
7.使用Dism++系统优化,关闭不必要的动画特效,关闭休眠
8.经过以上操作,在WIN10系统下系统盘使用的空间可控制在25G以下。
9.安装一些大型软件后,注意设置其相关文件的路径,默认可能都是在系统盘。
10.定期(建议每周)清理临时文件。

网友:
SpaceSniffer 扫一下C盘看看哪些占空间了,有可能微信就占了不少。

网友:
这个问题,清理没意义的,我笔记本win11系统c盘除了基本没有安装图形软件之类。都占用123g,用100g当系统盘,肯定不够的。还是重新分区吧,这样比你清理效果好。

网友:
开始用的时候,C盘是分了100G的容量,使用了大概30多G,但使用不到一周,C盘就占用了90G左右
++++++++
你这个使用是否包括安装软件?

网友:
固态硬盘分区使用,毫无意义。

网友:
再加一个硬盘,512的做系统盘,只装系统和应用软件,在必须软件装好后,全盘备份,以后垃圾软件多了,恢复c盘,就和全新系统一样。不用又装系统,再装软件,半天也搞不定。

网友:
装Win7系统呀,

网友:
每次装软件,会提示占用多少空间的
一般系统重装后可以直接用的软件,不要装到C盘
大的工作软件也不要装C盘
下载目录和文档都转移到别的盘
养成好习惯,C盘100G够用了

网友:
将微信和QQ删除后,重新安装在c盘以外的分区中!还有大型的软件也是安装在其他分区中,这样应该没有啥问题!主要是微信和QQ聊天现在占据很大的空间!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我这台笔记本是WIN11的系统,使用一周,也就装2个软件,而且没有游戏,楼上各位朋友的方法也试了不少,就只能少2G左右,我百度了多次,认为这个戴尔的笔记本应该是自带一个系统还源的软件,把C盘的系统直接备份在C盘里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看在Win11系统里查不到备份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