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环境下,二极管两端电压是否为定值

楼主(2022-08-29):
交流环境下,一个已储能的电感通过电容和二极管放电,电容两端接负载。没有其他元件。
问下各位,二极管两端电压是否为定值

网友:
电感释能时,通过二极管向电容充电,二极管正向压降0.3-1V。具体值随二极管材质及电流而定,不是定值。
电感释能完毕,二极管反向截止,二极管反向压降为电容上的电压Vc。电容向负载放电,电压逐渐降低,二极管反向压降也不是定值。

楼主:
核心问题:释能过程中是不是定值(释能到一定阶段,还没释放完又给电感新增能量,即可能不会完全释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