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隔离器,有人拆过吗?

楼主(2022-08-29):
老衲买电视机时,电视机自带的天线隔离器。
老衲想拆开看看,拆不开。
有人拆过吗?
另外,那根线是什么线?老衲忘了。

网友:
装了这玩意,数字电视误码率直线上升,拔了就好

网友:
里面两个隔离电容器 有的还有一个高压放电器  之前拆过一个夏普的
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老式热底板CRT电视机的天线隔离器 防止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