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DT860的问题?

楼主(2022-08-29):
4个多月前,我收了一台日本产DT860数字表,整体新净有包装盒和表笔,没有说明书。当时功能一切正常,手上表多就收藏起来了。近日,开机发现不显示,电池是两节新的,约一分钟后,屏幕逐渐显现,但很淡并且左下角多了一个“B”,测量功能是正常的。如果关机较长时间再开,又会重复上述现象。请各位同好帮忙分析原因,有说明书的朋友介绍一下“B”字的含义

补充内容 (2022-9-8 13:16):
已修复,过程见15楼。

网友:
一般来说,
B的含义是“Battery”
可能就是表示低电量了,
根据您的故障现象也像是电力不足了。
但又说是新电池,
这就不知道了,
建议确认一下电池是否为新、电力是否充足。

网友:
电池的容量已经挺不了多久了。

网友:
换新电池试一试。

网友:
B代表电池电压低,换生产日期最近的,新买的碱性电池吧。

网友:
表示低电量

网友:
不如买个UT136B+,便宜好用,才78元

网友:
先不要管它电池新旧,因为这表子不是高耗电的, 就是碳性也很耐用,
为什么不先观察观测开机电流是几毫安?

楼主:
电池是新的南孚,电压有1.6v。开机电流约1.3mA。我感觉是表的芯片供电有问题,导致出现电池电量低的符号,并且显示浅淡。谁有此表清晰的图纸发上来看看。

网友:
电池座、电源开关接触不良吧

网友:
检查开机电流,测量电容失效漏电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新的南孚,电压有1.6v。开机电流约1.3mA。我感觉是表的芯片供电有问题,导致出现电池电量低的符号, ...

不能迷信新电池,前些天网购一块原厂塑皮封装的15V仪表电池结果才12V多(应该是生产日期太久)。手里还有一只5号几乎没电的碱性电池用多块万用表测量都是1.7V。还是换换电池试试成本不高也不费事。

网友:
应该是电池到板子上的电压低了,建议量一下电源开关,放的时间长了,容易氧化。

网友:
按10楼朋友所说,检查一下电池座和电源开关吧,我的一块860就是经常电源开关接触不良,总显示“B”。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热情回复,确定B的确是电池电压低的提示。现在修复了,是电源开关后面正极的印刷线路在一个小电解电容引脚处断了,电源通过其他渠道流入芯片,到达芯片vcc只有2.6v,导致芯片认为电压低,屏幕显示淡。现在接了根跳线,正常了。断点在电路图红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