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508的电池片断了。维修中,一时受欠,用WD40喷了下fluke 1508的电路板,结果...

楼主(2022-08-29):
fluke1508的电池片断了。先用锉刀磨掉表面层,后用焊锡重新焊接好,OK。
维修中,一时受欠,用WD40喷了下fluke 1508的电路板,结果把供电烧了,烧了负压芯片的输出二极管和钽电容。替换后高压输出正常。

补充内容 (2022-8-30 04:36):
1400V高压哦。非220V,50V等更低的电压。

网友:
WD40 ,不似正品。和我手里的不一样。

网友:
wd40我用3m的

网友:
WD-40是绝缘液体,按理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网友:
26年前,单位引进的一台进口大型设备里有一瓶WD40,多年来锁具,电位器,开关,排线插头,生锈螺丝都用过,直到现在还没用完。那时知道WD40的人还不多,现在地摊都有卖的,很多都是冒用这个牌子。

网友:
都是写wd-40   哪种适合很明显

网友A:
现在国内98%的WD40都是假货,有时候花了高价都不一定买得到真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98%的WD40都是假货,有时候花了高价都不一定买得到真货。

非常正确,基本上99.99%都是假货,即使你花高价也买不到正宗进口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正确,基本上99.99%都是假货,即使你花高价也买不到正宗进口的了。

有些外资厂有进货渠道,有一部分被人拿出来卖了。

网友:
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26年前进口设备里带来的WD40,保证是真的。原来WD40是公司的名称。

网友C:
WD40是10多年前买的,现在还在用(当时为了润滑魔方)。纯进口的,外观跟楼主这个区别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D40是10多年前买的,现在还在用(当时为了润滑魔方)。纯进口的,外观跟楼主这个区别很大。

呃,老郑还喜欢魔方,
我也是。
我可以用F2L方法还原魔方,
不过手不够快,
最快时平均达到30秒左右,
还玩过盲拧呢。
魔方润滑有专门的魔方油,
WD40我是拿来修自行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老郑还喜欢魔方,
我也是。
我可以用F2L方法还原魔方,

30秒挺厉害了 ,我得近1分钟。
早就不玩儿了,口决也忘了,再过几年只能搓核桃啦 ,哈哈。

楼主:
看来很多wd40的拥护者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