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42参数的计算求教

楼主(2022-08-30):
我们知道,3842是反激DCM型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其参数设计,对其中的直流输入电压Vd有疑问,正常的不是整流滤波到310V左右吗,为什么这书上提的是120V。
有哪位知道,麻烦看看。

楼主:
国外的电源110V。以前常看的图是国内220V(交流峰值最大310V)整流到310V

网友:
最大占空比出现在最大负载、最低输入电压时,所以计算Ton时要以最低输入电压为准。输入90VAC时,90*1.3=117V,取整120V。
同理,计算开关管耐压时要以最高输入电压为准,260*1.414=367V,取整,以370-380V为基准,再考虑关断时的反射电压、尖峰等因素。

按以上取舍计算出来的参数,才能在90-260VAC全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
你的电源只在国内用的话,当然也可以按咱们的市电标准取值,下限180VAC,再留点余量,取160VAC足够了,对应210VDC。上限260VAC也就可以了。

楼主:
这里再多问一个,国内电路为什么会再多一个整流滤波,而国外的直接就略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再多问一个,国内电路为什么会再多一个整流滤波,而国外的直接就略过呢

到哪都不会略过:

楼主:
呵呵,近视眼,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