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8-30):
百度和半导小芯都找不到资料,可以用什么型号来代替吗

网友:
你应该把具体应用电路公开下,然后就能顺藤摸瓜知道这个是MOS管还是二极管还是芯片?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了

网友A:
至今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求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今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求大神帮忙

我去外网帮你找过了,也找不到

网友:
你看Q33,Q35,里面都差不多的,你去外网看国外论坛,有提到那个机器用这个元件,你去找那台机器手册,应该能找到对应图纸,或者你将机器型号发上来我帮你找

网友B:
https://elektrotanya.com/kenwood ... df/download.html#dl
这个图纸是用DAT0612和DAT1018的,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elektrotanya.com/kenwood_ka-1100sd_sm.pdf/download.html#dl
这个图纸是用DAT0612和DAT1018的, ...

这个网站的图纸手册如何下载,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打开网页后,等待一下,要人机认证,过了之后,等待一下,就可以下载了,一般可以将机器型号+TNAYA在BING上搜索,有的话会显示带TANYA的网页,没有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个网站每天下载量只有5个,网速非常慢,要耐心才行,有时下载不了,并且不能用下载软件下载,最好用浏览器自带的下载器下载

网友:
你照着这几个步骤,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你把机器型号发给我看看,能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