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3P胆机二种接法的深度测试

楼主(2022-08-30):
      看了jupeter老师用6P13P做5W胆机的帖子,也想试试。最近翻出以前买的6P13P,装了一个标准接法与三极管接法的试验板,并进行深度测试,供坛友们参考。

    该试验板是以前用剩的M7电路板作为推动级,仅需改动一下反馈量就可以了,所以输出端没有反馈。为什么要用这个电路做推动,是这个电路加了一些味精,听起来不那么直白。坛友们可对比试一下,进而相互交流。
    一、        标准接法
电路图

   总电压261.8V,总电流66.1mA,表上的电流比实际高3mA左右,以阴极电阻电压换算为准(下同)。

二栅电压150V,电流约2.9mA

    阴极电阻180R,压降11.39V=电流63.2mA,K-A电压242.8V,扣除二栅电流后的板极功耗约14.6W。

    输出变压器是借用300B胆机3.5K75W,功率余量相当大,在8R负载下,输入信号14.2V,输出均方根电压6.373V=5.07W。

    在8R电阻负载下,输出功率1W多的扫频波,黄色是信号波,蓝色是输出波,波形并不理想。

    二、        自偏电路三极管接法
   电路图

     总电压350V,总电流64.2mA

     二栅串100R电阻,压降为0.516V,电流约5.16mA,在手册规定的7mA以下。

    阴极电阻600R,压降35.74V=电流59.56mA,

    K-A电压306.6V,扣除二栅电流后的板极功耗约16.7W。

    输出在8R负载下,输入信号77.2V,输出均方根电压6.6V=5.4W。

     在8R电阻负载下,输出功率1W多的的扫频波,黄色是信号波,蓝色是输出波。

  插上全部管子进行试听,相当可以。

   三、        固偏电路三极管接法
    固偏电路图

   采用固偏电路,没有阴极电阻、电容的音染(但也有人喜欢有阻容),还能方便调整工作点,在最大功率时的波形对称性要好一点。下图的上下波虽然有一点不平衡,但已很小了。

    四、        关于调试时出现的波形
    1、调胆机主要是调最大功率时的工作点。其直观结果是看上下波的对称性,但要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下图是自偏三接电路,用3.5K50W输出牛测得的最大功率波,黄线是6P13P 5脚的输入信号,相当平衡,蓝线是8欧端接8R负载的波,下波高于上波,但已很小。

没调好的波

   2、工作电流不足波

   3、工作电压不足波

   4、二声道的一致性。该试验板采用M7的放大级,该级用了强反馈,所以输出信号一致性相当好,对管子的误差要求不高,下图是二声道的输出波,已完全重叠。

    下图是用20-20KHz的扫频波,测二个声道的功率输出,也是相当平衡。

    五、        二种接法的优缺点及其他
   1、        标准接法所需的电压低,推动电压也低,容易推动,效率较高,但波形较差,低频下潜不深,高频又过,所以不耐听,另外,要有一个150V的稳压源。
   2、        三极管接法所需电压高,推动电压也高,推动级要有较大的增益,但波形好,低频下潜深,高频在13KHz时开始衰减,所以听上去比较顺耳,也适合上了年龄的人听。
  3、        顺便用扫频波测了一下组装的JBL8寸三分频箱。

  从扫频波形中可以明显看出三个谐振点,低频最高点在63Hz左右。

中频在750Hz左右,

高频在4.1-7.9KHz这一段有提升,

   8K以后就出现衰减,因此,高频并不理想,低频下潜也不深,低端箱就只能这样了。
   4、现在市面上都是M级的6P13P,虽然是M级的,但误差并不大,手中的6支管,电流误差在9%以下,输出误差在6%以下,其中有4支管输出有效功率电压在6.35-6.39之间,可以说相当一致。有条件的坛友值得一试,不过各类功率管有各自的声底,差别并不是很大,但能听出不同的风格,这也是一种乐趣。
   5、最后摆显一下胆机调试电源。

   该电源高压分三段,从175-700V连续可调,其中有一路150V固定电压。

  灯丝有5路,其中5、6.3、12.6V三路为同地,另二路为1.2-12.6V连续可调,都独立不同地。

  调常用的旁热管、直热管相当方便,再有一路负压,用于调固偏电路。

  以上对6P13P胆机调试和观点不知对否,希坛友们讨论指正。

补充内容 (2022-8-31 08:44):
感谢各位坛友的鼓励和提议,原来不想把此胆机装出成品来,看到坛友的建议和要求,最后还是决定有始有终把此机做成用不同推动级的验证胆机。
输出变压器准备用山东的15W3.5K的中低端产品。若另有性价比高的产品,希坛友们推荐。

补充内容 (2022-9-23 16:21):
已做6j4p、6n2、6n9p和原有的m7推动板比较在45楼。

网友A:
认真拜读了楼主的实验线路和结果,对楼主的严谨态度表示钦佩。顺便也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供楼主参考。
1、驱动级虽然出身于著名的M7电路,但个人认为他并不适合用来直推功放级,因为毕竟高U管内阻比较大,输出阻抗高,对后级的接口阻抗和米勒效应比较敏感。推末级管子标接还行,但是推三接的管子时会显得捉襟见肘,无论是摆幅还是频响都会受到影响。
2、原推动级两级高U共阴接力放大,放大倍数是极大的,然后加上负反馈进行压抑,反馈深度可想而知。这种做法也是一直以来我对M7电路的不屑,这是题外话。问题是,反馈环路仅止于推动级,而输出末级则身处圈外,一般标接的管子失真度在5%-7%,且内阻较高。三接的多极管满功率时的偶次谐波失真度多在7%-10%,对这么大的偶次谐波失真不管不问作为玩家是于心不忍的。所以极力建议反馈环要把6P13P包括在内,然后再测整机的表现,相信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就目前为止,满功率波形已经可以看出上下幅的不对称了。
3、建议对推动板子略作修改,标接时用6N2做第一级放大,第二级做阴极输出(栅极直藕,阴极电阻加大),这样推动起来就游刃有余了。推三接时,建议插6N1,并对外围元件数值重新设计,两级共阴放大推几乎所有的三接管子将会轻松自如。
先说这么多个人意见,不符合楼主的喜好完全可以略过。

网友:
有理有据,有图有真相

网友:
厉害!老师在LLC开关电源和马7电路方面研究很深啊,真真的技术派。点赞!
我一直想做一台胆机实验电源,就像你这种的

网友B:
求PCB板或文件,谢谢。

网友C:
用实际测试进行验证。。。
电源非常不错,实验、研究胆机的利器
电源的电路图能否公开?

网友:
开关电源弄不来了,我想测量电子管的时候,要用专门的灯丝变压器和一个高压变压器,外加一个调压器,很笨重的。如果用模拟方法做一个电源,就是很麻烦。

网友:
实际上,你可以把3.5K输出牛变成可调阻抗的输出牛,粗调就是调次级的8欧假负载,细调就是去掉假负载,初级并联一个10K的可调电位器。想要几K就调几K。

网友D:
赞,技术贴,测试技术指标有说服力,whmks 坛友能否用方波做个测试

网友E:
6P13 、6P12,以前很便宜的管,现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P13 、6P12,以前很便宜的管,现在...

海版你应该不玩这个级别的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PCB板或文件,谢谢。

谢谢你的光临!这个板是用剩余材料改的,而且是拼板,没有单独画板。等以后画板了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实际测试进行验证。。。
电源非常不错,实验、研究胆机的利器:victor ...

谢谢!关于电源线路,说实话我也没画,因内部还是比较复杂,只能有空画一个框架结构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技术贴,测试技术指标有说服力,whmks 坛友能否用方波做个测试

谢谢!等有时间测后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拜读了楼主的实验线路和结果,对楼主的严谨态度表示钦佩。顺便也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供楼主参考。
1、驱 ...

谢谢老师的建议,也准备用6J4P、6F2等其他管作推动,并全环路反馈。至于M7电路特点将在下一帖(无变胆耳放)中测试验证,到时也请你过目审阅。

网友G:
矿坛的一位朋友是另外一种接法,把0-4-8端子接入6P13P的阴极回路,实现输出级-本级的反馈,我用手机看他的视频声音非常好听,通透。没夸张。
仅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矿坛的一位朋友是另外一种接法,把0-4-8端子接入6P13P的阴极回路,实现输出级-本级的反馈,我用手机看他的 ...

求分享视频,或给个链接啥的,观摩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求分享视频,或给个链接啥的,观摩学习一下,谢谢。

手机聊天的视频,去年的已过期了,不好意思。
就在你第一个电路里,把输出牛的输出端子接入阴极,相位反了就调换;不过它的前级是SRPP。
其它无特殊。按照他的意思,SRPP是发挥输出级之前的优点,输出及阴极负反馈是解决6P13P自身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理念很简单,但也很重要。
他的经验是用这种负反馈就算输出管特性很差也能出好声。
查聊天文字还在,前级用6N1,双声道交叉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机聊天的视频,去年的已过期了,不好意思。
就在你第一个电路里,把输出牛的输出端子接入阴极,相位反 ...

没关系。知道阴极反馈有效也是一个有用的信息
另外,不是我的电路啊,是楼主的,我是路人甲……你们继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认真拜读了楼主的实验线路和结果,对楼主的严谨态度表示钦佩。顺便也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供楼主参考。
1、驱 ...

70年代中学玩过胆机,青少年宫玩单端,90年代又开始玩一阵子,包括胆结石,但一段时间以后,困惑于胆机技术指标受限于管子对称性、输出变压器频率特性......及jupete高手说的2、3次谐波失真等问题。放弃不玩了,现在喜欢看各位大师技术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光临!这个板是用剩余材料改的,而且是拼板,没有单独画板。等以后画板了再上传。

哈哈,谢谢。

网友H:
6P13P的栅极电阻150K,用0.22UF的耦合是否有点小
能否采用方波信号,看看波形,更直观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70年代中学玩过胆机,青少年宫玩单端,90年代又开始玩一阵子,包括胆结石,但一段时间以后,困惑于胆机 ...

原来老哥是老手了,佩服!那些指标其实并不难理解,也容易定量或定性去调控。例如二次谐波失真主要是管子的跨导单调性减小或增加引起的波形失真,表现形式就是正负半周一边大一边小不对称。三次谐波失真则是正负半波的对称失真。对这些参数掌握住本质意义以后,在电路中就可以有意识的去克服和改进,并不是太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矿坛的一位朋友是另外一种接法,把0-4-8端子接入6P13P的阴极回路,实现输出级-本级的反馈,我用手机看他的 ...

加入阴极负反馈是一种常规的做法,尤其适用于末级管子灵敏度高、线性不太好的情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次级的绕组当做反馈绕组,串入末级管子的阴极,组成阴极的一部分参与反馈,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管子的线性,降低失真。但这样做也提高了末级管的驱动电压的需求。例如原来推满末级需要10V的电压,次级满功率输出5V的电压,则采用串联负反馈以后,需要输入15V的驱动电压才能达到满功率,所以驱动电路的摆幅就比原来要提高一些,这些在设计或改动时都要考虑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入阴极负反馈是一种常规的做法,尤其适用于末级管子灵敏度高、线性不太好的情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次 ...

明白了,是有正反两方面。只不过因为当初听了他的视频,感觉声音特别好,他自己也是非常满意才拿出来交流的。在矿石收音机的Q群里他发过帖i。我因清理过,电路图和视频都打不开了。

网友:
多用电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老哥是老手了,佩服!那些指标其实并不难理解,也容易定量或定性去调控。例如二次谐波失真主要是管子 ...

我是半瓶子醋,玩胆机是依葫芦画瓢,不求甚解 看过jupeter 兄几个作品帖子,对胆机基本原理理解透彻,学习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海版你应该不玩这个级别的管了吧

对对对,因为玩不起。我一般都鼓捣6J1,可是6J1最近也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对对,因为玩不起。我一般都鼓捣6J1,可是6J1最近也贵了。

高手用啥管都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H:
6P13P的栅极电阻150K,用0.22UF的耦合是否有点小
能否采用方波信号,看看波形,更直观些。

        高手,一看就知电容小了。手中没大的,就并了一个0.22uf,电阻加到300K,下图中的第一图是原来的100Hz方波,第二图是改后的波,明显平直一些。

网友:
原理图已经改过为470K了。

网友I:
我觉得老师的电源也可以单独开一个帖子了,学习

网友J:
非常专业!有这些仪器调好机不在话下!
图1蓝线输出上下波不对称,放大来看其实也跟图2差不多(上面圆下面尖),我认为这是三接偶次谐波大的原因,加负反馈可以抵消掉一部分,
你这个蓝线是8欧直出,只能通过加大环路负反馈调整,如果在推动级,可以利用局部负反馈调整,声音比大环路好,因为大环路毕竟包括了相位失真,加多了声朦
纯属个人愚见!

网友K:
感谢分享 支持。 回头可以参考下。

网友L:
我有二支印有试用两字6p13p不知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老师的电源也可以单独开一个帖子了,学习

以前发过,因比较复杂,也没有画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专业!有这些仪器调好机不在话下!
图1蓝线输出上下波不对称,放大来看其实也跟图2差不多(上面圆下面 ...

谢谢,要完全对称波估计功率不会超4W,该管要达到5W就必须超功耗工作,而且波形也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分享 支持。 回头可以参考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有二支印有试用两字6p13p不知能不能用

一般有用,就是功率可能小点。

网友M:
13KHZ开始下降,是输出牛引起的还是电路不尽如人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13KHZ开始下降,是输出牛引起的还是电路不尽如人意呢?

牛和电路都有,用10W牛和大环路反馈,频响就更平直。等几种推动全部测好还会发上来,请大家讨论。

楼主:
再花500大洋完成装机测试作业
机箱200元
输出牛166元
播放器49.5元
其他也有几十元
电源自做不在内
一、装机
买了上下二层的机箱,用中隔板装上所有元件,用输入、输出和电源接插件能拆下整板,方便安装。

除了原有的M7板外,还新做了几块推动板,有6J4P、6N2、6N9P,另有一块6F2未完工。

几种推动板布局,目前功率管采用三极接法,并可自偏和固偏,所有测试采用固偏。

二、测试
1、静态电流要调小,静态板极功耗在16W左右,满载电流会上升,功耗在21W左右,如静态电流调高,满载电流会更高,而功率却没有增加。
单路测试空载与满载电流。

整机测试空载与满载功率
空载功率

满载功率

2、推动级输出电容比较,用0.22uF的对低频推力不足,至少要用到0.47uF以上。

3、全环路深反馈确实能拉宽低到高的频响,如6J4P用620R反馈电阻就有高低频过冲现象。

4、几种板的增益,在同信号下,6J4P最高约226VP-P。推满功率需1.6VP-P信号,主意:6J8P是替代不了6J4P,主要是增益不够和帘栅压不同。

其次是M7,但用了短环路,增益可调大,约156VP-P。推满功率要1.9VP-P信号。

由于二级推动间有环路,因些推动级的输出波形对称性好,但功率级无环路波形会有大小头,前后级不能互补。

6N2位居第三,约127VP-P,在无反馈下用2.04VP-P信号源能推满功率。

而且前后级能互补,使输出波形对称。

最低的是6N9P,约102VP-P,要推满功率的信号在3VP-P左右。

前后级也有互补作用,使输出波形基本对称。

5、最后调声道平衡,要找输出平衡的管子比较难,但可以用前后搭配方式来达到平衡。
没有调整前的波

二只功率管互换后就平衡了

6、 最后采用6N2+6P13P的组合。
内部

整机

正面

三、小结
1、6P13P要达到5W的输出功率,就必须超功耗使用,可能该管比较耐超,对寿命没有太大影响。

2、6P13P的在工作时的离散性还是较大,7支管中仅有二支,在单管21W下达到满功率,其他管都要超过21W才能达到满功率。

3、采用全环路深反馈并不可取,原本输出变压器就有曲线,在高频时会有衰减,但通过深反馈不但没有减少,还会增强,属于硬性拉宽频响,对听感没有正面的影响。即使是全环路也要采用浅反馈方式。
下面是输出变压器方波图

下面是4种推动的方波,6J4P的高频段已有硬拉的现象,M7最接近输出变压器的原始波。

同时也测过6N2的反馈深度与频响关系,反馈越深频响越宽,从扫频波的二头可以看出,无反馈的频响窄一点,胆机特征明显的。
所以整机的频响曲线并不是越宽越好,要根据自己的听音趋向和听音能力适当衰减高频,使胆机的特征有所表现出来。
6N2不同反馈的测试,

4、通过几种组合的测试,除了6J4P外,M7和6N2推动都不错,个人还是喜好后二种,特别是6N2,电路简洁,胆机特征好一些,制作也方便。现提供实测电压的电路,供坛友参考。

5、以上仅是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坛友修正。

网友N:
电路图上标6N1???

网友M:
有4只EL36,比6P13P强吧?

网友O:
这种有理有据的帖子才可以让我导烙铁党成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路图上标6N1???

忘记改成6N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4只EL36,比6P13P强吧?

应该吧,可我没有此管。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种有理有据的帖子才可以让我导烙铁党成长,谢谢!

谢谢!我也是学于论坛,学后馈于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花500大洋完成装机测试作业
机箱200元
输出牛166元

谢谢whmks 坛友贴出方波测试结果,看样子胆机的固有特点与管子和电路选择关系不大?(低频响应不足,高频转换速率不够),囿于这些特点形成胆机音质特色

网友A:
设计小功放要做为一个整体考虑,两级放大时输入的灵敏度也就6J4P能达到要求,在输入灵敏度定在0.5Vrms时,其他管子的放大量明显不足以推满6P13P。这我在进行前期选管时都已经考虑过的。在计算上已经否定的,其实也用不着再实装去检验。即使你觉得6N2能推很好,那所需的输入信号那么大咋解决?难不成前面再加个前置级?
在输出牛质量不是太好时,从喇叭端引出的大环负反馈确实会引起两端上翘拉升,所以不宜负反馈太深,这点可以通过对第一级的阴极负反馈电阻的微调来进行优化。后期我已经逐步倾向于从牛前引出负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因输出牛质量欠佳产生的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小功放要做为一个整体考虑,两级放大时输入的灵敏度也就6J4P能达到要求,在输入灵敏度定在0.5Vrms时, ...

   谢谢J老师,6J4P的增益确实高,能在小信号推动6P13P。但我有个习惯,在0.775Vrms信号下能推满就行,而6N2推满信号是0.72Vrms,就是峰-峰值约2.04Vp-p,符合线路输出标准,这样有利于改善信噪比,也习惯用耳机听,所以对噪声有一定要求。
   至于反馈,能不用则不用,充分发挥输出变压器原有的本色。6N2在无反馈下,输出波形的对称性相当好,而6J4P在无环路下做不到。用6N2+6P13P输出的频宽也能体现出胆机的特征,更适合上年纪的人听,真是黄昏之人听黄昏之曲。
   上述观点不知对否?

网友:
可以把其他几个的电路图也公布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2-09-29):
可否提供全部的电路图;电板,包括开关电源的电路图和电板?在一个压缩包下更好。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A:
设计小功放要做为一个整体考虑,两级放大时输入的灵敏度也就6J4P能达到要求,在输入灵敏度定在0.5Vrms时, ...

是否可以将原线路的传统反馈改为末级屏极反馈?如果能改,是否可以改三接为标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花500大洋完成装机测试作业
机箱200元
输出牛166元

大哥,

可否提供全部的电板文件和电路图呢?

也包括开关电源的电板和电路图,因我也想自己搞个胆机的开关电源?(压缩包下更好)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是否可以将原线路的传统反馈改为末级屏极反馈?如果能改,是否可以改三接为标接呢?

你意思是标接和屏极到阴极反馈对吧,当然可以,不过得另行设计。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标接和屏极到阴极反馈对吧,当然可以,不过得另行设计。

是的,想撇开输出牛对反馈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的,想撇开输出牛对反馈的影响。

等我抽时间把以前的那张图再理理。

网友(2022-10-29):
很好的一次实践经验了,感谢楼主

网友:
老师的文章深入浅出有理有据看的明白透彻,学习了!

网友:
用集成块推可能更好

网友Q:
希望老师能否介绍下反馈从功率管屏极取出和从输出变压器次级端取出的利蔽。那种方法较好,好像输出变压器差反馈就从功率管屏极取出,反之则从变压器次级端取出,不知是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Q:
希望老师能否介绍下反馈从功率管屏极取出和从输出变压器次级端取出的利蔽。那种方法较好,好像输出变压器差 ...

      一般来说全环路在大音量时会有混的感觉,原因是变压器在高、低频有频移,这个频移的时间大于反馈时间,这是变压器天生的特性。如果推动级高放大然后通过全环路去压制就会造成有些频段信号叠加或相减,容易产生混。

网友:
有点深奥,还不懂,这几个推动模块看着真舒服,可以出一本书加入到高中教材里面去。看到以后玩的方向了。

网友:
6P13P胆机二种接法的深度测试,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