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6P3P 和 6P3PT 的差别?

楼主(2022-08-30):
请问各位,在某套件机上看见它升级了胆管。从 6P3P 升级到 6P3PT。但我在网上找不到它的资料。

1。请问它的差别?
2。有它的参数表吗?

网友:
盲听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6P3P是葫芦形的6P3PT是直棒的,手册上指标一样。

网友:
带T字的比6P3P性能好!不是形状的问题!

网友:
好像带T的电子管属军用的!

网友:
都是美女!一个瘦些,一个胖些,都会生孩子,喜欢那个就娶那个。

网友A(2022-10-07):
最近整理自己的原件包,沙发底下发现一个黑屏的6N3P

网友B:
6P3P我觉得要比6P3PT更好,那个直棒管我就觉得不比6P6P散热好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整理自己的原件包,沙发底下发现一个黑屏的6N3P

你家电子管很多呀,连沙发下面也有,再看看屋子里别处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3P我觉得要比6P3PT更好,那个直棒管我就觉得不比6P6P散热好多少。

我的两只直棒6P3P,听过后,齐刷刷在靠近根部断裂开了。说明管子的玻璃热胀冷缩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