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定磁棒线圈用什么腊比较好?

楼主(2022-08-30):
用什么固定磁棒线圈比较好,有没有购买地址啊?

网友:
蜡烛或药丸的外壳(蜡),材料容易获得。什么蜡好像没那么讲究。

网友:
某宝。高频蜡,或者蜂蜡。

然后弄个煮蜡的锅具,譬如恒温焊锡锅什么的。

温度控制在90度为好,蜡挂薄了不好,挂太厚也不好。

网友:
当然高频腊最好,平时DIY也不太讲究,烙铁+蜡烛就能搞定。

网友:
我是调整好了塞一根牙签。闲蠢吧多余的剪掉些。

网友:
其实问题真不大,塞个三角硬纸板也可以,普通蜡烛的蜡也可以,你要讲究就用高频蜡,楼上都有提到在某宝买了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老师的回答

网友:
也就是中波的用黄腊浸一下,短波的用704胶覆上一层,干透了就行,还能防止镀银线氧化发黑。

网友:
用石蜡,网上2-3元一两包邮。

网友:
704硅胶可以吗?

网友:
多多上蜂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多讲究,蜡用蜡烛就行,中药蜜丸的密封蜡有弹性,比蜡烛更好,不需要专门买。蜡的作用主要是把线圈固定 ...

感谢老师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多讲究,蜡用蜡烛就行,中药蜜丸的密封蜡有弹性,比蜡烛更好,不需要专门买。蜡的作用主要是把线圈固定 ...

请教 ,那如果是封调频机的震荡线圈,用药丸蜡可以吗,封完会失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论什么种类的石蜡,热胀冷缩都是很明显的,所以说用来固定线圈效果并是理想。石蜡是一类分子结构及其相 ...

再请教,药丸蜡抛开热胀冷缩线圈位移对FM的影响外,药丸蜡这种材料本身会不会对线圈Q值,或其它有所影响,近而影响接收效果,

网友:
空心塑料棒的棉签
那个塑料棒捏扁塞进去可好用了
它有弹性

网友:
高频蜡,封固线圈与磁芯作用。还有线圈防潮作用。

网友(2024-02-29):
学到了,各位办法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