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磨了一下TDA2822的布线

楼主(2022-08-30):
以下个人浅见,不一定准,不作参考。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产品,芯片管脚和布线也不一定相同。

据说TDA2822有的易自激,老衲好奇的琢磨了一下布线。

好像要点是输入和输出被接地完全隔离,电源线不要靠近输入。
(印象中高频电路的布线很重要。功放这种低频电路的布线有没有影响老衲不知道。)

网上的TDA2822真假难辨,老衲不喜欢戴耳机,自然也不喜欢收音机带立体声,感觉CXA1019做功放也挺好,还有BA526。

网友:
真正的正品增益很高,强台可以直放……

网友:
有几款专业调音台的耳机监听放大用的就是2822,可以借鉴,非常经典

网友:
这种16脚的2822很少见了。

网友:
我一直用CXA1622P,BTL输出,感觉音质细腻,功率带5寸喇叭绰绰有余,非常满意,等玩袖珍机空间小时候,试试2822如何

网友:
我做过2822功放,OTL和BTL都有,布线不需要过于纠结,只要是元件放得下,尽量取短、平、直,从来就没什么问题出现,不过我的2822是80年代SGS公司的正品,没用过其他的杂牌。
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PCB图,但不是给厂家的文件,只是照片,因为我是自己用刀刻出来的。
如果有机会,可能会去试试目前市场上的杂牌。

网友A:
2822输入阻抗很高,有100k吧,输入有有点风吹草动就能感应一定的电压,输入一定要用屏蔽线,否则感应到输出形成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22输入阻抗很高,有100k吧,输入有有点风吹草动就能感应一定的电压,输入一定要用屏蔽线,否则感应到输出 ...

2822输入要并联一只10k电阻到地,输入电容也不能过大,0.1~0.47uF就可以了。一般不会自激,BTL时2822音质还不错的。

网友:
正品的TDA2822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