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800问题

楼主(2022-08-30):
夏普800,磁带,收音正常,就是声音小,音量电位器大小不受控制,手触摸音量电位器外壳底噪声声音就很大,就是播放磁带,收音音量小。师傅们,是不是音量电位器坏了?顺便也求一下800图纸

网友:
检查附近无虚焊?

我有一次焊个电位器,由于用的是特氟龙线,忘记了剥皮,插到孔里,然后焊了。结果就是电位器咋拧都不受控,声音还很小。

网友:
音量电位器坏的可能性很大,也确实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子的音量电位器不好修,拆开看看吧,八成就是电位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