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顶级电子管收音机,零件腐蚀像出土文物

楼主(2022-08-31):
一台西德在1963年产的根德5490u立体声电子管收音机,从配置与功能上讲可能算顶级机器了。十五只电子管,五个波段,四段均衡器音调选择,天线方向可调,各种输入配置齐全,外接喇叭输出,内置四只喇叭,两低音,两高音。最少见是回音效果调节。
在收到机器后,发现有声,但很小,调谐电台猫眼反映正常,感觉选择性还不错,各波段都有反应,检查各级,基本正常。一时间不知所措

网友:
这个制造工艺水平,难怪德国能够称霸世界!

楼主:
结果最后发现了问题所在,波段开关中的一根金属连杆腐朽了,而且烂得像出土文物

楼主:
这个连杆找不到配件,没得法,只能靠自己想办法做一只。

楼主:
底板波段开关零件太多,没有法取下零件重装(自己水平有限),做了一个破坏性办法,用小电钜伸进波段开关中钜断原连杆中轴,把做好的新中轴用螺丝固定,谢天谢地,一切搞定后收音机恢复正常,收音效果与音质是我德国电子管收音机中最好的一台

楼主:
立体声显示器很特别,是一个小电表,可以旋转,有立体声信号时旋转显示为红色,沒有主体声时显示为白色。
谢谢各位朋友们的到访观赏!

网友:
这个收音机漂亮,德国工艺真的不错。价格也不菲吧。

网友:
终于找到合金水龙头的鼻祖,原来早于六几年在德国就已经生产这种劣质合金了呀!动手能力不错,机器特好,究竟多少年我们才能追赶上这些国家?感谢分享。

网友:
开眼了!估计这台收音机的价格比我的汽车还高吧?

网友:
锌合金材料压铸的零件,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类似我们日常的铝合金窗的锁扣,水龙头等锌合金部件。几年后就开裂膨胀粉花。用不锈钢制作的零件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机芯成色放在国内算是中等偏上了,但是貌似外国机芯都保存的很新,所以这台显得品相不好

网友:
西门子有一款带双电机自动式调台的 遇到电台就停止  电台不稳定就启动微调电机 自动校准的高档货

网友:
锌合金在空气中自己就氧化分解

网友:
成色很好的收音机,手工更加厉害

网友:
我更看重楼主对旧机器成年累月积累的灰尘、金属及塑料氧化变色、发黑变黄的布艺是如何回复原有观感、做旧如新的?这个可以说是本帖隐含的最大的技艺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