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华的高灵敏度全球调谐短波收音机

楼主(2022-08-31):
《无线电》1998年,做过的说说效果如何,文中灵敏度0.8uV。只用了一个3L465选择性大于10dB,如果是中波肯定不够,短波没有邻频干扰吗。调谐电路的负载阻抗1.5kQ值不高,现在电场干扰重,改成磁棒天线应该好些。

网友A:
“0.8uV”实在夸张,没有足够的选择性,很难从噪声中选出需要的信号来。3L465的标称选择性也就12dB上下吧,加上天线回路的6dB,统共不过18dB,难以达到“高灵敏度”的目的。

网友:
ne602输入阻抗低,前面可以加一个跟随器

网友B:
当年受此文诱惑,买了几只NE602,此灵敏度实属夸张,红灯735特级收音机选择性46分贝,最前级采用低噪声场效应管,短波最大灵敏度(不是相对灵敏度)官方才标称灵敏度5uV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uV”实在夸张,没有足够的选择性,很难从噪声中选出需要的信号来。3L465的标称选择性也就12dB上下吧, ...

0.8uV应该是6dB信噪比,调谐回路选择性6dB都没有,低Q小电感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受此文诱惑,买了几只NE602,此灵敏度实属夸张,红灯735特级收音机选择性46分贝,最前级采用低噪声场效 ...

不夸张,当年电场干扰不严重6dB信噪比应该能达到,现在大概不行。TCA440,6dB信噪比1uV,26dB信噪比7uV。只是介绍灵敏度一般用20-26dB信噪比,《无线电与电视》上介绍美多CT6620灵敏度就用过6dB信噪比

网友:
这个实验目的大于使用目的  应该和那种一装就响的收音机差不多

网友:
无线电杂志当年发表文章的,南郭先生纸上谈兵的数量不少!

网友:
当年介绍的九管五波段收音机,带调谐式高放,一级双调谐中放,再加2级3L465滤波器,也只能做到25uv(选择性40db)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夸张,当年电场干扰不严重6dB信噪比应该能达到,现在大概不行。TCA440,6dB信噪比1uV,26dB信噪比7uV。 ...

芯片TCA440的26dB信噪比7uV的数值是在他的特定中频选择性的条件下,加在芯片输入端的数值,不知道他的中频采用了几只中周或陶瓷滤波器?不过他的这个7uV数值并不等同于灵敏度,标称灵敏度为1mV/m的二级收音机,输入给变频管的电压通常为6-10u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TCA440的26dB信噪比7uV的数值是在他的特定中频选择性的条件下,加在芯片输入端的数值,不知道他的中 ...

灵敏度为1mV/m是二级收音机的国标,二级机的实际灵敏度都小于0.5mv/m.如果输入给变频管的电压通6-10uV那么该机的实际灵敏度就是0.1mv/m。以前标灵敏度是谦虚的,是整个中波不劣于多少。还有磁棒天线与拉杆天线的灵敏度是不同的单位,磁棒天线经过阻抗变换后的电压(原来的10%)。TCA440的灵敏度是官方电路外接天线,统调点的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灵敏度为1mV/m是二级收音机的国标,二级机的实际灵敏度都小于0.5mv/m.如果输入给变频管的电压通6-10uV那 ...

     TCA440的7uV若是外接天线在统调点的灵敏度,那就不能理解为只是TCA440芯片的灵敏度,应该理解是采用TCA440芯片制作的一个收音机的灵敏度,理论上灵敏度的极限:1、与整机通带有关,这个通带是芯片不能完成的指标,中频选择性越好,通带越窄,极限灵敏度就越高,2、在增益足够高的条件下,跟最前级的噪声系数有关,噪声系数越小,极限灵敏度越高,所以高级收音机大多都采用场效应管单独高放,从芯片中里出来使用,说明集成在芯片中,对提高灵敏度不利,对于中波,噪声主要来源于混频与本振的最佳数据与调试,若是DIY达不到最佳,灵敏度会大打折扣。3、灵敏度与天线的有效高度,对于中波磁棒天线,决定于磁导率,横截面积,长度,线圈的形状等,还决定于有载Q值。4、天线的输入的匹配度,同步跟踪的精度。
     春雷607的变频输入数据是10-15uV,采用10×140磁棒,28×0.07沙包线,实测灵敏度为0.5mV/m。
     上网查到一个TCA440的应用电路图,此电路就是一个二级收音机的配置,若灵敏度达到7uV,难以置信,大概率的是芯片输入端电压。参照LA1135的电路,外置场效应管高放,在仿真天线的灵敏度测试下。20分贝信噪比,灵敏度为17uV。
    上楼下表中的灵敏度mV/m与uV的等量关系,是对个体天线的当量关系,可能采用了10×200的磁棒,28×0.07沙包线,在阻抗匹配良好的条件下的等量关系。如磁棒线圈产生的电压等于电场强度乘以天线有效高度再乘以有载Q值,即ΔU=E×h×Q有载。不同的天线对应的数值是不同的。

网友:
这是一个好帖!
各位老师在贴里各抒己见,让我对灵敏度和输入电压的对应关系这个长期困惑的问题有了一个感性的认知。

网友:
NE602,老衲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