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燕TJ-21收唱机电路图

楼主(2022-08-31):
坛友们大家好,谁手上有海燕TJ-21收唱机电路图,麻烦上传一个,谢了!

网友A:
资料来源于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来源于网络……

资料蛮好,就是太模糊了,还是要感谢您

网友B:
电唱机其实就是那个唱针输出电信号直接进行前置放大,再推动功放,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唱机其实就是那个唱针输出电信号直接进行前置放大,再推动功放,是吗?

图中,收音机通过检波后进入前级,推动输出,电唱机则先通过一只三极管进行阻抗变换(这个电路叫射极跟随器,就是由高阻抗信号输入变成低阻信号输出,然后在去前级进行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收音机通过检波后进入前级,推动输出,电唱机则先通过一只三极管进行阻抗变换(这个电路叫射极跟随 ...

射极跟随器电路只起到信号阻抗变换作用,不对信号进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