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空气电容Q值的问题

楼主(2022-08-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要考虑动片旋入时动片根部的电流密度变大,也会拉低q值

金的导电性不好,镀金防锈可以,增强导电性能的意义不大

镀银的意义不全在于利用其导电性能,银和铜的导电能力相差不大,由于金属加工后好多金属表面在显微视角下是充满皴裂和沟壑的,这些皴裂将金属表面分割成小片,影响电流在金属表面通过,电镀的作用就是覆盖这些皴裂,使电流可以顺畅通过金属表面,不是所有的金属材料都有电镀的必要,脆性显著的材料拉、拔加工的材料表面皴裂最多,电镀后性能品质有显著提高,比如铜线,延展好韧性强的材料轧制后表面基本连续,电镀的意义就不是太显著,比如双连的铝片

网友:
楼主可通过Bing搜一份资料《Payne : Measuring the Loss in Variable Air Capacitors
》,文中作者给出了一个经验公式并通过实测进行了验证。

空气可变电容器在无线电频率下的串联电阻Rcap经验公式:
Rcap=Rs+α/(fC^2)+β(f^0.5)  Ω
其中:Rs、α和β是给定电容器的常数。
Rs为源于电容器的(滑动)接触电阻Ω;
α为源于支撑绝缘体的介质损耗Ω;
f为频率Mhz;
C为电容量pF;
β主要源于(支撑动定片)金属制品的电阻率。

作者提供了2个测量实例:
发射机可变电容:Rcap = 0.01+800/(f C^2)+0.01(f^0.5) ohms
普通收音机可变电容:Rcap = 0.032+ 5800/(fC^2)+0.0039(f^0.5) ohms

经验公式的误差约为±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上两位补充。新的问题来了。

网上看到某空气电容365pF,在1KHz频率下测得Q值过万。该电容1KHz频率 ...

ESR 43Ω,并非不能接受,因为这是 1KHz,换1MHz测试数据看看?

网友B:
肯定是电容越大Q值越高,除了绝缘材料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动片(定片)、转轴的连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电容越大Q值越高,除了绝缘材料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动片(定片)、转轴的连接电阻

对,很多旧空气可变,铝的动片和铜的转轴之间,定片和支持它的铁片之间,接触电阻都很大。

网友:
1/(2*pi*1*365)*10e9=0.436MΩ

太师研究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这个空气可变电容是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东西吧,实践理论方面应该已经透透的了,我们只不过是重新学习一遍罢了

网友:
觉得可能是 Q 值数据不准确, Q=1/(ω× ESR× C), 1kHz 下Q 值太高不容易测准。

网友:
估计不准,用ESR重新测量一下,这种空气可变在1M下,ESR大致是低于1欧的。

网友:
我对你的这个测试数据深表怀疑,几十k的ESR不可思议,电容还能用吗?

NPO介质的瓷片电容还是以低 ESR 为技术特点的,下面的图来自京瓷 NPO瓷片电容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来东西不在我手里;二来LCR表测量时,电容的Q值越高,测得的ESR和Q值误差越大。Q值超万的误差比较大, ...

这很难解释的通,电容在高频和低频作用下Rs相差如此巨大,太师是否怀疑用电桥方法测ESR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