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高层地线问题

楼主(2022-08-31):
三线城市小高层楼房,住12楼,18楼是顶楼。地线怎么装好?水管是PVC管,不行。天然气管是铁的,做地线行不行?据说不安全?听听大家的建议。

网友A:
不知楼主的天线是怎样的,如果不是在18楼楼顶的高天线,地线可以接在水龙头上,因为虽然水管是塑料的,但里面的水是导电的,用在矿石机上还是可以的。
另外你可以从12楼 窗口放一根十多米长的电线到楼下,也行,地线不一定要接到地面。

网友B:
如果只是玩矿机,接煤气管是没问题的,如果是家用电器可不行

网友:
家里的接地,天然气管,等电位基本上都是有干扰的,窗外不锈钢花架、防盗窗等几乎没有干扰,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现在的高层住宅配电规范应该都有接地线入户的,一般放置在门口的住户配电箱里面,作为用电安全保护是可以的,但不宜用于无线电设备的信号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发现可以做地线的接头,是装修盖上了?下水管、雨水管都是是PVC管。要是顶楼,用避雷接地也不错。

如果是按国标建设的高层楼房,都应该有这个接头。我住的就是18层楼房,每层每套住宅都有。如果没发现,那就是被装修盖上了,正规的做法是必须有引出盒的。

避雷接地条绝对不可以作为弱电设备的地线,万一有雷电击中,地线条中电流至少以上百安计,在地电阻上呈现的电压极高,不可妄为!

网友C:
卫生间有个等电位接头,这是最好的地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卫生间有个等电位接头,这是最好的地线接口。

没有发现可以做地线的接头,是装修盖上了?下水管、雨水管都是是PVC管。要是顶楼,用避雷接地也不错。

网友D:
我这里是六层步梯房,电网改造后,门口的配电盒子上没有地线了。去年重新装修,要装燃气热水器,安装师傅来看了后,说是没有地线,公司规定不能安装。我去找物业、找供电局,最后才得知,地线的端子接头已经接到每个单元楼下的配电箱了,但没有接到电表箱,两个箱子距离仅几十公分。问了是:物业和供电局都不承担把地线接到各家门外的配电盒子,要自己解决。于是,我只得自己买线打端子,自己拉线到家门口的配电盒子里,才安装上这个燃气热水器。好在我的是二楼,买七、八米的线就解决了。

网友:
找楼梯内的消防水管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是六层步梯房,电网改造后,门口的配电盒子上没有地线了。去年重新装修,要装燃气热水器,安装师傅来 ...

这个可以投诉吧?这样安装不符合国家标准,必须要整改的,现在安全抓得紧,可以集体投诉,一投诉物业就害怕了

网友:
新一点的小高层都预留弱电接入箱的吧?找一找里面的地线

网友:
楼主想要做什么用的地线??

防雷的地线是专用 最好啥也别往上接

保护地线 插座中间的就是  卫生间一般也能找到等电位点

玩矿机的地线  我不知道  看看论坛里的专家啥意见吧

网友:
新建房没地线入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的天线是怎样的,如果不是在18楼楼顶的高天线,地线可以接在水龙头上,因为虽然水管是塑料的,但里 ...

就在12楼的窗户外,简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投诉吧?这样安装不符合国家标准,必须要整改的,现在安全抓得紧,可以集体投诉,一投诉物业就害 ...

我找过小区物业,打过本地的某某热线,之后,仅是供电局来人来告诉我,地线已经从变压器接到我住的单元楼下了,并用手指给我看“诺!接头在那里”,仅此而已。我问那人,这个地线从接点到我家门口应该谁负责?他回答我:用户自己负责。还建议我用16平方毫米的线接过去。从电表箱到我家门口的火、零线都不到6平方毫米,他教我接16平方毫米的地线过去,真是搞笑。

网友:
这个是推脱,哪有让用户自己搞的,再说接线要有电工资格才行,你自己接线,万一出现问题责任都是你的。

网友:
找当地应急管理局试试,他们是负责安全的,说一栋楼都是这样,出了问题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网友:
1、不能用天然气管道。

2、不能用避雷针。

3、你用了虽然没问题,但那是平时,是大多数,甚至大大大多数情况下。但一旦有意外,你负担不起后果。

楼主:
为什么,我感觉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玩矿机,接煤气管是没问题的,如果是家用电器可不行

只是玩矿机😀

网友:
我家1楼也没有底线,

网友:
金属暖气管可做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