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接触过UC3854的朋友吗,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2-09-01):
我们知道,UC3854是一款PFC芯片,目的是使得输出电压和电流同相,即电阻化,同时输出电流还必须正弦。
从其框图上,实现这一目的的核心是3、4、5脚。5脚是入端源头来的电压,根正苗红;4脚代表电流输出,需要4脚朝5脚看齐,最终的目的是把4脚纠偏到5脚同相位。而纠偏的手段就是靠误差放大器输出3脚去反馈4脚,使之最终和5脚同相。
但3脚的输出网络就是一普通的滤波电路(C13、C15、R6),这个能起到纠偏相位的作用吗,这里面的原理谁清楚,麻烦给说一下

网友:
其实这些电容是负反馈网络的一部分,通过这些rc网络来产生和控制零点、极点的位置,减缓相位移动的速度,确保闭环后整个系统稳定。

网友:
5脚是输入电流采样,6脚是输入电压采样

网友:
这个芯片的DATASHEET 说得很清楚,找到看看就行,不看也没什么,近30年前用过,没什么特殊的好用之处。

网友:
设计基本跟3842一样,只不过启动工作电压和占空比不同

网友:
LZ不清楚PFC的功用?以为目的就是产生正弦波?
PFC不是自己创造出一个正弦波,只是对原本的电压波形斩波,尽量使初级端电流波形(包络波形)和电压波形一致就行。
假如输入的是稳定的直流电压,他也创造不出正弦波出来。

网友:
3854哦,之前一直以为3845

网友:
以前邮购了2台37V8A的据说是通讯基站上用的开关电源
原来想用它们做一个半导体致冷的小空调或者小冰箱,然后一直没动手,结果吃灰了很多年
里面当时看看挺复杂高档,现在来看,发现也没那么高档
似乎就是一个UC3854N控制的主动PFC电路,和一个UC3843控制单管正激开关电源电路

我原来有台老的ATX全汉电源,里面也有两个UC3843,一个用来双管正激,一个用来主动PFC
从这两个实例上看,主动PFC里面的文章还分高低档

楼主:
楼上的,用的正激,看那变压器还是铜带,功率不小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用的正激,看那变压器还是铜带,功率不小哇

楼主眼尖啊,我上次拆开了,凑近了看透明绝缘带下面,确实有看到里面的铜带

这个电源用UC3854N来做主动PFC,和以前一个ATX电源用UC3843来做主动PFC,两者电路上相比有何优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眼尖啊,我上次拆开了,凑近了看透明绝缘带下面,确实有看到里面的铜带

这个电源用UC3843来做主动 ...

性能不能比,但是价格可合适多了,

楼主:
不过现在LLC流行,把原来正激的电感拉到原边来了,副边就不需要这么大电感了

网友:
3854是平均电流型的PFC,原理上是利用输入的电压波形(正弦整流后全波)做电流的基准,用高频开关来跟踪输入电压,使输入电流波形接近输入电压波形。和D类放大器有点点像。

网友:
是的LLC的好处,比较多
以前ADSL宽带中就用这种方式调制,效率高,用最少的电能实现抗干扰

下面这个730W的就是电感放原边了,输出MOS功率管同步整流,就直接固态电容了

楼主:
和市面上很多GaN管做的充电头很类似啊。黄色X电容旁那两个缠了胶带的小型电感是干吗的。
楼主的开关电源资源不少啊

网友:
黄色X电容旁那两个缠了胶带的小型电感

上面一个稍大的应该是驱动变压器,貌似比双管正激的开关管前的驱动变压器体积要大,我有一个相同主控方案的400W驱动变压器,也一样大,可能是有的专业矿友说的,LLC它是变频率驱动的,低功率时频率较低,同样的变换功率,因此磁芯要大些吧,高功率时不需要这么大的磁芯,兼顾的吧,不像正激它是固定在一个较高频率。
下面一个小的,应该是检流的吧,一边粗的只有一匝,另一边有胶带应该有较多匝,网上还有早期一些的版本,用的是环形磁芯的,中间也穿一根粗线。

楼主: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那个小的有的地方好像也叫待机变压器。但X电容出现在那里就有点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那个小的有的地方好像也叫待机变压器。但X电容出现在那里就有点奇怪了

黄色的大电容是谐振电容,不是X电容
隔离驱动变压器并不是待机变压器,它连接CM6901控制IC和一对ST产的25NM60ND场管
待机变压器在图中两个高压大电解下的IC8下面

4颗IRF2804是12V同步整流场管

12V输出那里,还有一对98T03GP场管,用来异常保护时快速切断输出

对了,这个CM6500+CM6901方案的电源,输入防浪涌那里用了一个16A继电器,不像前面那个老式电源用的是双向可控硅代替继电器,不知道哪一个好一点,同样大电流的可控硅导通时,和16A继电器吸合时相比,两者需要静态功耗不知道哪个大一些?貌似现在市面上许多750W以上的PC电源,普遍用上了10A继电器,通电延时吸合,把NTC启动电阻短路掉,减少大输入电流工作时,其上更大的功耗。

楼主:
如果谐振电感、检流、驱动变压器、待机变压器、主变压器都有的话,感觉又缺一个。谐振电容和主变压器之间那个黑色东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LC输出功率与频率的关系,您可能记错了。LLC工作时,负载越轻频率越高,负载越重频率越低。
选取 ...

这个图的含义是在达不到谐振频率情况下,输出跟负载的关系,显然负载越轻,只好控制好开关频率,可以使输出的峰值越大,但不一定是输出电压更大。
还有这个图好像是针对原边与谐振之间的某比值而确定的,即如果这个比值一变,图又跟着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的含义是在达不到谐振频率情况下,输出跟负载的关系,显然负载越轻,只好控制好开关频率,可以使输 ...

图为谐振槽不同Q值时的增益曲线,而Q值与负载有关。
增益为输入输出电压的比值,这两者不变只是增减负载的话,代表增益的横线与变动Q值后的增益曲线的交点在改变。

上面那个图,简单理解:
负载较轻,Q值较高,增益曲线趋向于向蓝线靠近,与增益横线的交点偏右,即工作频率较高。
负载加重,Q值减小,增益曲线趋向于向绿线靠近,与增益横线的交点偏左,即工作频率较低。

关于顶楼的问题,在你拍照片的那本书的D434-D446有详细介绍。

楼主:
为了这个图我还专门去翻了下资料,为了良好的ZVS,除了区域1以外,还必须在区域2。区域2有个边界线,还不是之前想象中的那种谐振频率1和谐振频率2之间就行,里面门道还不少。

网友:
谐振电容和主变压器之间那个黑色东西是什么

黑色的方形物体是个的封闭电感,外面应该是铁氧体的磁芯包裹着,这个就是你要找的谐振电感吧

不过我上次给朋友买的电脑上配的750W电源上面并没有这么大的电感
和我400W的一样只有一个小磁环练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LC输出功率与频率的关系,您可能记错了。LLC工作时,负载越轻频率越高,负载越重频率越低。
选取 ...

高低关系可能是记错了,也许是我把轻载间隙工作、重载连续工作,当“频率”,在潜意识中搞混了
不过同功率条件下,驱动变压器体积偏大的理由是不是仍不变
LLC频率是根据负载有较大变化(频率浮动吗)
不像正激频率不变(频率固定吗)
这样描述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低关系可能是记错了,也许是我把轻载间隙工作、重载连续工作,当“频率”,在潜意识中搞混了
不过同功 ...

对的,LLC是靠改变频率来调整负载上的电压的。

不用死记硬背,您就理解成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回路里又串了一个L和一个C,加上变压器和负载等效出来的L,两个L一个C,不就是LLC嘛。
串入LC就叫它Lr、Cr吧,Lr、Cr串联,本身就有一个谐振频率,当激励信号频率低于这个谐振频率时,容抗大于感抗,对外成容性。
当激励信号频率高于谐振频率时,感抗大于容抗,对外成感性,LLC就工作在感性区。
在感性区,频率越高,Lr+Cr的感抗越高,负载得到的分压越小,反之越大,这样就可以靠调整频率来达到调整输出电压的目的了。

使用驱动变压器的LLC没弄过,不知道驱动变压器怎么算参数。

网友(2022-11-12):
我有一个索尼ASP227的电源,以前多用在索尼游戏机上。这个电源的主控芯片也是UC3854.想改成可调电源,请教怎么改??

网友:
索尼APS227的图片

网友:
跑电路找到IC303(LM339)上面有一个可调电阻RV301,一端接地,一端连接UC3854的11、7脚和高压直流电容正极(通过分压电阻)。

楼主:
建议找找相关sony原理图,光靠实物操作难度怕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