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只易购且假货少的低电压小功放IC--TDA7231

楼主(2022-09-01):
     常用的TDA2822假货太多,TDA7052工作电压稍高且不容易买到,8002的增益不足,相对来说TDA7231是个不错的选择。

     TDA7231工作电压1.8V-15V,相当于半个TDA2822,对不喜欢BTL的玩家是不错的选择。

    TDA7231优点是静态电流低(典型值3.6mA@6V)输出能力比TDA2822强,9V供电时可以接4欧喇叭(TDA2822接4欧喇叭电压最高4.5V)。

网友:
一元钱一块。电压7.4V 4Ω1w声音很好。

网友:
2822上4欧3w 费劲不

网友:
这个芯片,我也一直在用。

网友:
不错,看到了比较喜欢的 soft clipping。
单声道的,估计也没人造假。正品概率很高。

网友:
我听CM2038也不错,5V供电,双BTL输出。

网友A:
看了参数,其它参数都不错,特别是引脚很容易布线;输出功率小了些,6V、4 OHM负载才0.4W,要是用8 OHM的老喇叭功率就小了(才 0.1W)。

网友:
买点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参数,其它参数都不错,特别是引脚很容易布线;输出功率小了些,6V、4 OHM负载才0.4W,要是用8 OHM的老 ...

你看错了吧,6V 8欧是0.4W。老喇叭随随便便100mW就很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错了吧,6V 8欧是0.4W。老喇叭随随便便100mW就很响了。

你说的对。6V时8欧负载有0.4W可以的,带3寸、4寸甚至5寸都可以;用现代喇叭的话可以用4欧的阻抗。

网友(2024-11-05):
C1是不是应该100pf ,还是100nf ?

网友:
应该是100nf。

网友:
有那些店铺是正品的介绍下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反馈串电阻降低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