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的初级线圈电流问题

楼主(2022-09-01):
uc3842应用的这个图想必很多人都见过。有个疑问,最开始时是310V直流流过初级线圈。既然是直流,那初级线圈的电流是如何发生变化的,然后把感应电流通过变压器传给次级的。
如果线圈并联一个电容,还可以认为为电容充电引发电流变化,但图上并没有这个电容。怎么解释这个线圈电感的电流的变化呢

网友:
补课学习电感电流公式.
反激变压器就是个储能电感。
固定电压加在电感两端,其电流随时间线性增加。

楼主:
光关注电流微分了,忘记电流是电压的积分,学校的知识都忘光了,谢谢提醒。

网友:
3842都是反激应用,初级励磁的时候,电流随时间比例增长,势能都转移到磁芯里。 初级关断时,次级二极管导通,势能转移为次级的能量输出。

网友:
初始上电时启动电阻给3842供电,芯片工作后就产生了脉冲信号驱动MOS管开关了。后面的供电才交给辅助绕组来完成。

楼主:
那么这里问下,如果调试时直接拿稳压电压先给3842供电,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里问下,如果调试时直接拿稳压电压先给3842供电,行不行

行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