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铁板烧焊台

楼主(2022-09-01):
加热板+热电偶温度计=简易的铁板烧焊台

目前属于人肉智能控制 (想加个可控硅调一下,发现作用不大):
看到电路板上锡膏融化了,再等3~5秒拿下电路板。

和针筒锡膏配合使用
(针筒锡膏也是人肉控制,无钢网,看着涂,
多了、少了焊过后用烙铁再焊一遍)

小元件用这个方法和全烙铁焊接比优势在元件自己会稍微正位,热焊盘估计焊接良好。
和热风枪比,元件不会被吹走
缺点:只能单面焊接

优点便宜:
450W加热板  19.8元
热电偶温度计  17元
(这个温度貌似也没啥用 人眼看锡融化)

简易铁板烧

简易铁板烧

网友:
你这是PTC加热板,效果不行。如果想省钱,就直接拆一个废旧电饭锅的加热盘,改一下比PTC的好用。

网友:
450W加热板居然用纸板做外壳,从安全角度来说合适吗?

网友:
铁板烧会不会把外壳一起熔化、烧掉?我是找了块瓷砖、加瓷接线柱做了个组件。

网友:
感觉就是个电熨斗芯子加上铝板

楼主:
是PTC加热板 他自己最高只能到260多摄氏度,一个铝板里面塞一个PTC。
加热板牌子好多,要注意温度选择,有的是低温的。
我买的是鹿仙子的,因为想要的尺寸、功率、最大温度。
没条件做外壳,先把PCB涂锡膏,放好元件,插插头开一会儿把板子放上去,等焊锡融化,取出PCB,马上就拔掉插头。因为时间多用在摆元件,所以开电时间很短。
要注意的是防烫!热的很快,冷的很慢。有热电偶就明白多了。纸壳子烤的有气味,但是做外壳成本还不如买个200多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弄一个,请问加热板什么型号?

名字是:led灯珠拆焊台发热板预热台液晶灯条拆焊bga芯片维修恒温加热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PTC,本身就恒温吧?

是PTC 本身就恒温 不会太高温度  也不担心板子烫坏  反而担心温度不够,所以选温度高一点的PTC

网友:
东西再大不可能超过PTC加热板。450W 260度的加热板就那么大面积。温度对于低温有铅焊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纸盒子可别着了

楼主:
普通焊锡能很好的融化,铝板不厚,加热不均匀,中间的焊锡融化后,过一秒钟边上的才开始融化,等5秒左右,大概都融化了。
安全确实是问题,其实没有碰到纸盒子的,有4个脚撑着,主要是防烫。

网友:
买个成品加热台,也就是10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