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输入,输出DC750V,LLC能否省

楼主(2022-09-01):
三相输入,通过整流及PFC能输出DC750V,如果要输出更低的电压,常用的是LLC等方案。
如果只需要750V,那LLC是否可省略

网友:
要不要就看隔不隔离了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如果需要的电压到手了当然就不需要别的东西了。如果有其他要求那再说。

楼主:
这样说吧,如果三相输入,输出DC750V,应该是什么方案。
(以前看到有的PFC方案就能达到输出正负400V,还可以根据MOS管的占空比调输出电压)

网友:
这种强电不是开玩笑,出差错就要命!不隔离,充电枪插上后车与大地很大可能有220V电压,也就是整车带电。

楼主:
隔离变压器可以加上,其他的呢,还需要考虑什么

网友:
常规的BOOST拓扑的PFC,输出短路就炸。

网友:
升压到750伏是母线电压,保持稳定,像ac-dc-ac。后面采用什么拓扑降压看应用要求。

楼主:
如果前面就已经DC750V了,最终也是750V,那后面的LLC这块还需不需要

楼主:
看到一个三相输入输出750V的方案,后面确实用了LLC,但可惜前面PFC输出电压多少没标

楼主:
三相的把升压和移相做成一体了,MOS的输入即负责移相,MOS又配合前面L完成Boost

楼主:
附图是正半周和负半周配合开关时序的图,两个管子不是同时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相的把升压和移相做成一体了,MOS的输入即负责移相,MOS又配合前面L完成Boost

这哪有什么移相,三相电是固定时间的东西。

楼主:
具体该不该这样叫不是很清楚。看了C2000的规格书,是电压环和电流环共同作用,经过ABC到dq再到αβ变换,对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