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加接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2022-09-01):
在收废品的那里淘了一台几乎全新的手电钻,12伏直流的,没有电池。估计是好的。

一般手电钻电池都不耐用,买续航功率大的好的要百十块,不常用的工具,不合算。

想用三只18650锂电做一个,想想,都说不耐用,还是算了。

手头正好有一个大功率12伏开关电源,16.5A的,可以用上了。

找两根单股铜导线,,头部弯一个圈,插到手柄里的触点,固定好。

试机,动力强劲,太给力了!在有市电的固定场所使用,很实用。

网友A:
12.6V手电钻,用11-3V供电没有问题的。
锂电改有线,那就失去了离线优势了。电池供电手电钻,功率比较小,不能充当有线电钻长时间使用。

网友B:
我的是翠峰的18V充电钻,带冲击功能,原来用是15个镍氢电池,后来改成了5个18650锂电池串联供电。去年单元楼梯路灯改造全部改成LED的灯,有的楼层无法接电,邻居就借去安装完了才还我,据他说都是用这把锂电钻钻孔再打木塞安装灯座,一共钻了差不多40个孔,还给我的时候都还有电。说明一下,改造电钻用的18650锂电池就是在论坛清风那里买的动力型锂电池。

其实吧,买充电工具为的就是甩脱电线的羁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翠峰的18V充电钻,带冲击功能,原来用是15个镍氢电池,后来改成了5个18650锂电池串联供电。去年单元 ...

我手头没有好的18650动力电池,有几个一般的都电力不足,买新的成品还是太贵。

12伏的小电钻打打小孔,拧个螺丝够用了,也方便,家里用无所谓带着线,本来基本就是废物利用,玩玩而已。

网友:
我一个充电钻,正好12V锂电,电池坏掉后,用电驴子电瓶凑合过,但是和市电的一样不方便,动力也远不如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V手电钻,用11-3V供电没有问题的。
锂电改有线,那就失去了离线优势了。电池供电手电钻,功率比较小, ...

好的,听大家意见,还用电池供电,不管续航了,开关电源就当备用的了,怎麽玩都可以。

网友C:
品质好的电池一般用用可以抗几年,如果改电源不如直接买220供电的

网友D:
建筑工地师傅们用的电动扳手,充电一次可以嘟嘟响打整天,说中午吃饭补一下电可以够用到晚上9点,电池是比较大比较重。

网友E:
我都改了好几年了,电源是笔记本电源,力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质好的电池一般用用可以抗几年,如果改电源不如直接买220供电的

品质好的电池不容易碰到,我一般见到的基本是劣质的手电筒的电池,轻飘飘的,肯定不好,不宜用在电钻上。

220供电的大电钻我有,适合打大孔,钻墙。而且没有拧螺丝功能。

什么是动力电池,我不太懂,但是要了一块旧扫地机上的电池,拆出4节18650,不知是不是动力电池,现在已经让我装到电钻上,用了3节,动力也很强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筑工地师傅们用的电动扳手,充电一次可以嘟嘟响打整天,说中午吃饭补一下电可以够用到晚上9点,电池是比 ...

干工程一定要用好电池,动力强又耐久,一般劣质的根本不耐用,很多人都说过。家用轻便型的跟它们不在一个档次。

奇怪的是一般充电的手电钻不标功率,只标电压,而220伏的电钻标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0063

有好电池怎么改都合理,据说原装的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改了好几年了,电源是笔记本电源,力度还行

据有人介绍,改开关电源,电流要足够,必须5安以上,找大功率电源。还有电脑电源,12伏输出14安,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有人介绍,改开关电源,电流要足够,必须5安以上,找大功率电源。还有电脑电源,12伏输出14安,也很好 ...

19V电压3.5A电流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