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种机子的线路图。谢谢了

楼主(2022-09-01):
求这种机子的线路图。谢谢了

熊猫802-4

熊猫802-4

楼主:
应该是熊猫802--4收音机。不知道喇叭线接哪里。

楼主:
应该是熊猫802--4收音机。不知道喇叭线接哪里。求大侠指导

。。。。。。。。。。

。。。。。。。。。。

。。。。。。。。。

。。。。。。。。。

网友:
两只功放管之间的大电解电容器之后

楼主:
纳米电容  感谢你了

网友:
这个是B804

原理图来了: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个图方孔上面的绿线,绿线进耳机,然后从耳机出来接喇叭。

楼主:
ocean/db  感谢你了,喇叭线接好了。就是图上方孔上面的绿线和黑线。原来是没有接电源正极。

楼主:
hhhh_63  感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