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收了个三娃360tr,以为捡到宝,结果打开一看。。。。

楼主(2022-09-01):
请问怎样把这些电池液弄脏的电路板清洗干净?

网友(2025-01-26):
引用 网友A:
奇怪,这表难道就是传说中电阻档内部有放大电路那种?具有Rx100K电阻档应该100K/伏那种10uA表头那种!这个 ...

有RX100K的不多但也不罕见,比如天宇的2款表,其中MF47C的测量电流是1.5V/(100k*16.5)=0.91uA,47L是1.5uA。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B:
我也赞成用开水浇、反复浇,能初见端倪。最后还需要彻底清洗。假如不能完全正常,干脆用它改装成指针式ESR ...

费老劲也难于解决2大问题:

1、pcb开关那部分pcb铜箔的镀层。如果镀锡,将很快出现接触不良。

2、pcb板渗入漏液后引致的漏电问题。高压档、x10k易受影响。

所以,还是将其废物利用,用来改指针式电容esr表等比较合算。

网友:
废了。

如果表头好,重新打板做一个未尝不可。那个弹簧片,也要考虑,自己弄不能解决。

网友:
看着不真,开水烫完抛光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加上清洁剂可以试一下

网友C:
牙刷刷过后泡洁厕净,元件全部拆洗,烘干,镀锡,重装,导线全部换新。呵呵,就是“折腾”。其实还不如买新的。因为是假货!

网友:
基本报废,买新的。

网友:
20可以买到全新了,都这样了还折腾个啥。

网友:
深入骨髓病入膏亡,丢了都污厌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牙刷刷过后泡洁厕净,元件全部拆洗,烘干,镀锡,重装,导线全部换新。呵呵,就是“折腾”。其实还不如买新 ...

啊,怎么看出来是假货的,请说明一下,我一直以为这个没假货呢。

网友:
这对南孚电池真是太坑人了,漏液也太厉害!不过银两还不多放弃吧,折腾不起呀,折腾完了可能还是个山寨货。如果是正宗日本三娃……表头也是好的,不亏也值这些银两,一般三娃360系列的指针表都是张丝表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怎么看出来是假货的,请说明一下,我一直以为这个没假货呢。

看看表头,要是张丝表头就是真的,游丝表头就是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怎么看出来是假货的,请说明一下,我一直以为这个没假货呢。

你说怎么能看出来是假货的…,正宗三娃360指针表首先看看是不是张丝表头,另外现在三娃表大部分都是用贴片电阻,其实三娃360指针表假货很多,有岛上的也有南方小作坊生产的,还有大一点企业打擦边球和三娃商标基本相同的……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三娃表不管是网上买新的还是二手的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能图便宜,你这个三娃表前面有坛友已经说可能是假货,我也认为是山寨货,不过没有看到表头照片,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E:
印版棉签加无水酒精。电池簧片用什锦锉与砂纸 9V电池接釦或簧片?

网友:
看表头,妥妥的国产内磁表头。

网友:
就一个指针表而已 , 普通维修工具  ,  有什么宝的   , 随便一个品牌都能用几年  ,这应该是保存环境不好 ,比如煤矿里面的环境  ,高温高湿就这样了,坏的很彻底,也不值当修的 ,再买一个继续用 ,

网友:
先看看表头好不好,表头坏了,就扔了吧,表头好的,就继续折腾。

网友:
三娃子让你变成瓜娃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怎么能看出来是假货的…,正宗三娃360指针表首先看看是不是张丝表头,另外现在三娃表大部分都是用贴 ...

这假货真用心,不仅标注了元件序号,真货的三极管也没省,甚至那个备用保险管都没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用心的假货,哪个地方山寨的麻烦介绍下,我都想去买这样的假货

一般的假三娃的这样的,

这样的假货肯定没人要,但楼主那种超级用心的假货嘛,我觉得我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印版棉签加无水酒精。电池簧片用什锦锉与砂纸 9V电池接釦或簧片?

没有用的,擦不干净的,清洗完后用不了多久还会继续腐蚀,除非全部分解,导线、弹片、PCB板等全部换新的,电阻电容等全部拆下单独仔细清理。

网友:
是日本的吗?

好像不咋地!

网友:
这种电路板没有修复价值。

网友F:
真的三和360是贴片元件的,国产360.960等表,几年前25元全新,练费就扔,这些表还挺耐用的,就是精度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三和360是贴片元件的,国产360.960等表,几年前25元全新,练费就扔,这些表还挺耐用的,就是精度一般。

现在TY36025元一只,YX960电脑淘宝26元包邮,手机拼多多20元零几角一只包邮。都是借鉴日本三和的360

楼主:
我天,我刚发现这个的标志是  sunwa ,是个山寨的。。。
阴沟里翻了船,熬鹰让鹰啄了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天,我刚发现这个的标志是  sunwa ,是个山寨的。。。
阴沟里翻了船,熬鹰让鹰啄了眼。。。

刚好可以下决心丢了它!

网友B:
我也赞成用开水浇、反复浇,能初见端倪。最后还需要彻底清洗。假如不能完全正常,干脆用它改装成指针式ESR表,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天,我刚发现这个的标志是  sunwa ,是个山寨的。。。
阴沟里翻了船,熬鹰让鹰啄了眼。。。

正想说让你看标志
还有种擦边的,写着“日本进口游丝”,好像是游丝二字很小(记不清了),不注意也会上当。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说怎么能看出来是假货的…,正宗三娃360指针表首先看看是不是张丝表头,另外现在三娃表大部分都是用贴 ...

我有个三娃指针表就是游丝表头,但绝对是原装,N年前姐夫单位进口小日本机器随机带的维修工具里的,不过内部做工用料很普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三娃指针表就是游丝表头,但绝对是原装,N年前姐夫单位进口小日本机器随机带的维修工具里的,不过 ...

日本原装三娃指针表是有游丝表头,都是早期生产的,我也有块以前随引进日本生产线一起进来的三娃表,你说的对内部做工用料都很一般,也是游丝表头,但是线性很好,刀刀压线,现在还很准的,小日本的东西还是比较抗造。

网友:
几乎废了,即使清洗干净,也无法正常使用(接触不良、漏电问题很头痛)。

网友:
底子太差,无价值

网友:
表头好的,PBC抄板重装。

网友:
表头估计也被漏液腐蚀啦。。。。扔

网友:
对于这个表不说了,就说说那个电池,以前一直以为两只鹿电池会漏液,原来这个男夫电池也会漏液。两粒大的老鼠屎把整个设备都废了。还好这只是一个比较廉价的指针表,如果放到了高级的单反 里面,那相机也被这男夫毁了。很久很久以前,看到过一个电池的广告:大意是说,这个电池如果使用中发生了漏液,损坏什么机子陪什么机子.......有这个胆量的广告,估计发现这个电池漏液就是中了大奖。
现在买的电子产品说明书里面,许多都注明了:长期不使用的话,应该把电池取出来,以防漏液。说明了凡是电池都会漏液。而漏液不是生产厂家的责任,是用户没有取出电池的原因,真的不可思议。

网友(2022-10-16):
可以试试用纯酒精(乙醇)液恒温60℃相对密闭(加个盖子,减少乙醇因蒸发丢失)浸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三和360是贴片元件的,国产360.960等表,几年前25元全新,练费就扔,这些表还挺耐用的,就是精度一般。

真的三和360应年代不同是有分立元件和贴片元件的

网友H:
应该也是碱性电池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也是碱性电池惹的祸

5号碱电池就这样。可以漏5cmX5cm到10cmX10cm的面积。我曾制作过2块电路板,用电池供电,把南孚电池焊在电路板上,数年后发现电路板已被腐蚀,与楼主的相似。

网友:
我一直用上海白象碱性电池,这2年改用南孚碱性电池,一直都还可以,没发现有大漏液的,但是前几天帮人弄密码门锁,电信公司送的。一年多没有安装,现在想安装了。包装里面有8节南孚碱性电池,包装完好,里面电池有2颗已经漏液,漏液结晶到处都是。包装是4颗塑封包装。上面日期是18年6月。

网友A:
印象中以前三娃子360表好像是没有Rx100电阻档,另外它测量表针似乎完全不会过冲,到线就停。一点也不会返回!这点印象特别深刻。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以前三娃子360表好像是没有Rx100K电阻档,另外它测量表针似乎完全不会过冲,到线就停。一点也不会返回 ...

这个三娃表有RX100K电阻档,是不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三娃表有RX100K电阻档,是不是假的?

你这个三娃表是真的,不是假的。错了管换

网友(2025-01-26):
应该是真,以前的三娃表360表没有Rx100档与那个三极管放大糸数插孔!

网友A:
奇怪,这表难道就是传说中电阻档内部有放大电路那种?具有Rx100K电阻档应该100K/伏那种10uA表头那种!这个表Rx100k满刻度为1。5uA,难不成里面有运算放大器?

网友:
看我的假三娃,连表笔才5块钱

网友:
一眼假,不值得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这表难道就是传说中电阻档内部有放大电路那种?具有Rx100K电阻档应该100K/伏那种10uA表头那种!这个 ...

内部用一只三极管放大的,很简单,以前手绘过电路,时间太长找不到图纸了

网友:
南*5号电池漏液真的很厉害!

前两天想用一下一个CASIO函数计算器,发现开机不显示,反过计算器来一看,电池漏液并把电池盖都顶翘起来了。开盖检查,罪魁祸首内装的2颗南*5号漏液,严重腐蚀了电池接触片,电池还能吐出像浆液似的干面团,糊在电池触片内,并把电池盒的塑料都顶碎了。

以此为鉴,赶紧看看两块万用表的情况,一块MF30表内的电池也是南*5号漏液极其严重,板电池片给腐蚀了,电池内吐出一大团啥玩意儿糊在负极出片上;另一块SANWA表内2颗南*5也漏液,尚未吐浆,但电池触片腐蚀的也不轻。

南*5电池不光会漏液,还会吐浆真是一绝!

国产电池什么时候能让人用的放心?

另外一点心得体会,用白醋(厨房里的调味品)擦洗或浸泡被漏液电池污染的东西效果不错,比用开水煮要好得多,擦洗后用清水棉签多擦几遍去酸。

网友:
推荐用白醋水(厨房调味品)擦洗或浸泡,一泡就干净,氧化铜(碱性物)很容易被溶解。估计用涮厕所的草酸、柠檬酸也行。掌握好时间,不要过度浸泡,稀酸对物品也是有一定腐蚀性的,好在是水溶物,很容易冲洗掉,脱酸烘干即可。

网友:
看起来不像是三娃的表头,三娃的表头一根线从前面穿过来的。

网友J:
鱼上有专门清除电池漏液的清洗剂

网友:
食用碱电解法清理电池触片: 10%的食用碱溶液,配比没那么严格,差不多就行。12V电源,我用的小电磨2A电源。正极接了个不锈钢螺丝钉,负极接那个一坨电池漏液碱的电池极片。溶液用了半个矿泉水瓶子装,把螺丝和极片都放进溶液中,拉开距离别短路了。通电半小时以上,看看比较清洁就行,最后的残留就电磨打磨了一下。反应时会冒泡,注意通风,据说产氢气。

网友:
只能用超声波清洗了!

网友:
惨不忍睹,还是安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鱼上有专门清除电池漏液的清洗剂

也用过吗,是否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