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周奇怪

楼主(2022-09-01):
这个中周比一般中周多三个脚是个管,大家知道是什么管?

网友:
不知道,头一次见!

网友:
集成了中放管?

网友:
拆开才看得清楚。。。

网友:
是一只陶瓷滤波器

网友:
头一次见,哪儿弄来的?

网友A:
日本产的机子常见;组合型中周。

网友:
是接了检波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吧?防止中频二次谐波干扰的。

网友:
拆过,5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产的机子常见;组合型中周。

你好,这是健伍收音头的拆坏红圈三个脚那个管,不知道用什管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健伍收音头的拆坏红圈三个脚那个管,不知道用什管代换?

这图不太好分辨是多少的滤波器;日本的中频450Khz,用个450左右的陶瓷滤波代换。实在找不到就直接用个小电容搭接边上两脚。(中间脚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