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牡丹7410增加短波微调

楼主(2022-09-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微调电容并在C6上。

网友A:
海燕B331的部分电路,C14是短波微调。图一是短波微调的实物照片。

网友:
网上有卖的,3/6P的,串联一只几个p的电容。
如果有老式美多收录机的那种带螺丝的微调电容,使用就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燕B331的部分电路,C14是短波微调。图一是短波微调的实物照片。

这微调您这有多的分享不?可以接受其他的方式

网友:
红灯2701的短波微调 C41,串联一个电容C40接入短波振荡回路,微调电容用的是3楼所示的,其安装螺纹是M5,上面调谐盘可以用电位器的调谐盘(安装槽相同,固定螺钉也相同2毫米螺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微调您这有多的分享不?可以接受其他的方式

闲鱼和淘宝上都有得卖的,我也是从那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闲鱼和淘宝上都有得卖的,我也是从那买的。

您好,-3型微调电容太难得了,麻烦给个购买链接,或者能否转让2只,万分感谢!

网友D:
不值得搞,因为机械部分不好弄,不建议破坏外壳安装微调结构。并且增加的微调是破坏统调跟踪为代价的,是早就淘汰的技术。

有多老收音机短波带微调结构的,楼主去买一台维修后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3型微调电容太难得了,麻烦给个购买链接,或者能否转让2只,万分感谢!

就是太难得了,一直是个遗憾

网友:
短波微调,闲鱼上有数个卖家在卖,其中一个卖家卖的是日本货的短波微调,效果应该更好一些。闲鱼上一搜就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值得搞,因为机械部分不好弄,不建议破坏外壳安装微调结构。并且增加的微调是破坏统调跟踪为代价的,是早 ...

短板微调装在机子上对灵敏度没什么影响,但对调谐有帮助,在2级机,像春雷、红灯、海燕的机子上都有;楼主要是看懂我发的跟帖的话装一个不是难事,找一个电位器音量盘(最好大小与调谐盘相同)、找一个M5螺母和M2x5的螺钉、再自制一个固定支架就行,当然机壳要开个口子引出调谐盘。

网友:
电位器加变容二极管,安装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