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屏上好象有水印,请教大家怎么修

楼主(2022-09-02):
  在外面捡了几个电视,某单位装修不要的,回来开机,上面好象有水印,大家看看怎么修一下?接上信号,图象显示也正常,丢了当垃圾,可惜了。
  声明:屏没破,有两个屏破的,明显能看出来屏幕有裂,这个不是!
  请大家注意看,ENSE字母后面,明显有一团象水印一样的东西。

网友A:
可能里面原来就进水了,造成那几层膜之间有污染。拆开屏幕,检查了才能确定。
没有两把刷子的话,大尺寸就将就着看的了,小尺寸的话搞起来比较方便,可以一试。
还有就是有些屏修理过后也会不同程度上有这样的脏污,操作时候不注意造成的。

网友B:
外面擦不掉的话就是霉斑或屏幕进水了,只能拆屏清洗,均光板菲镜增亮膜液晶屏之间都可能有水,事不大但是个细活,小心点别拆烂屏,装的时候要注意按原来的顺序方向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里面原来就进水了,造成那几层膜之间有污染。拆开屏幕,检查了才能确定。
没有两把刷子的话,大尺寸就 ...

  谢谢指点。这个屏不算大,可能得有30寸吧,但是屏我是真的没有拆过,都说有难度,但是这个水印看着真难受。请拆过屏的大侠指点一下,我小心一点修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擦不掉的话就是霉斑或屏幕进水了,只能拆屏清洗,均光板菲镜增亮膜液晶屏之间都可能有水,事不大但是个 ...

  谢谢指点。我从来没有拆过屏,请指点一下拆屏要注意或需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从来没有拆过屏,请指点一下拆屏要注意或需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要很细致才行。
逐步拍照,慢慢弄,网上能找到视频。
取下屏最前面那一层最为关键,轻拿轻放,

网友:
工作台要够大够平整,剩下的就是细心了,42寸以下的难度不大,50寸以上的不太好操作,网上有拆屏的视频可以搜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两位的热情指点,我先网上找找视频学习一下

网友C:
你说的的竖笔划右边的拖影吧?

网友D:
液晶屏下面的背光膜 有污迹  只能拆开液晶屏换膜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的竖笔划右边的拖影吧?

是一团水印样的痕迹。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屏下面的背光膜 有污迹  只能拆开液晶屏换膜9

  谢谢指点,只能换膜吗,没有办法清理吗?

网友E:
拆屏需要胆大心细,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
根据图片应该是膜与屏或膜与膜之间进水导致,有的可以擦拭解决,有的则只能更换,视情况而定。
尺寸可通过机器后面标识、侧面的条码、机内的条码和屏型号来确定。
注:拆屏的时候当心COF(屏体与板子连接处、有的屏侧面也有),个别屏与边框有胶,这个需要格外小心。

网友F:
屏的排线也要当心,我不用吸盘等辅助工具,拆过最大的屏就42寸,1mm左右的液晶板拿在手里,心里好紧张,小屏幕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屏需要胆大心细,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
根据图片应该是膜与屏或膜与膜之间进水导致,有的可以擦拭解决, ...

谢谢指点,COF我用胶带粘在液晶屏上
液晶屏下面那两层膜,叫什么名字呢,在淘宝上怎么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的排线也要当心,我不用吸盘等辅助工具,拆过最大的屏就42寸,1mm左右的液晶板拿在手里,心里好紧张,小 ...

  谢谢指点,这个是32寸的,还比较好拆一些
  液晶屏那个玻璃下面的两层膜之间有水,看来不太好清理,这个上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液晶板拿开以后看背光板,一般有3层,靠液晶面最厚的,有均光的作用,另两张薄的,看里面有没有水渍,可否先擦掉,装回去的时候注意膜的每层位置不要装错,更换膜的话,X宝应该可以找到。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我今天拆开了,一共有四层,最上面是液晶玻璃,下面两层薄的,这两层之间有水,最下面靠灯珠的,最厚,应该是均光的。
那两层有水的,我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从来没有拆过屏,请指点一下拆屏要注意或需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还是别自己搞了,一不小心,手一碰,屏折了,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哈哈哈哈,我的22存显示器就这样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只能换膜吗,没有办法清理吗?

只能换膜
这个一般是清洁液晶屏用有机溶剂 导致进去液体  液体进入后把各自分离的膜 贴合在一起 背光烘干后 贴在一起 导致背光的投射出现偏差 形成液体斑痕
之前收的二手笔记本 就是这个问题 白色背景明显 其他颜色正常

网友:
这个要更换的话,可以用你找到的碎屏液晶电视机里同样的膜代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回楼上,碎屏的机器,也是有水印。机器,我已经拆开了,我试一下水洗一下那个膜行不行

网友:
擦拭。。。。不是清洗!
擦拭完,用吹风机吹干看下效果。

网友:
拆开容易进灰留指纹,先用吹风机中温吹一会看看能不能消除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屏拆开了,液晶屏下面,还有三层,液晶屏下面两层中间有水,最下面一层,挺厚的,应该是均光层。
  解开有水的两层,如果就这样晾干的话,水印的痕迹相当明显,说明进来的这个水是不干净的、
  那就水洗,晾干,水印还会有、
  后来叫老婆帮忙,每张膜,先用加了洗洁精的水擦拭两面,然后,用水喷洗,晾干,效果好了不少。缺点就是,膜上残留的每个水滴,干后都有印迹,说明水不干净或环境中空气有灰尘。就这样了,不影响观看。

网友:
为你大胆、细心和动手能力点赞

网友(2022-10-10):
佩服楼主的巧手、细心,终于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