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渗透净水器的问题,不会自动停机?

楼主(2022-09-02):
就是那种反渗透RO净水器,有个泵加压驱动的,还带个储水罐那种。
怎么感觉工作起来产出纯水打到储水罐里面的时候,不会自动停,也就是储水罐灌满了都不会自动停,没人看着就直接爆罐。
设计缺陷吗?

网友:
都是成熟的产品啦,肯定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有高低压开关的,低了开泵,制满水后压力高了停泵,

网友:
会自动停啊,就是治水慢,用水量大的话跟不上

网友:
1、频繁用水,来不及充满。2、高压开关故障。3、滤芯堵塞,制水效率低,储水桶满不了。

网友:
这种带储水桶的纯水机都用七八年了,水满自停。(有废水)

网友:
自动失灵没人看着就直接爆罐是杞人忧天。
除非你自己配个超高压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纯水机会自动停啊,一般不会爆罐的。纯水机的自动停机装置是一个水压传感器,实际就是一个橡胶隔膜、一 ...

我这个好像是老款,没有高压开关,也就是纯水出来直接进罐,没有压力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哪有什么老款新款啊,只分框架式和箱式,框架式就是铁架子那种,前边的PP、活性炭滤芯和滤壳分开的 ...

感觉目前高端点的反渗透控制器带TDS检测功能,比较看重这个功能,可以直观的发现制水出来的纯水够不够纯,前面的过滤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