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朋友推荐一个铝制的【手机充电散热座】!〓

楼主(2022-09-02):
有时候给手机充电时,发现手机发烫,充电缓慢,但也不经常这样,弄不明白!

用铝片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机散热器座,手机放在上面充电,给手机散热,这样就安全多了,不会引起手机充电过热燃烧爆炸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老DIY做得好赞

谢谢层主的点赞!

没有得心应手的工具,制作粗糙一些,凑合了!

网友:
铝质手机充电散热座,好,方便实用。

网友:
这种散热方法好,实用

网友:
方通的顶面和相对的底和背要打些孔,热空气是向的,空气从下面进去,再从上面和背面跑出,才散热快

补充内容 (2022-9-3 11:21):
抱歉,上面写的漏一个"上"字.应该是: 热空气是向上的,空气从下面进去,再从上面和背面跑出,空气流动无阻才散热快

网友:
方便实用的充电座,为星版的发明点赞!

网友B:
废旧铝型材,做个手机散热器,妙想!

网友C:
W老“脑洞大开”,这散热器无源、扎实耐用、用起来也方便,只是可能散热效果一般,当然能增强散热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旧铝型材,做个手机散热器,妙想!

谢谢层主的鼓励!

废物利用,使用证明,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W老“脑洞大开”,这散热器无源、扎实耐用、用起来也方便,只是可能散热效果一般,当然能增强散热 ...

谢谢层主的鼓励!

这个对于手机散热,足够用了!

不是晶体管功放的散热器!无需加大散热器的面积和辅助风扇降温!

网友:
diy很好的!

楼主:
样子不太美观,但是非常实用!

谢谢层主的鼓励!

网友:
       旧物再利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做法思路新颖,有新意,达到了实用好用的目的,赞一个!

网友:
有点多此一举,手机充电发热,充电慢是因为有程序在后台运行,关一下机再充电就好了,没必要用什么散热器。

网友:
都是赞扬的话,我说点泄气的话,别不爱听,正确的充电应该是所有的程序退出,进入充电模式,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充满会自动停止充电,不会发热,燃烧,爆炸,真要是劣质电池或出现故障,引起发热,燃烧,爆炸,这个散热器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是楼主的一厢情愿。

网友:
以前也曾想用此法给手机散热,但后来又想此法,是否反而会阻挡散热?纠结之下,干脆屏幕朝下,背面朝天充电

网友:
还可以放上面看电影,作支撑又散热!

网友:
好,给手机散热够用就好。

网友:
下面型材里面加个电源与电池
上面背后再掏个洞装个风扇

网友:
直接放到散热风扇上面,立竿见影,

网友:
手机高烧?一定感染了新冠,连花清瘟一帖,温水伴服,隔离侍候即可退热。

网友:
充电不正常,充电器没选对,或充电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