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有哼声

楼主(2022-09-02):
我自己做的功放加了一个外壳,可是加之前变压器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盖上外壳变压器就有哼哼声,试过了把变压器旋转90度安装还是一样,把外壳拆了就非常安静,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啊?

997 Bytes, 下载次数: 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锈这么厉害吗?紧螺丝浸漆吧。。。

螺丝已经紧固过了 漆的话没条件搞 哈哈

网友:
重新浸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锈这么厉害吗?紧螺丝浸漆吧。。。

支持这个说法,浸漆是对的。

网友A:
锈这么厉害吗?紧螺丝浸漆吧。。。

网友:
变压器漏磁严重,盖上盖子因为漏磁吸盖子造成的

楼主:
两边确实贴的很近 明天试试垫东西可以解决不

网友:
变压器下面垫点东西,橡皮硬纸板等。

网友:
厚的双面胶,沾到固定变压器的下面,上面也可以垫一块厚的海绵,顶到盖子上。

网友:
漏磁引起机壳振动,类似铁片振膜耳机的原型。
漏磁很难屏蔽,大面积铁皮粘贴厚度3毫米以上的软橡胶之类的阻尼层,消除振动。

楼主:
这是好多年前的变压器 有可能保存不好上锈了,也有可能本来质量不好的原因 哼声虽然不大但是好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自己绕制的吗?加热到60-80℃祛除潮气,再整个儿泡到绝缘漆中几小时,捞出沥干,然后烘干。

你好这是厂机里面的不是自己绕的

网友:
加装变压器罩试试。

楼主:
回复一下各位关心此事的朋友,我在变压器底部垫2层瓦楞纸,左右两边也在变压器和机箱之间垫了2层,现在耳朵贴到外壳能听见声音,离开就基本上没有了,此问题全是基本解决了吧! 谢谢大家!

网友:
不是变压器的哼声,是机壳的声音,变压器加壳子试试

网友:
变压器不浸漆,有哼声自然难免。

网友:
漏磁严重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变压器就哼哼

网友:
瓦楞纸不耐高温,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