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件机DIY了又Y

楼主(2022-09-02):
时隔近两年,又捡起了套件机玩。当初买到(15.9包邮)的时候,按照图纸,焊了一下午,终于出声儿了。

记得那时,开心之余马上就发现了几个问题:
1. 太费电
2. 声音简直折磨人
3. 按照说明书上说的(还参考了德生2P3)统调,结果比较一般(虽然收台数量还凑合)

接下来发现了矿坛,看到不少关于套件收音机的帖子,心想,这种质量的玩具,可能也就只能这样了吧。于是后来买了很便宜的牡丹747,按照一本书上的出厂参数,一顿调整,感觉还挺良好,更深信套件机就只能那样了。同时又在坛子里膜拜了各位大佬的DIY,深深感到没有理论知识的茫然。经过一年多的在论坛里的瞎逛,又囫囵吞枣的看了一些简单入门的书,因为朋友的一句话,又重新捡起遗忘了已久的套件机,决心直面以前遇到的问题,就算解决不了,起码知道问题出在哪。

有了盘算之后,就开始找时间拆机,然后一级一级的玩。
机器的塑料外壳很薄,而且还是带天线的模具,背后有个放置天线的凹槽,估计是和那种使用IC的调频调幅两波段套件共用的,只是没有开天线孔。
机器附带的图纸如下,和矿坛里常见的HX108几乎一样:

图纸

图纸

教程示例

教程示例

---------------------------------------------------
激励和功放:
输入变压器初级151Ω电感400多mH,次级71+72Ω;输出变压器初级5.9Ω+5.9Ω,次级1.7Ω,这一点和厂家给的原理图不同,厂家的应该是自耦变压器,但实物并不是。给输入变压器初级注入音频,用10Ω电阻当负载,观察波形,发现每个半周有很怪异的“接缝”,改变工作点,也没有明显变化。于是单独给输入输出变压器输入音频,测量输出结果,发现已经有“失真”,开局就陷入僵局。无意中发现变压器铁片(看着都不像硅钢,且容许我暂呼为铁片)之间,居然导通的。拆下所有的E片(它只有E片,都是孔),发现有些片表面有些位置有锈迹,已经导通,没有锈迹的似乎有漆,并不导通。将“漏”了的片挑出来,贴上塑料胶带,只贴一面,再裁减成E片的样子,把贴了胶带的放外侧,完好的放中心,重新插回去,变压器紧了,也不再导通。
重新接上推挽测试,怪异的接缝好多了,但仍然有残余,调整工作点虽然变化明显了起来,但已经要升到A类才能消除。此外,猜测下偏置的1N4148和9013的导通特性差异较大,AB类时影响更加显著,采用电阻分压效果好很多,但使用电池,新旧状态工作点变化太过明显;又考虑到,小变压器电感量太小,高音部分太夸张。综上,决定加入反馈看看效果。
加入激励级,射极增加10Ω电阻对地,再加一360Ω电阻,经输出变压器次级和扬声器取样之后反馈给激励管射极,发现效果已经很不错,扬声器里高低音听感比较均衡,正弦波也没有显著是真:

波形失真

波形失真

波形改善

波形改善

可能是由于零件局限吧,低频部分的反馈并不好,这部分我计算上还很烂,只能通过现象找到合适的补偿,最终,用2.2uF电容串150Ω电阻,和360Ω电阻并联,做了点补偿,最终用一只sony SRF M80V 输出调频节目的音频给它,听起来觉得还可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ODY5NDYwOA==.html

检波和一中放:
这部分用LTSpice仿真过多次,决定修改PCB,用老机器的那种二极管检波的形式,但使用最常见的1N4148检波,原机给前级稳压的4148,因为用红色LED稳压了就替换了下来。滤波电阻决定用买到的3.3mH色环电感替换,这个电感用小测试仪值是2.8mH,配合原来的22nF滤波电容刚刚好,改后发现,末中周调整起来,敏感多了。这些改动牵扯到了1中放的很多状态,必须得综合考虑:1. 配合检波管电流控制在10~20uA之间,处于微导通状态。2. AGC电阻和滤波电容数值要合适。3. 一中放管是9018,实际压降比较高约740mV,静态电流目标定在略大于0.5mA。计算加调整,最终检波管电流约16uA,一中放静态电流约0.55mA,AGC电阻用到4.7KΩ,滤波电容换成了10uF(原来是4.7uF),凑成50ms时间常数。

二中放:
没啥可说的,取消原来射极的51Ω电阻,静态电流目标设定在0.6-0.8mA。因为是固定偏置,调整起来很容易。

变频:
这部分单独在洞洞板上搭过测试,参与测试的有:
一个外壳散架电路板还很好的海鸥7A2的3AG1,周围配件都是原配的,6伏供电,包括原机的本振线圈,云母垫整电容,瓷介微调,CBM202B等。
淘宝一站式配单的那种2SC1815,GR档。
套件机自己的9018H。
买的佛山蓝箭电子的2SC1674,O档。
这三种用的都是套件机的外围元件,3伏供电,本振线圈、普通的廉价瓷片电容,和CBM223P双联等。
结果是,3AG1的谐波失真远大于另外三个,1815和9018没有什么区别,1674的低、中、高端振幅差距,比9018和1815更小些,其实9018和1815已经差距很小了,它俩的最大振幅出现在中端大约240mVpp,最低端出现在频率低端,约210mVpp。1674的差距只有10几mV,从205mVpp到220mVpp左右。
该测试并不严谨,不用在意,但是我决定使用2SC1674做变频管,当然原来给的9018也很好。
经过调整,无论电池新(3.2V)还是旧(1.9V),振幅基本不变,高低端差异一直保持很小,LED稳压非常给力。射极输入的振幅目标设定在220~240mVpp。

OSC

OSC

装机:
在上机之前将双联本振和中周大致调整完毕,中周频率465K,本振频率从990K到2085K(525~1620覆盖)。为了达到更好一点的效果,各级的集电极都从原来的稳压处取电,改到了电源处,PCB被各种割断,重连。按照构想的意图安装好之后,静态电流测试通过,开始试机。开机立刻收到540K的CNR,声音已经完全不是记忆中的套件机了,很开心。用信号发生器来验证覆盖,非常准确达到预定的目标525K~1620K,开始统调,都是老样子就不赘述了,调准之后,测了测失谐,挺大!而且不是那种S型曲线,即天线联由正转负再正再负,这样和本振联减去中频的值的曲线会有3个交点;它的失谐,只有从负到正,再到负,只有两个交点。

如果统调的两点选择的距离比较“远”,那么曲线中间将“鼓”出去很多,中端灵敏度差远了。如果统调两点靠近,那么高低端的灵敏度将变得更差。我这里虽然干扰特别大(主要是垃圾智能电表利用电力线传输数据,导致的射频干扰,不停的咔嚓咔嚓),但是电台分布比较广,低端出了CNR、本地台,中端还有本省和隔壁省台,中高端还有台海之声济南故事等,就更不用说傍晚天波来了之后的各种电台了。差容双联又不存在垫整问题,修改中频基本没有起色,可能是失谐太大,怎么办呢!

那就发挥敢作敢当的傻劲吧。
手里有两种223P双联,一个是黄色的,利用4联模具生产的那种。一个是白色的,老国标里规定的那种。都拆开看看:
4联模具生产的那种,薄膜是粘贴在定片上的,只是它比定片大一圈,所以能看见,按说这种只要不蹭片,寿命可以更长,但是,它没有花片!
老国标双联,薄膜是直接放在定、动片之间的,要说动片转动不蹭着薄膜,那是不可能的,按说寿命会有点影响吧,不过如果很长很长时间之后才有影响也可以忽略,这个就难以判断了。但是,它是有花片的,分裂4部分。
随后又观察了一台咏梅袖珍机用的CBM224Q微型双联,它的薄膜也是夹住的,但是它的花片裂开有8~9片之多。
因为是第一次盘算着干这事,还是用个比较容易搞的试试手吧,就选择了老国标形式的223P双联。最初本来想通过掰动花片实现更好的跟踪,发现,还是差距太多了,恨不得都要把片摘了,而且掰的角度太大,会更瓷实的蹭着薄膜,于是决定上剪刀。经过不断的修改上机测试的重复,现在基本可以做到全频段跟踪,失谐很小。

PCV

PCV

2次AGC:
本来并没有打算捣鼓这个,但是在用信号发生器找指定频点的时候发现,无心中把输出开到最大那个档,当把振幅逐渐升高时,虽然是通过输出线辐射出来的,但是收音机会逐渐啸叫、自激。虽然收音的时候不会这样,可我这里已经都是那种分布发射的信号,根本没有强台,现在灵敏度挺高的,假如在有强台的地区,比如天津市天津小说广播那种,或者北京大兴CNR发射台附近,强的一塌糊涂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于是改掉1中放,加入一个1K的取样电阻,把剩下那枚4148也用上,做成2次AGC。一番折腾之后,再怼信号发生器脸上,完全没问题了,甚至连异常恐怖的电力线干扰,都被压制的听不到了。而和不加2次AGC时收听电台比,没有任何可感知的变化。

室内收听结果:
白天只有几个本地台和转播CNR,有几个外省台。除了转播的CNR,其他台信号都不强,或者说很弱,但这个机器和牡丹747,或者数字调谐的机器比起来,灵敏度绝不逊色。
接近傍晚时,逐渐开始热闹起来,大量外省电台陆续出现,远的比如693K陕西新闻,666K天津小说,1512K济南故事,都可以正常收听;隔壁省的比如湖北之声774K,浙江之声1530K,更不在话下。如果某个频率在合适的方向上没有国内电台的话,还可以收到日本和韩国,尤其韩国的不少电台。
其中,不得不说,1116K的台海之声(南平751台发射,600kW)和1593K的CNR,音质是真的好,要不是这恼人的电表咔嚓咔嚓…

最终电路图如下:
全新电池(3.2V)时,静态电流约8.5mA,电池在放点平台期(2.7~2.3V)约6.5mA,电池可以用到略低于1.9V,功放才在开大了的时候出现抖动,但高频部分没有问题,灵敏度能一直保持。(不得不说LED的稳压太厉害)

这是用一个4寸纸盆,收听的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ODY4MDY0OA==.html
这是用套件自带的小扬声器的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ODY5MTI0MA==.html

视频混剪的比较乱,感谢观看。
楼主还是个没啥基础知识的新手,如有不到之处,还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再次感谢。

补充内容 (2022-9-3 12:34):
感谢老师们指出电路图的错误,修改的在11楼,努力学习绘图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的是我一直没想明白的地方
想先确认几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不知自己理解的对不对:
如果只从本振信 ...

楼主理解的非常正确!这只变频管,一身担任数职,既要放大输入信号(共射状态),又要产生本振信号(共基状态),还要把这两个信号进行混频,产生新的信号(中频)。所以啊,给这只晶体管以最好的外部工作环境,是个关键,重中之重的设计任务。

网友:
很好的改进。
用L1电感代替电阻进行检波的滤波,好像真的很罕见,老衲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成功报废可变电容一枚,不过并不可惜,这个可变电容品质没那么高。恰巧前不久我把618套件里的FX可变电 ...

感谢恭喜,我发一张完整的,全新的,我用的这种双联的照片:

PVC

PVC

半圆的是动片,带孔的是定片(铝箔)
上面那一串是本振联下面那两排是天线联,最后那一摞都是重复的,就没都分开了,摆不下了,您见谅凑合看看。

我的中周的可调范围,大几十K,从45几K到47几K。
我遇到的现象,每隔5K作为“步进”修改中频,然后正常两点统调,结果,中端天线联的谐振频率都比预定的频率低太多
而且它不是一般的低,本振要转到刻度盘的1100K以上,也就是旋出至少75%,天线联那边才能谐振到936K,这时候,本振联在现有的中周可调范围内,无论如何也“够不着”那个位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天线联动片的第三片(75%那片)修剪的如此之多的原因

无奈之下,才动手修剪,但凡我要是能想到不用修剪的办法,也是绝对不干这种费力的跟个傻子一样的事情的。
冰岛老师要是有什么好办法,还望告知。
再次拜谢。

还得说一下我这边的现象,给您参考:
我感觉我装配的还行,为何这么说呢,因为我装回去之后,用信号发生器检查高低端,覆盖没变,但是跟踪随着一次一次的修剪,变得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恭喜,我发一张完整的,全新的,我用的这种双联的照片:

动片的片型是直线电容式的,高端台会非常挤,修剪动片使之接近直线频率式,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A:
这只三极管,是不是接反方向了呀?

网友:
应该是反了

网友C:
R12应该移个位置吧!否则高中频部分集电极的供电还是由“清澈的小溪”供给,会污染“小溪”使得“清澈”不再那么“清澈”。

网友:
声音听着真不错啊,没想到小变压器也可以调出不错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2应该移个位置吧!否则高中频部分集电极的供电还是由“清澈的小溪”供给,会污染“小溪”使得“清澈”不 ...

Q老师好!您常来坛子啊。
kicad还没入门,电路图是用画笔手绘的,容易受原来的那个图的干扰,我赶紧检查了一下自己PCB接入的电阻的位置,确实是图画错了,PCB上因为布局,集电极接入的位置都被我割断了用0.8mm的漆包线跳过去的。(尴尬)

schematic2

schemati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三极管,是不是接反方向了呀?

画反了 手绘的电路图,一不小心就搞错。
检查了PCB上,是正确的……

AGC2

AGC2

screen

screen

楼主:
是啊,我跟朋友说,其实它加不了两个零件,明明能好很多,结果搞这么差。
朋友笑称,在你这完成了教学目的。
我说这一套耍下来,我也只是有一小部分知其然了,离知其所以然和全都掌握,差的老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画反了 手绘的电路图,一不小心就搞错。
检查了PCB上,是正确的……

这是电容笔吗 看着像烙铁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反了 手绘的电路图,一不小心就搞错。
检查了PCB上,是正确的……

明明是只二极管,我如何把它看成了三极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Q老师好!您常来坛子啊。
kicad还没入门,电路图是用画笔手绘的,容易受原来的那个图的干扰,我赶紧检查 ...

前三只晶体管的集电极供电,都改接到电池正极,这个改动非常好!
如果能够给这三只晶体管的供电增加一级滤波电路,效果会更好。

网友A:
上个增加一级滤波电路的图,示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电容笔吗 看着像烙铁芯

是apple pencil,软件是iPad上的sketchbo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增加一级滤波电路的图,示意一下:

等我买的小钻头到了,马上就改,PCB用小刀实在割不动了……(哭了)
现在PCB那面绕不过来了,学习kicad画板迫在眉睫。

网友:
上图中,给前三只晶体管的供电增加了一级滤波,使这里与波动较大的末级电源隔离开来,会取得更好的供电效果。如果增加这两只元件嫌多余,那就把C14,那只100微法的电解电容去掉吧,它才是一只多余的元件,有它没它,电路性能不变。

网友:
如果还想节约元件,那就把R1去掉,用导线代替。然后把R2改成3K的。变频管的直流工作电流恒定等于0.35毫安,几乎是最佳工作电流,也不用调试。减少了调试的手续,还能做到性能不变。
这样,虽然增加的这级滤波电路,提高了整机的稳定性,也不多用一只元件。

网友:
给个电路图:

网友:
增加一级滤波电路,使前三级晶体管的供电与电路中波动最大的供电点隔离开来,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这样改动,觉得印板改动过大,那就还恢复最原始的供电方案吧。因这这里是用的1.75V的稳压管,这里的电压足够高,也足够稳定。是个不错的供电方案。
但增加一级滤波器,相对来说,真的是个最好的供电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买的小钻头到了,马上就改,PCB用小刀实在割不动了……(哭了)
现在PCB那面绕不过来了,学习kicad ...

我敢保证,只要朋友一直是这样爱动手爱动脑,发现好的电路立即动手去实际实验,那,用不了多久,朋友一定会制作出来性能最好的收音机!朋友的技术和理论,也一定会快速更上一个新台阶!

网友A:
借楼主的宝地,来,讨论一下,这个电路,能够正常工作吗?请注意:变频管的基极与集电极等电位。

网友:
R12是LED 的限流电阻(稳压),要把前3个三级管集电极接在R12后面才行。或把R12接到LED上端,原R12 换成100欧。电位就不同了。

网友:
上面的图,二次AGC用的二极管,需要换个方向:

网友:
上面的这个电路,变频管能够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宝地,来,讨论一下,这个电路,能够正常工作吗?请注意:变频管的基极与集电极等电位。

这个真的是我一直没想明白的地方
想先确认几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不知自己理解的对不对:
如果只从本振信号的角度看的话,Q1是共基形式,射极输入,B2(本振线圈)和C1B(本振联)的选频作用,导致它震荡在需要的频率上。
那要是从电台信号的角度看过去的话呢?电台信号从基极输入吗,那Q1对于电台信号来说是共射形式吗?

版主说的,我可以在洞洞板上试,还有富裕的零件。

网友:
只是,我也理解不了,这只变频用的晶体管,是如何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的?我只是看到有些书上是这样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的非常正确!这只变频管,一身担任数职,既要放大输入信号(共射状态),又要产生本振信号(共基 ...

那如果Q1从电台信号的角度看过去,是共射形式,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1. Q1对电台没有高放作用,因为负载是第一中周B3,它的谐振频率和电台频率都不一样
2. 如果上面那条没问题,那Q1有“中放”作用,因为直接混频的结果,通过第一中周B3做谐振负载进行共射放大了
3. 如果上面两条都没问题的话,那R2是不是越取的小,共射放大的增益越大呢?

这些是我一直没明白的地方,主要还是基础不好,所以地动山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Q1从电台信号的角度看过去,是共射形式,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1. Q1对电台没有高放作用,因为负 ...

朋友理解的很正确呢!变频的理论很是深奥,我等业余爱好者真的不容易理解透彻。如果楼主是学生,那可是一定要把其深入理解呀。

网友A:
至于这只晶体管有中放的作用,这个,我是不能理解。它如何有中放的作用呢,难道说,它的基极有中频信号?如果没有,它怎么实现中频放大呢?如果有,这个中频信号,是从哪里来的,如何到了这只晶体管的基极?

网友:
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权威的书籍或者真正的专家来解惑,真的会一直困扰我了。

网友:
至于这只晶体管对信号的放大作用,我也一直不能理解。我是这样想啊,当由输入信号电压产生的基极电流,达到其发射极时,这个电流就被提高了β倍,由这个比较大的信号电流参与混频,当然就比弱信号参与混频来得大,也就是能够取得大的混频输出。从这个意义来说,也就是说信号被放大了。

网友:
我是一个热爱超外差式收音机制作的人,并且这个热爱持续了几十年。可是,由于不能接受到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所以一直以来,对混频的机理不能理解透彻,这些困惑,也许会一直存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这只晶体管有中放的作用,这个,我是不能理解。它如何有中放的作用呢,难道说,它的基极有中频信号?如 ...

所以我前面也是打了 引号 说是“中放”作用。

这些应该是能确认的:
1. 第一中周(B3)受到 “激励” 之后,里面肯定只有已经变成中频的电台信号
2. 这个这周是Q1的负载,是被Q1激励的(而且2次AGC正是因为4148等效的并联在这个中周(B3)上,才能在强信号时等效内阻变小,降低了B3上的实际增益)。

下面就是我不知道对错的了:
打了个引号说,就好像是“中放”的作用:基极上确实没有中频信号,可是激励源是BE结上的混频结果,这个结果作为控制源,在集电极同样有 “驱动” 作用。

但是,这些毕竟我自己也没搞清楚是不是这样。回头想想,所谓教学收音机,在我这还是没能完成全部教学任务……

网友A:
至于R2这只电阻的取值,那是有根据的,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这只电阻取值大一些好,可以减小对本振反馈信号的分流作用,还可以减轻本振线圈绕组影响。因为这只电阻,从交流上看,是并联在本振线圈的一个绕组上的,当然其值大点,对绕组的影响就会小一点,本振线圈的Q值就会大一点,振荡就会更稳定一点。但如果这只电阻取值过大,在上面的直流电压降就会比较大,对电源来说,就必须用的更高一些。这是不利的一面。所以说,这只电阻的取值,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而不是任意的。

网友:
这里,输入信号电流,是这样流通的,与这只R2的取值大小,虽有关系,但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前面也是打了 引号 说是“中放”作用。

这些应该是能确认的:

朋友能够这样到深入理解教学收音机,定会把教学收音机制作成十分优秀的收音机!那些以为把这些元件焊接到一起,把机子调试到能够发声,接收到电台信号,就是把收音机组装好的人,他们还真就不能再进一步啦!

网友:
要完全理解教学机,任重而道远呢,真正把它弄明白了,那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R2这只电阻的取值,那是有根据的,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这只电阻取值大一些好,可以减小对本振反馈信号 ...

是啊,这个电阻的取值,是在洞洞板上搭建本振部分的电路,通过示波器观察结果得到的。
R2用多圈电位器替代,探头位于发射极。R2<900Ω时,震荡幅度开始逐渐缩小,继续减小R2,震荡开始变得不稳定,然后频率低端最先开始出现停振。当R2大于2点几K时,振幅又开始逐渐缩小,继续增大R2,震荡又开始不稳定。

1K时,震荡非常稳定,电源从1.2V到4.5伏之间,双联从970K~2.2M之间都测量过了。
并且发现,通过示波器的FFT,1815这种管子的2次谐波很小,3次以及以上的谐波更是小的快看不到,噪声 “基底” 非常低。

OSC1815

OSC1815

相比较,3AG1,那个2、3、4…次谐波,简直无法直视,可惜图拍的太多,一时半会儿没找到3AG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管对天线接收到的射频(广播发射频率)的确没有放大作用,假如在中频负载上有幅度比较大的射频,反而 ...

冰岛老师,我通过测量可以看到,在目前状态下,一中放静态电流0.5几mA的时候。
弱台一般电流会降到不到0.4mA,中等强度的台在0.1~0.2mA

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是靠信号发生器辐射出来的信号,增大输出强度,收音机会逐渐啸叫、自激。但是加入这个反偏的4148之后,在信号发生器特别强的信号之下,收音机只会出现完全压制住附近的各种电磁干扰,因为我把收音机放到距离信号发生器比较近的位置,还有路由器,开关电源什么的,尤其是那个电力线辐射的干扰。

很明显的能感觉到,4148取得了成效,除了无论如何也不会啸叫自激之外,外部的干扰被压制的几乎听不到了。如果取消这个4148,在它啸叫的听不到正常声音之前,也无法做到因为一中放AGC而有这样强的效果的。

综上所述吧,我是觉得,4148的反偏电阻虽然比锗检波管大了很多,但是针对这套中周的谐振阻抗,在接近0V压差时的4148的并联内阻,仍然能有效降低第一个中周的Q值,而且比我手里的1N277锗检波管起控转折更明显(1N277是sunmate代理处买的,应该没有问题),这两个我都试了。

D2

D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硅管小电流导通状态下,发射结导通电压0.6~0.7V之间(具体电压值与晶体管型号以及基极电流 ...

朋友分析的有理有据!太棒了!

网友:
实验证明,不管是什么二极管,锗的还是硅的,二次AGC都是成立的。但两者的效果不一样。锗的会好一点。

网友:
值得我详细看完的帖子。

网友:
说句心里话,我热爱超外差式收音机,也努力试着去充实相应的理论知识,但从能够接触到的书籍来看,都只能得到这样的知识:两个信号通过一个非线性元件,会得到许多新的信号,其中就包括我们需要的中频信号。仅此而已,再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了。
话又说回来,就是有进一步的知识,咱也看不懂,是吧!所以,书上是不说了。也许写书的人也仅知道这些呢。
哪位朋友,能够推荐一本关于混频方面进一步的知识的书呢?
如果能让我们了解一下混频的真正机理到底是何样的,这该多棒啊。

网友:
说起了业余学习无线电的不容易,那真的是有话说啊!为了理解晶体管的PN结原理,我几乎是从什么是本征半导体开始,学习电子导电机理,学习空穴导电机理,学习多子与少子,学习PN结不是两块不同导电的材料粘结到一起形成的,而是多次不同掺杂形成的,等等,等等。这些,虽然都是微观的,不能直接观察,但书看得多了,自然而然地,好像是也就明白了。
但是,混频,像是一道不能逾越的坎,会永远地梗横在我的面前,直到永远!

网友:
这种便宜套件,经过你的简单修改,达到了很好的接收效果,以后你还可以继续改造,加油

网友:
为什么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通过一只非线性元件后,就会产生新的频率成份呢?这个,是啊,为什么呢?

网友A:
这时候,在这只非线性的元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了不让你失眠,先找到了这一篇论文,你先参考一下:

https://www.docin.com/p-1259856536.html ...

数学推导,这个,有时不能理解。有没有从物理机制,简明简述混频机理的书可参考?

网友:
锁相环路,如果从数学来计算,虽然概念明确,可那是太过复杂,关键是有些知识咱还真不会,难不成到老了去学微积分?
可是,从物理概念来简述锁相环路,那真是非常地清楚明了,非常地易于理解,一下子就把这种神秘的知识的中心给理解了。
两个信号,通过一只非线性元件后可以得到新的频率成份,这个,如果从PN结的物理微观来简述,是不是易于我等数学盲人来理解呢?

网友:
比如,通过上面对锁相环路的叙述,我就十分清楚地知道,锁相环路,可以产生一个与外来信号频率相等的振荡信号,这个振荡信号,与外来信号之所以会锁定,是因为它与外来信号之间,相位上有一个剩余相差,这个相差是很小的。如果滤波器的放大能力很强时,这个相差几乎可以趋于零。
这多好呀,一下子就掌握了锁相环的实质。
我寻找了这么多年,咱咋就没有发现,对混频的简述,从来都是走两个极端,或者一带而过,或者数学推导。就不能向锁相环路的写作者那样,从物理概念来简述吗?

网友:
说实话,56楼给出的文章,我还真的没看懂,不能说是一句没看懂,只能说里面的计算,也就是数学推导,这个真看不懂,也想不明白。
是不是,我们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不需要这些高大上的推导,而只要可以制作出来好用的混频器就可以了?如果仅作些要求,那毫不客气地说,我可以制作出性能十分优秀的混频器,是不是可以说,我已经掌握了混频器原理呢?

网友:
物理上跨界理解:混频就是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结婚了。(丁克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电阻的取值,是在洞洞板上搭建本振部分的电路,通过示波器观察结果得到的。
R2用多圈电位器 ...

非常有意义的测试,最高分加给你,继续努力探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在这只非线性的元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试着来回答您,看看对不对。

晶体三极管有一个基极电压变化与集电极电流变化之间很简单的关系(转移)公式,是这么描述的:集电极电流变化的比,其值以e为底的对数,与常数26mV的乘积,等于基极上输入电压的变化值。具体到公式表示是

        deltaVbe=26mV*ln(Ic1/Ic0);

其中Ic0是已偏置的集电极静态电流,Ic1是在基极电压发生变化后产生的电流。

我们可以反推出每一mV的基极电压变化,所产生的集电极电流变化的比Ic1/Ic0:

        1mV/26mV=0.03846154,取其反对数为1.03921;

这个1.03921的值,就是变化了的集电极电流与变化之前的集电极静态电流的比。从这个结果可知,无论原先的静态电流为多少,只要基极输入电压比原先增加或减少1mV,集电极电流的变化就是3.921%。

显然,正半周1mV与负半周1mV,电流变化都是3.921%,但在一个确定的集电极负载上产生的电压幅度却不一样,两者相差(1.3921)^2=1.07996倍,也就是说,1mV的基极电压变化,造成的集电极电流的对称性缺失为约8%。

三极管的失真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个失真恰恰就是二次失真的来源。所谓二次失真,就是二次谐波的幅度大小。

无独有偶,场管的二次失真也令人感兴趣。由于场效应管的Vgs-Id转移特性曲线非常近似二次曲线,所以由Vgs电压的变化而产生的Id变化,同样会产生二次失真。我从上无十四厂翻译的美P.E.托德的《结型场效应晶体管-原理与应用》(p68)中直接拿来二次失真的公式:

        D2=-Vgm*100/[4Vp*(1-Vgs/Vp)]%;

式中的Vgm是栅极输入的信号电压,Vp是截止电压,Vgs是栅极偏置电压。

对于一个Vp值为0.75V、偏置电压Vgs为0.55V的结型场效应管,若输入信号为1mV,则二次失真可计算得0.125%。信号增加为10mV,失真为1.25%,失真与信号的输入幅度成正比。

比较起来,场效应管的二次失真比双极型管的二次失真要小。双极型管(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失真是信号幅度变化的平方,而场效应管的二次失真与信号幅度成正比。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试着来回答您,看看对不对。

晶体三极管有一个基极电压变化与集电极电流变化之间很简单的关系(转移 ...

解释的非常清楚!意思是不是失真才是混频的根源?失真越大,混频输出就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释的非常清楚!意思是不是失真才是混频的根源?失真越大,混频输出就越大?

不完全是,有一个适当的范围。

网友(2025-01-03):
L1这个电感用得好,用得妙~
用L1代替R9 680Ω的电阻,对残余中频的滤除,效果好很多。L1大于0.5mH即可,最好是2mH及以上。
在L1大于1mH的情况下,两个滤波电容C8 C9,最好由223改成103,要不然影响音频信号的高音,造成声音发闷,特别是当使用大喇叭大音箱的情况下,感觉就比较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