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原边反馈的小电源还是UC3842 的电源都可以输入加个24V直流来维修检测

楼主(2022-09-03):
把启动电阻短接。。

在310V电容两端加电压,极性要对。限流的12-24V电源

12-24V的电压都能驱动MOS管的。芯片也能工作,光耦也能工作。

绝对不会烧管子,电阻的。

如果芯片不工作,也可以去测量,比较安全。不会因为手一抖就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检测开关电源变压器法,还没听说不知怎么用的

这样:什么电源都不接,什么负载都断开。用一节大电池,正极接变压器初级接+端,固定连接,电池负极用一段导线最好有一个香蕉插头之类的手持部分,电压表接输出端,放在几伏位置,用插头快速点击变压器绕组的另一端,快速的点击,你就看到电压输出有了,各个输出段都有了输出,尽管这个电压会很快的衰减,也说明没有大问题了。有内部短路的变压器输出非常小,很容易判断出来。经常搞电源的人可以利用电脑电源在变压器上找个空穿上一圈,串上30-100欧电阻接到外壳上做激励器用,检查变压器,拉过来接上就看到输出电压了这一匝导线是个独立的电路也安全。

网友:
有条件还是用示波器吧,最直观。

网友B:
小开关电源几大法宝,第一就是甩开原启动电路外加电的骗子检查大法--外加一个电压是芯片启动,启动后观察输出以及加入反馈后的反应--输出将关闭。第二就是电池检测开关变压器法,第三就是灯泡大法。几个连用检修检查没困难。如果你手头再有一个100-150V0.3A直流电源(CRT电源即可)那就更好了。

网友:
好经验,所以说修电源得有维修用的直流电源。

我修过为数不多的几次电源,基本是3842之类的芯片,就是这个法子,给芯片上电,测量输出波形,可直接判断芯片好坏。

楼主:
5V,,12V,,,1A,2A的电源基本上是原边反馈的小电源

完全可以用着方法看原因。

网友C:
要不要去掉开关管?按楼主的说法就是短接3842的7脚启动电阻,然后按大电容的两脚极性接17v电压,就可以测6脚的pwm波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去掉开关管?按楼主的说法就是短接3842的7脚启动电阻,然后按大电容的两脚极性接17v电压,就可以测6脚 ...

可以分步进行

网友C:
不去掉开关管,量6脚pwm,那不爆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去掉。
外接18V以上直流电压,去掉启动电阻,可以正常输出的。比如充电器,可以正常输出70多伏。
...

去掉启动电阻,还有启动绕组是可以提供供电的,你确认能这样子给7脚外接17v供电?你确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去掉启动电阻,还有启动绕组是可以提供供电的,你确认能这样子给7脚外接17v供电?你确认?

您没仔细看,楼主说的是用带限流功能的电源供电,电流限制的小一点,没法爆管。

供电电压偏低会使电感电流上升速率慢、峰值偏小,初始的几个周期内可能造成由电流反馈而产生的PWM下降沿永远不会产生,只能在时钟周期结束后关断MOS,换句话说上电后有一段时间占空比在最大值。
不过这对检修来说不算什么,若干周期过去,输出电容上建立了额定电压,占空比就下来了,时间较短即使不限流烧管概率也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开关电源几大法宝,第一就是甩开原启动电路外加电的骗子检查大法--外加一个电压是芯片启动,启动后观察输 ...

电池检测开关电源变压器法,还没听说不知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没仔细看,楼主说的是用带限流功能的电源供电,电流限制的小一点,没法爆管。

供电电压偏低会使电 ...

一般都是用可调电源,5a来试机。这个可不是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去掉开关管,量6脚pwm,那不爆管吗?

看是否用高内阻仪器或简单的大电流仪器而言.

网友:
正好有个3842电源,测不到7脚电位(0v),打算换块试试,也有12v路由器电源,那么先试一下看3842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