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的电脑没有RS232串口

楼主(2022-09-03):
新买了一台电脑,没有RS232的9针串口,但我的一些老设备还必须要用这种串口,

看到网上有USB转RS232的转接线,但有说有说不好用的

请教这个USB转RS232的转接线到底好不好用,知道的老师请说一下,

或者有其他的好办法

网友A:
新主板上找一下九针的COM口跳针,买一个杜邦跳线长度合适的串口转接口挡片,当然自制也可以的,网上应该能找到连线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主板都是PCIE的把?不贵就买一块试试,串口并口就不知道了,不太懂

以这图为例,1号是并口(母),2号是串口(公),孔就是母的,针的是公的,但在早期主板上,还有类似1号的,但是是公头,那就是25pin串口

网友:
USB转RS232的基本可以,通常不可以的原因是:
1.转接线出来的不是RS232电平,只是TTL电平
2.你的软件可能还需要除了TXD/RXD之外其他状态线,而很多转接板的接口是不提供除这两条知道的状态线
3.你的软件只支持COM1-COM4,更高序号的不支持。

网友D:
现在的电脑主板基本上都不带25Pin打印机并口和9PIn R232接口了,我见到的最后一代消费级还带有25PIn打印机并口的主机板是intel H61芯片组的,再往后就没见到了。现在用USB转232或者PCI-E转R232的转接板已经很成熟了,网上说的不好用大概率是驱动没装好或者驱动版本不对造成的不稳定,买之前先和卖家沟通好来叫卖家提供驱动。实在不行就网上下载一个打驱动的软件如驱动精灵,360驱动专家,驱动总裁等软件插上硬件后点击扫描电脑驱动勾选需要的驱动安装就好了,但是这些软件几乎都是流氓软件,你要用它基本上会被偷偷摸摸的安装上一些垃圾软件,所以这些软件在装好驱动后最好全部卸载了。

网友:
买工控主板

网友:
有些USB转RS232的确实不太好用,小数据量传输问题不大,大数据量传输还是买专业的板卡吧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主板上找一下九针的COM口跳针,买一个杜邦跳线长度合适的串口转接口挡片,当然自制也可以的,网上应该能 ...

感觉这个应该是可靠性最高,我看看能不能在主板上找到RS232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主板上找一下九针的COM口跳针,买一个杜邦跳线长度合适的串口转接口挡片,当然自制也可以的,网上应该能 ...

是的,很多主板虽然没有直接有外接的9针232接口,
但在主板上依然保留有,买一块接口板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应该是可靠性最高,我看看能不能在主板上找到RS232的接口

找一下主板说明书

网友:
用USB转232接口,好处是可以插拔USB。
但有些成品不稳定,尽量不要贪便宜。

网友E:
看你的老设备是什么年代的?dos版的,那只能用标准232口,usb转232口的没用。比如:老的摩托对讲机写频软件,必须用标准232口在纯dos下写。

网友:
自从烧了电脑主板,我现在只用光电隔离的USB-RS23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脑主板基本上都不带25Pin打印机并口和9PIn R232接口了,我见到的最后一代消费级还带有25PIn打印机 ...

想问一下25PIN接口能转成USB接口吗?一台日本设备,有个25接口的加密猫。像升级电脑升级不了,新主板都没有这个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25PIN接口能转成USB接口吗?一台日本设备,有个25接口的加密猫。像升级电脑升级不了,新主板都没 ...

如果机箱空间足够,用pci或pcie转25针串并口啊,比usb的相对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25PIN接口能转成USB接口吗?一台日本设备,有个25接口的加密猫。像升级电脑升级不了,新主板都没 ...

一般都是USB转其他的接口,USB口除了用PCI-E转其他的都比较麻烦。

网友F:
我买过一个30多的隔离的。
便宜的不带隔离的就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主板上找一下九针的COM口跳针,买一个杜邦跳线长度合适的串口转接口挡片,当然自制也可以的,网上应该能 ...

在主板上没找到RS232的接口,只好38大洋下单买了一个

等收到后看看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老设备是什么年代的?dos版的,那只能用标准232口,usb转232口的没用。比如:老的摩托对讲机写频软件 ...

不是dos 版本的,

我38大洋下单买了一个,看到USB转成RS232的9只针脚都有明确的接线定义,等收到后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箱空间足够,用pci或pcie转25针串并口啊,比usb的相对稳定,

谢谢您的回复!有卖的吗?一会网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USB转其他的接口,USB口除了用PCI-E转其他的都比较麻烦。

电脑是25针接口,厂家有一个25针插头加密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一个30多的隔离的。
便宜的不带隔离的就几块钱

公司买只要稳定就行。怕主板已坏没法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有卖的吗?一会网上看看

有啊,先看看主板上是什么插槽,pci和pcie的不通用,而且同样25针,还可能分串口并口,

以前制作过游戏手柄,那货更挑剔,只能用主板上的并口或者isa卡转出来的,用pci转的也不行

网友:
USB转RS232 TB上一堆一堆的,留意看下9个针的功能是否齐全;会买买对的,不会买买贵的, 我不会买,我买贵的

网友:
买过,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啊,先看看主板上是什么插槽,pci和pcie的不通用,而且同样25针,还可能分串口并口,

以前制作过游 ...

现在主板都是PCIE的把?不贵就买一块试试,串口并口就不知道了,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这图为例,1号是并口(母),2号是串口(公),孔就是母的,针的是公的,但在早期主板上,还有类似1号 ...

谢谢您的回复!就是这个紫色的插座,厂家配了一个加密狗插头,插上才能作图和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就是这个紫色的插座,厂家配了一个加密狗插头,插上才能作图和传输

早期caxa加密狗也是这个接口,后来升级到usb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这图为例,1号是并口(母),2号是串口(公),孔就是母的,针的是公的,但在早期主板上,还有类似1号 ...

就像找一个转接口接到USB或者PCI上

网友C:
casa是线切割把?我们这个是激光切割机,用它的软件作图必须插上加密狗,现在这种主板都是二手的。买了4-5块了,都是用不长,怕哪一天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sa是线切割把?我们这个是激光切割机,用它的软件作图必须插上加密狗,现在这种主板都是二手的。买了4-5 ...

CAXA电子图板

网友:
并口或打印口,万能的TB也有,USB转并口线

网友:
USB转RS232串口
没隔离主要还是看芯片吧,
FTDI的FT232 不用驱动,系统自带,贵一些,质量好
CP2102次之
PL2303已经很少了
CH340最多,最便宜,便宜里面还有做工很差的

CH340,CH341换个HUB的不同口,就是不同的串口号

网友:
使用FT232芯片的USB转串口线,兼容性非常好。
以前用笔记本电脑调试网络交换机,一直用FT232的USB转串口线,非常好用,从没遇到兼容性问题。

网友:
做工好的,隔离稳压防静电防干扰等电路都有,

便宜的都省了,,

所以价格相差几十倍上百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sa是线切割把?我们这个是激光切割机,用它的软件作图必须插上加密狗,现在这种主板都是二手的。买了4-5 ...

我有一块新板子,
H61的,微星主板,能用三代的CPU(i3-3240  等)。是2011左右年买的,当时没有上机。万一有需要可以联系一下我。

网友:
USB转232的头好用,但是不要买便宜的,要买那种带光耦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