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crt彩电加装rgbs,画质效果会提升很大吗

楼主(2022-09-03):
       现在很流行给老的crt彩电加装rgbs,大多用来玩老的游戏的。那么,如果用来看电视剧会不会也有画质的提高? 听闻照相馆影楼里都喜欢用老的大屁股显示器,在于对图像的还原度比较广。

网友:
图像清晰度比原来有提高,色彩和对比度不管用了,因是从显像管三个视频端输入的,过去为了打街机游戏,改过彩电,原解码部分不用,直接三基色输入,整体效果和早期640X480显示器相当,后期1400X1280显示器效果远超电视,无论清晰度还是色彩,所以想图像好,改电视不行,显像管像素达不到,买个高端CRT显示器就行

网友:
CRT的最大优点是色域宽,

网友:
还是飞利浦的电视(CRT)色彩还原好。

网友:
刨去显像管衰老导致颜色偏差 这种效果最好  以前的营业性质的CRT显示器 (街机)都是这样   专业监视器 也是RGB分差显示接口 这种颜色还原度最真实

网友:
LED 液晶普及N年了
老电视 不折腾 扔

网友:
同价位索尼电视比不过飞

网友:
其实不用改了,后期的彩电不少都带色差端子,我家原来的三洋29吋就有,还有一台21康佳也有。用了也好的有限,本身就那底子,

网友:
个人建议想改的话还是搞个CRT电脑显示器搞,效果会比你用CRT电视好!

网友:
有老的视频编辑机的显示器那是相当好,如果能碰到老JP的高清编辑器的显示器那就美满了。问题谁是傻子呢?

网友:
因老电视行频低,偌不影响分辨率只能是图像闪烁隔行扫描的图像,如果说使用后期制造数字处理的逐行CRT所谓高清电视效果会有很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