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音响均衡器如何改变颜色

楼主(2022-09-03):
请高手看看VFD均衡器如何改变音频条颜色。还有为什么两个LED灯泡一个亮一个不亮

楼主:
现在音频条是白光的。如何改变颜色。我要绿色和红色光

网友A:
VFD屏里的颜色不是里面涂的荧光粉早就固定了不能更改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FD屏里的颜色不是里面涂的荧光粉早就固定了不能更改的么

上面的白色点阵是VFD下面的灯应该是LED的,楼主的意思是可不可以点亮下面LED灯右边的另外一个不亮的LED灯看看能不能改变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音频条是白光的。如何改变颜色。我要绿色和红色光

上面的点阵是不要想了,改变不了的,VFD屏出厂时冲的什么气体就是什么颜色,下面的LED倒是可以,实在驱动改不了换几个红绿色的LED灯泡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网友:
现在主板插座
可连接标准5050可编程LED灯带
最大供电是5安培(5伏特)
LED数目1000颗以内的灯带

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是这种灯带倒是可以程控任何颜色显示

网友B:
前面加滤镜,颜色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加滤镜,颜色自己选择

那没有渐变颜色呀。我要音频条下面绿色上面红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没有渐变颜色呀。我要音频条下面绿色上面红色

那只能自己做个LED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