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17D贴片块的求教

楼主(2022-09-03):
朋友一只油烟机的电路板坏了。经查,电路用了开关电路。由220V市电进来,经一个1W22欧限流电阻加于整流桥堆(贴片MB10F),出来的直流高压加在一个很小的磁芯变压器上,接下来就与817D连上了。因为是贴片,电路的走向很难查出,查对。现在22欧烧断,整流桥击穿。准备一步步攻克难题。但这个817D(也是贴片)就不认识了,毛估估是开关电源的芯片。也找不到内电路,有关它的应用电路也没有。本人对开关电路,也是个盲。只好到这个板块来求教师傅。求提供有关资料,或技术指导!谢谢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几脚?不是4脚光耦吗?

网友:
4脚就是光耦。

网友:
817是光耦,电源不可能就这么几个配件的,仔细查一查!
如果实在嫌麻烦就认真阅读下电路,装个变压器上去!

网友:
817是光电耦合器,简称光耦,是开关电源里常用的元件。外观脚位和内电路见下图:
它的作用是实现电源的冷热端电气上的隔离。
冷端通过控制1、2脚内置的发光二极管电流而控制其发光强度,进而影响3、4脚内置的光电三极管的饱和度,从而把冷端的反馈信号耦合到热端。
开关电源主要的能量传递用变压器隔离,反馈信号用817之类的光耦隔离。

尾缀字幕A、B、C、D代表不同的电流传输比,即流过发光管的电流与光电三极管的电流的比值,具体数值见下图:

整流桥炸裂,应该是存在严重的击穿短路故障,重点检查桥后的滤波电容和开关管。
小功率开关电源常用内置开关管的集成电路,板子上见不到独立的开关管,但一定有一只诸如DIP8封装之类的IC。简易的电源也有不用IC的,仅用一只管子靠自激振荡完成转换。
无论哪种,再仔细看看板子吧,一定还有其他爆裂的元件。

另,遇到不认识的元件,先尝试网上找找它的数据手册,推荐一个比较好的查询网站:
https://www.alldatasheet.com/

楼主:
光耦817,2+2,共4脚,我是认识的。它不是光耦。它是贴片的,类似双列的那种,不过更薄、更小。引出脚,一边是4脚,另一边有3脚(第一次看到这种布局)在7脚的位置上空着,不是外力所致缺脚,原本就没有。另外,第2引脚虽然有,但没接入电路(空着。)。所以接入电路的共6个脚,真正参与电路工作的究竟是几个脚也不知道。明天拍个照试试,但“817D”也许拍不出。我是先清洗,晾干,加强照明,用倍数较大的放大镜帮助下,才看到这个型号文字的。

楼主:
照片来了,第一张是板子的正面(大型元件面),第二张是板子的反面(印板面,也是贴片元件面)。红导线的线头所指的那个黑色的长方形即是要请教诸位的817D。字太小,条件所限,照片上显示不出来。这个黑块的尺寸:5MMX4MM.

正面情况

正面情况

贴片面情况

贴片面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来了,第一张是板子的正面(大型元件面),第二张是板子的反面(印板面,也是贴片元件面)。红导线的线 ...

损毁不轻,连ic型号都难于找到,我建议别直接修了,改用“移花接木法”来维修吧。

具体就是:查清楚你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规格(板上的继电器会告诉你),到某宝找一块相应的开关电源成品板子,算好能满足电流需求、够空间安放,搁在pcb上设法固定好,再接好输入输出线就可以了(事前把原开关电源的无用零件拆走)。

附图是我买的模块板子和维修实例。

网友:
直接在TB上买 SF-YJ-P10

网友:
一个5W/12V 的变压器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