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微波炉按键部分失灵故障检查,求维修意见

楼主(2022-09-03):
LG快速大厨的微波炉,应该有十年以上了吧,印象中用得也少。
现在的故障:开始键和大部分键失灵。
曾买过一个一样的新的面板,没有粘上去,只是把插线位置插上去,新的面板只有一个键有用;老的我记得最少有三个有用。
我试着根据网上的说法,把振荡器短接,加热管是正常工作的;微波部分有明显反应。
现在有这样的问题:
1、有没有可能只是主板问题,因为我想买块旧主板更换一次性解决问题,不想再试元器件了,因为还可能是单片机的故障;
2、有没有可能是电容或者其他元器件的问题?
3、还可以试着检测什么元器件?
因为缺乏电气元器件基本常识,请各位达人帮忙!
菜鸟先行谢过!

标红位置曾做过短接

标红位置曾做过短接

部分失灵按键面板

部分失灵按键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周末没有折腾出结果,这个节日继续折腾。
前面说的情况可能都不是,怎么都试过了,新的旧的面板都不能 ...

我还是认为,薄膜开关面板出问题的机会最大。

这样吧,你已买过新面板,你可能不愿意立刻就再买一块回来。可以试试如下方法(注意,这方法有一定风险,自己衡量),以判断是不是面板出问题:

用一只1k左右的电阻,把面板插座的任意一条引线与另一条引线,经过这只电阻短接一下,以此模拟面板开关的按下动作,看看机子有什么反应。逐条线都试一试,看能不能把面板按键都弄出来。

网友:
发现按键不好应该是检测来证实,不是随意怀疑随意换,检修方式很简单短路二点就可以证实是否开关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检修一定要养成检测来判断正式问题.

网友:
我修好超过10台的微波炉。

看你叙述,应该仅仅是面板的薄膜按键出问题。买一块回来换上去,认真把他安装到位(包括插脚要对正到位),估计就行。

即使是国产的薄膜按键,不是原装的,我换过几块,都是可以正常工作,使用效果与原装差不了多少(个别没原装那么灵敏、要用力一些按才行)。不工作、个别按键不行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按键失灵的故障和后面的微波部分是没有关系的。
当时是不是排线没有插好插到位导致的只有一个按键工作。
另外这种薄膜按键是矩阵式的,如果插座引脚虚焊了也会引起故障或单片机对应的几个脚虚焊了也会造成上述故障!

楼主:
谢谢小鬼头,不过换了新的面板,还是不行;还不如旧的呢
这个应该是不存在对正问题的,因为插线和插排是满满对应的,没有空隙。

网友:
我也遇到过按键失灵的问题,在网上购买按键时,要注意型号,外形尺寸一样。面板上的标示一样。就能用,经我手换过壹,贰十台,没有不成功的。

网友:
检查按键板后面的连接线,估计是印刷上去的。。。

网友:
经常时间和启动键,按不了的,换了面板就好了。因为是经常用的这些键不起作用,所以换了就好。

楼主:
新的面板装上了还是不行,只有1分钟按键有用,其他的都不行。

网友A:
薄膜按键最败家了,我同事的炉子的开机/高火/定时我直接用3个按钮焊上,其它的那些基本没用的就不管它了,再没故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膜按键最败家了,我同事的炉子的开机/高火/定时我直接用3个按钮焊上,其它的那些基本没用的就不管它了 ...

谢谢!我也不是没想过,但对于这种电子计时器,如果再更换机械式的,工作量也确实有点大。
再次感谢提醒!

网友:
曾经修过一台,松下national,也是薄膜按键的 ,当时 也是某个按键接触不好,换上新的却无法启动加热,后来盖上后盖后按键全部正常操作,百思不得其解,是否主板带有光耦电阻,开盖安全保护磁控管无法工作?

楼主:
上个周末没有折腾出结果,这个节日继续折腾。
前面说的情况可能都不是,怎么都试过了,新的旧的面板都不能恢复正常。
新面板只有那个1分钟的计时有用,而且显示直接是鲁菜,菜系也选不了。
旧面板10秒,10分键有用,还有哪几个键有用不记得了。但开始按键始终不起作用。
有经验的师傅请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