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维修过老款卡罗拉倒车视频故障的坛友么

楼主(2022-09-03):
13款卡罗拉,近几天倒车视频时有时无,最近两天彻底没了。到听修厂说是车机中控坏了,汽车影音店商家说这是卡罗拉的通病,很难修的,觉得被他忽悠换了一个安卓机,看到案桌机那不到两两重的小身板真的很不爽。原来怀疑是摄 像头坏了,挂 倒车档,摄 像头电源正极电压3.3V,不知是否正常。网上查了有人说老卡的是3 V或者5V。有哪位坛友知道正确电压或碰到过类似情况请赐教,本人还想自己折腾折腾,指不定哪天那个新换的小身板就挂 了,再把原装的装上去。

网友:
摄像头3.3v电压是正常的,检查一下视频输入或者触发端有无问题。

网友:
这种老车可以闲鱼几十块换个车机,没必要花大价钱换新的

网友A:
供参考:
1. 如果懂得简单电子,可直接把摄像头取下来接个3.3V(串2只五号新电池) 供电,Video接电视机Video端,可判断视频源信号是否稳定。
2. 若信号源稳定,则估计问题出在传输链路上。时有时无大概率应该是视频通道中某接插件接触不良,或者中间切换开关元器件(若有的话)工作状态不稳。消除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1. 如果懂得简单电子,可直接把摄像头取下来接个3.3V(串2只五号新电池) 供电,Video接电视机Vide ...

就是后面摄 像头不好拆下来,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