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UC3842也能产生高压脉冲的原理

楼主(2022-09-03):
早前产生高压脉冲可以用UC3842,今看到一个不用UC3842的产生高压脉冲的例子。前面市电进来后整流滤波这块都一样,产生310V直流。这个直流通过原边第一绕组到MOS管漏极(MOS管截止时的放电回路和3842也一样)。同时原边第二绕组感应到电压,通过二极管1给电容充电,喂给MOS管的栅极。电容并联一个二极管2,电容正极同时和原边第一绕组卸电的二极管3相连。
这样,变压器次级整流就能输出高压脉冲。
这里面对应的原理,我试着分析了下,不知道对不对。先开始,电容没被充电MOS管截止,等到充电到门槛电压管子部分导通,充到更大时饱和导通,此时原边第一绕组最大能量输出给次级。等到电容全充满,电流变化,引起原边第二绕组方向改变,导致电容放电,一旦放电到门槛电压管子截止,周而复始。靠电容的充放电实现次级的脉冲输出。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不知道有没人接触过类似电路,一起分析下。

网友:
无图无真相呀。。。

楼主:
部分和这个有点一样

网友:
早期很多是自激式的
用IC都可以归为他激式吧。

网友:
最早出现彩电开关电源几乎都是正反馈自激震荡包括使用三洋STR系列模块的彩电开关电源。因普通三极管采取它激方式需要激励放大还得使用激励变压器,场效应管普及后大量开关电源才使用它激方式。

楼主:
但这个是MOS管也自激,觉得奇怪不,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用过

网友A:
楼主搜索一下RCC 开关电源,就是两只管甚至一只管+稳压二极管,早期的最廉价手机充电器就是这种电路.
要高压的话,就是改变一下圈数,以及计算一下反射过来的电压有没有超过功率管的耐压.

其实LZ想学开关电源,在电源论坛潜水2个月,翻看一下电源论坛历年的帖子,学到的远比这里强.https://www.dianyuan.com/bbs/

网友B:
没用任何管子都能产生高压,早年的点火器、鱼机都没有管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任何管子都能产生高压,早年的点火器、鱼机都没有管子的。

电蚊拍这种吧,不停地用二极管对各个电容进行充电,又不让充电的能量泄放,一直充下去,直到充到能达到的极致。下排所有电容电压之和成巨大的高电压。

楼主:
再看了下板子,电容并联的是稳压管,起调节电流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搜索一下RCC 开关电源,就是两只管甚至一只管+稳压二极管,早期的最廉价手机充电器就是这种电路.
要高压 ...

你好,可否推荐一两本这方面比较全的书

网友:
自激,RCC,都可以实现,原理也不算很复杂。网上搜就行了,书本现在很少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