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问下,街上字幕滚动广告牌用的是单片机吗?

楼主(2022-09-04):
现代广告牌很多字幕滚动啥的,而且,还是中文的。

8线小城,街上那么多做广告牌的小店,店主店员是小学没毕业的农民工,难道他们会用stm32、8051,会c语言,会汇编?

感觉能做出中文动态字幕的,应该是高手级,很难想象土生土长的小学没毕业的,能编出这种程序来,还能搭出电路,还能用上一年半载不坏。
至少,老衲编不出来。静态数字显示,老衲能勉为其难编出来。静态英文显示,就超出老衲能力范围了。

还有,珠宝店,在像透明薄纱一样的纱帘上显示视频,(不是投影),感觉也很有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8051单片机的合理应用极限在哪?
(c代码不超过100行)

能蓝牙通讯吗?
能wifi通讯吗?
能在大LED屏上显示清晰光滑的中文动态彩色字幕吗?(不是粗糙的发光二极管点阵)

有很多 蓝牙、Wifi 模块,UART 接口的,就是给巫妖之类 8 位单片机使用的 --- 它对外是 UART 接口,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指令就能透传数据,但,它上边是有个 ARM 处理器的 --- 最典型的就是 ESP8266,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玩意,如果不知道,赶快度娘,你会发现新世界的大门 还玩啥巫妖啊,我直接对 8266 编程不就行啦

屏幕也类似,没有缓存和主控的屏幕需要你不停刷屏幕,对于高像素彩屏巫妖肯定力不从心,但也有带主控和缓存的屏幕啊 甚至你可以搜索一下,还有一种叫 UART 的彩屏   我前段时间收了个工控屏,一个养身按摩器菜鸡的,对主板是 UART 接口,按摩器主板就是一个死太惨巫妖,那它怎么控制彩屏呢?

很简单,彩屏上有个 ARM 巫妖只要发几个简单的指令...需要显示的图形和文字,都事先存储在 ARM 旁边的 TF 卡里

网友:
有软件的,直接输入汉语或英语。
以前基本是用USB带U盘,先用电脑编辑好文字,存进U盘,
现在更方便,蓝牙连接手机,在手机上输入汉语,英语或对应字符就可以。

网友:
LED点阵显示模块现都已成标准化电路,纵横任扩,MPU只是起了简单的显示控制、字符读码、设置通信等协调调度的作用。

网友:
不客气的说,这些店铺就像电子厂,工人只需要组装,不需要懂原理

网友:
现在这东西相当简单了,可以说只要会打字输入就行。

看过纪录片,珍珠港事件前,美国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街头那几平米大的字母组成的广告牌,那点阵可是灯泡啊!字母匀速移动,那时可没现在的电子技术,那技术才牛!

网友:
没那么复杂,有个东西叫LED控制卡,只要会打字就行

网友:
屏后面全是排线、电源、控制卡

网友:
广告牌小店做的是生意,他们不需要开发LED控制这些东西,技术买来即可。
宝上有专门的订制,比如:led显示屏电子广告全彩流动字幕滚动走字。

网友:
这种店铺就是个组装车间,他们没有任何开发能力,直接组装就行,就像电子城组装电脑一样

网友:
现在控制卡用WIFI网连接,改字更方便。

网友:
电源+LED显示屏(矩阵模块)+控制板(自带WIFI热点)+连线+外框.

网友:
那些肯定买的成品板子吧,我就是小学学历的农民,感觉你说的这些不难,有人愿意给我开一个月1000元的工资我就能做,这些东西比到建筑工地干活容易的多。

网友:
那个有成品的控制卡 和点阵屏模块 电源也是现成的 只要用金属框架制作外壳 把电路组件拼起来 即可
控制卡自带软件  早期的需要通过串口线连接电脑进行控制 后来的通过空白U盘制作节目盘 可以实时替换节目内容  现在只要手机连接控制卡的WIFI信号即可控制内容和效果

楼主:
谢各位解惑。
请问一下,8051单片机的合理应用极限在哪?
(c代码不超过100行)

能蓝牙通讯吗?
能wifi通讯吗?
能在大LED屏上显示清晰光滑的中文动态彩色字幕吗?(不是粗糙的发光二极管点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各位解惑。
请问一下,8051单片机的合理应用极限在哪?
(c代码不超过100行)

现在随便一块单片机的性能都比8051强N倍,而且很多的价格不会高于8051,所以建议还是与时俱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