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液晶屏上有横线,能解决吗?

楼主(2022-09-04):
  前一贴,请教大家屏进了水气,拆开屏清洗已解决。这一台电视怎么开机后有一条绿的横线呢。
  32寸的屏,屏的右边,有三个耳朵。网上搜,有人说横线跟耳朵有关系,大家看看怎么处理呢,好好一个屏,上面有条横线,太刺眼了,不舒服。

网友A:
这个一般是逻辑板跟液晶板连线或者液晶屏问题,自己不太容易搞定,需要重新压屏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逻辑板跟液晶板连线或者液晶屏问题,自己不太容易搞定,需要重新压屏线

谢谢你的关注。我查了一下,好象竖线跟逻辑板有关,横线难到就没有办法吗

网友:
这个估计没办法自己解决了,液晶屏线板断路了,

网友:
搞不了啦,这个就别折腾了!

网友:
这就是俗称的“一线屏”,一般维修是搞不定的,只能将就着用吧。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就那这样看吧,也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