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磁式指针万用表拆动圈时需要短路磁路吗?

楼主(2022-09-04):
通常我们在维修指针表(外磁式)时都会短路磁路以免失磁造成灵敏度下降,但内磁式是否要短路磁路又如何短路呢?前不久我就因维修一台500型内磁式表拆了动圈,结果装回去后灵敏度就大大下降了,于是我将其改成了一台ESR表。
        在此请教,内磁式表拆动圈组到底要不要短路磁路。

网友:
我想理论上也需要短路吧,但不太好操作。但现代表的磁铁材料不同,不容易失磁。

网友:
楼主的esr表刻度,手工画的圆弧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