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代工两波段套件组装成功

楼主(2022-09-04):
德生代工两波段套件组装成功
一、原件由于放的时间有上长,安装时要用刀片处理一下;
二、电解经测量有点变容了,自己换全新电解;
三,注意看说明书,<<阅读:电路板图>>最低下的注意事项;
四、按说明书安装好一次成功,按说明进行调试就行了;
五、AM调试时如果没收到台可以先把线圈移动磁棒的最外边就可以收到台了,再进行统调;
六、经多次统调后,机器基本稳定,经几工的测试,AM接收灵敏度不错,我是用DSP机收高低端的台,使用该频率在机器上调整,现机器高低端的频段都有不错的接收灵敏度;
七、FM经统调后比DSP机差距比AM的大点,可能和天线短有关,但有个比较特别的现像,没台时噪音特别大,收到台后声音比没台时的噪音要小,特别不习惯,还有FM体感有点大。
八、该机喇叭是透明的,声音有上尖。
九、原套件里的液晶屏反光纸已变黑,自己拆下来换个新的反光纸已正常显示。

网友:
横跨芯片上方的那个电阻,好像是cxa1019系列的标志。

楼主:
机器内部照片

网友A:
配套的电路图能给拍一份么?

网友B:
外壳形状有点可爱
看上去是索尼原产的CXA诶,是1019S吗?

网友C:
利用楼主的液晶修复技术,修好了我准备丢掉的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套的电路图能给拍一份么?

电路图 线路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形状有点可爱
看上去是索尼原产的CXA诶,是1019S吗?

SONY CXA1691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楼主的液晶修复技术,修好了我准备丢掉的计算器

这个液晶屏比较好拆,用拖焊一下子就拆下来了。

网友D:
这么快就装好了,我买了几套,还没装,不过貌似看到了为什么CXA1691总是声音小,而CXA1019就正常的原因,有空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快就装好了,我买了几套,还没装,不过貌似看到了为什么CXA1691总是声音小,而CXA1019就正常的原因,有 ...

收到货后化了一个晚上把机器装好,每个原件都测量过才上板,电解基本都不行了,换全新的。
由于这个机器线路比较简单,线路板质量比较好,一次焊接成功。
再化了一个晚上统调及更换液晶反光纸。
该机的声音比较大,音质不错,电位器线性不好,前段声音变化不大,后段变化较大。

网友:
扬声器是塑料振膜的。换个纸盆扬声器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FM广播节目声比没收到台时的噪音还小,模拟收音机很多就是这样的,调一下鉴频线圈,让节目声音最大、最清 ...

cxa系列用电压控制音量的通病----音量不好调节:电位器差不多前二分之一段无声音,后二分之一段音量爆增。这点和普通电位器的响度曲线无关。

可以串联电阻分压解决。

找个强台,先测量刚开始出声(最好用耳机听)时的电位器抽头电压,然后估算需要插入的分压电阻,让电位器调整到最小音量时,抽头电压稍低于刚测出的电压。

我解决过多台CXA/CD1691系列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FM广播节目声比没收到台时的噪音还小,模拟收音机很多就是这样的,调一下鉴频线圈,让节目声音最大、最清 ...

谢谢指点,晚上回去再把鉴频线圈调一下。

网友G:
谢谢!

自己喜欢的东西折腾起来才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

自己喜欢的东西折腾起来才有乐趣!

谢谢版主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cxa系列用电压控制音量的通病----音量不好调节:电位器差不多前二分之一段无声音,后二分之一段音量爆 ...

这个要试试,该机的音量有点吓人的。

网友H:
使用芯片与原宣传不符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使用芯片与原宣传不符啊。

你发现 楼主发的那个不是Sony的cxa1691bs?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发现 楼主发的那个不是Sony的cxa1691bs?

经检查IC确实是cxa1619bs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检查IC确实是cxa1619bs

应该是sony的 还跟18楼的批次一模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发现 楼主发的那个不是Sony的cxa1691bs?

楼主的发原理图是1691,实际使用1619.

网友J:
关于此套件减速齿轮的猜想:

      看照片,调台拨轮的外圆和和它自己的小齿轮的直径大小约是2:1的比例,比例很小,再加上大小两个齿轮配合并不精密,还有,小齿轮的轴和轴套配合的也不精密,这样就导致调谐时的回差较大,因此我猜想这套减速系统使用起来可能还不如直接用四联电容的拨盘手感好。
    这个齿轮减速系统,也许更大的可能是为了布局方便而设置吧 。

请制作了套件收音机的坛友试试,看看我的猜想对不对。

网友K:
这机子显示器干扰中波,噪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机子显示器干扰中波,噪音很大。

是的,打算有空做一下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发原理图是1691,实际使用1619.

应对比,CXA1691BS与CXA1619BS功能和指标是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应对比,CXA1691BS与CXA1619BS功能和指标是一样的。

居然一模一样,我怀疑你截错图了,但我没有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居然一模一样,我怀疑你截错图了,但我没有证据。

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CXA1691BS第一脚是静噪控制第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居然一模一样,我怀疑你截错图了,但我没有证据。

真不一样,某个元件他天地之别,我怀疑为什么我弄1691声音小是不是这个元件导致的。楼主一定是截错图片了

网友L:
没装,试了两下,5号BPI的2400毫安时镍氢放进,电池盖没法合上,电池仓小了点。

网友:
漂亮。支持纯手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此套件减速齿轮的猜想:

      看照片,调台拨轮的外圆和和它自己的小齿轮的直径大小约是2:1的比例 ...

现装好的这台机大小齿轮配合还可以,有点空位,fm的最后一位数要多调一两下,该套件的原件质量还是不错的,四连大小齿轮调谐整个波段没卡顿,很顺畅。

网友L:
看看我的,先拍两张照片,以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看我的,先拍两张照片,以后再说。

等你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装,试了两下,5号BPI的2400毫安时镍氢放进,电池盖没法合上,电池仓小了点。

我也是用5号BPI的冲电池,该电池比一般的电池大一点点,放到SONY的机里很难取出来。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要试试,该机的音量有点吓人的。

该机电路图上电位器是20KA,应该是指数的。以前看到过有说电子音量控制用D型的(对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该机电路图上电位器是20KA,应该是指数的。以前看到过有说电子音量控制用D型的(对数)。

这个还真没留意到,不过网上其他线路电位器都是50K的,至少我装过的N台CXA1238   CXA1019系列,音量就很正常,差别在于A型音量增大均匀,B型开一点就很大声,估计把20K换50K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真没留意到,不过网上其他线路电位器都是50K的,至少我装过的N台CXA1238   CXA1019系列,音量就很 ...

B型的不好用,刚翻出来一只老货,47K  Z   型的。改天换上试试。

47K

47K

网友:
引用 网友M:
B型的不好用,刚翻出来一只老货,47K  Z   型的。改天换上试试。

是的,很不习惯B型的,貌似B型做适合音调电位器。1019和1238我都是用的A50K,没有楼主说那种情况,前段没音估计是电位器取值太小了。Z型的倒是很少见到,应该会有大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FM广播节目声比没收到台时的噪音还小,模拟收音机很多就是这样的,调一下鉴频线圈,让节目声音最大、最清 ...

今晚有空刚对FM波段重新进行了一次统调,现fm波段的接收状态比上次的要好,主要是有台时的声音洪亮了很多,没这前时没台时的噪音比收到台时的声音还要大的现象了,也是用DSP机对比进行统调了,该机FM的灵敏度比DSP机要差一点点,主要是信号差的台DSP机收时该机也可以收到,但噪音比DSP大了很多。有空再调一下中波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晚有空刚对FM波段重新进行了一次统调,现fm波段的接收状态比上次的要好,主要是有台时的声音洪亮了很多 ...

还是没调好,先调覆盖,然后高放电感要仔细调,否则音质会很差,更影响灵敏度。CXA系列灵敏度是相当的好,CXA1238\1019等我装了N台了,不加高放,40cm软电线做天线,灵敏度通杀手头一大堆进口国产收录机收音机包括DSP,改了台海燕B411装了拉杆天线,室内就不用出天线,灵敏度就超过所有品牌袖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调好,先调覆盖,然后高放电感要仔细调,否则音质会很差,更影响灵敏度。CXA系列灵敏度是相当的 ...

谢谢指点!
因手上没调收音机的仪器,是凭感觉调的,有空按你的方法再统调一下。
你所指的FM高放电感应是L4电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因手上没调收音机的仪器,是凭感觉调的,有空按你的方法再统调一下。
你所指的FM高放电感应 ...

我也买了套件,不过还没看,两个电感,一个低端频率覆盖,另一个就是高放的电感,用低端的电台做参考进行调整,仔细听声音,最清晰最响亮就是最佳状态,如果有调谐指示灯就看灯的亮度,调到最亮时候就是最佳,这个芯片20脚带调谐指示LED功能的,原板子估计被阉割掉了,可以参照电路图自己加上,貌似2只电阻、1只LED即可,调整时候用来观察调整效果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套件,不过还没看,两个电感,一个低端频率覆盖,另一个就是高放的电感,用低端的电台做参考进 ...

看了一下电路板19、20、21脚都接到地去了,看来了把20脚挑起来加个调谐指示灯方便调试。

楼主:
      经过几天的装配、统调,认为该套件的质量是不错的,起码机壳的质量就很好,最大的问题就是液晶屏反光纸好化了,要把10多个脚的液晶屏焊出来有点难度,不过该液最晶屏质量不错,我拆了两次都没问题。
      之前也装配过其它的小套件,也装配过德生的2P3套件,2P3套件的品质比这个套件的好点,原件比较新所以装配难度小点,但德生的2P3套件只有中波可玩性没个德德高的这个好。
      同时这个套件配有一本<<装配调试指导书>>及<<无线电小百科全科>>,安照该装配调试指导书去装配应很容易成功的。

现把两套小书扫描下来分享下:

「无线电小百科全书.pdf」等文件 https://www.aliyundrive.com/s/B73CpQ2CCvc

「无线电小百科全书.pdf」等文件

网友:
挺好玩的套件

楼主:
昨晚花了点时间把调谐指示灯加了上去,原电路板CXA1619BS第20脚接到电路地上去了,只能把该脚挑起来个发光二极管及恒流电阻组成调谐指示灯,加装后FM频段调谐指示很灵敏,AM波段差点只有两三个强台才勉强亮灯,看来AM波段还没统调好,有空再统调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昨晚花了点时间把调谐指示灯加了上去,原电路板CXA1619BS第20脚接到电路地上去了,只能把该脚挑起来个发光 ...

有位置再加个屏照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位置再加个屏照明吗?

加个屏照明的位置是有的,但该液晶屏没透光板要自己加应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