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过来请,开关大神过来看看

楼主(2022-09-04):
如果上图部知道数据有异常吗》? 异常点估计在哪里

1比1变压器输入信号

1比1变压器输入信号

1比1变压器测量点

1比1变压器测量点

场管测量点

场管测量点

场管测量点

场管测量点

UC3846N波形

UC3846N波形

波形放大后

波形放大后

波形测量点

波形测量点

网友A:
看样子像是米勒震荡,不过你这个咋这么严重?管子应该已经存在二次导通的问题了。
增大场管的栅极驱动电阻试试,栅极电阻上如果没有反向并联的二极管,请加上。总之往慢开快关的方向调整一下试试,让管子开通的慢一点,尽量避免出现米勒平台。

网友B:
不知要问什么,电源是半桥还是单端,看波形象半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要问什么,电源是半桥还是单端,看波形象半桥。

附电电源3843  单管半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米勒震荡,不过你这个咋这么严重?管子应该已经存在二次导通的问题了。
增大场管的栅极驱动电 ...

震荡出现在UC3846N的输出端的低电平

UC3846N出入波形

UC3846N出入波形

第二个图是放大图

下端毛刺放大图

下端毛刺放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要问什么,电源是半桥还是单端,看波形象半桥。

问的是我这个焊机的波形是不是在正常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的是我这个焊机的波形是不是在正常范围

电焊机多大功率?一般焊机至少是半桥,大多数是全桥。半桥的要有二只上下波功率管,全桥的要有四只,没有单管半桥之说。底下的振荡波是下管的开通波,属正常。焊机都是开环,工作于最大占空比,峰值一般都有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多大功率?一般焊机至少是半桥,大多数是全桥。半桥的要有二只上下波功率管,全桥的要有四只,没有 ...

4管全桥的  辅电是单管应该是反击附电